[問題求助] BENQ FP785 IC代用問題

楼主(2011-10-11):
故障描述:開機鍵按下不過電
拆機量測DC入口處IC編號1CY103 一腳VIN 12V
其餘四腳無電壓,IC後端量測均無電壓

想請問此顆IC可有代用品,露天拍一顆夭壽貴含運$100

DATASHEET PDF有下載也不知道對不對
從編號上看多了1CY1032Z
不是PWM,請教這顆正確名稱是啥?

网友:
很典型的斬波穩壓IC(交換式降壓IC的一種),只要知道輸出是多少,就可以找代用品

楼主:
狼大這可難倒我了
請問您VIN有12V 輸出都沒有
這要如何確認輸出呢?
要看連接的電容判斷嗎?
連接的電容耐壓都是16V
猜測輸出5V

以前換過一顆PWM 1506-50
感覺有點相似,不知可否

网友:
1CY1032Z 以圖片搜尋   找到下面連結圖片  証明
http://elcodis.com/datasheet.php ... 32ZZ&doc=109876
圖片比露天清楚 就標示  1CY103

也就是說你找到 1CY1032Z的 規格正確

所以檢查PIN_5  電壓狀態/和其前端控制狀態  必要時使之 OPEN 強迫輸出
再判定1CY1032Z是否燒毀

莎鼠比亞說:To be or not to be ? that is question!
痞酷說: 代用不代用? 傷腦筋!

方法1  找露天使用原設計零件
方法2  參考1CY1032Z規格書
找PIN_4 ( 參考電壓V-REF  1.26V) PCB接出來的分壓回授電阻(相對於規格書 R1和R2   )換算
V-REF  1.26V   x   [  (R2 + R1)  / R1 ]  換算輸出電壓
例如若是分壓比 R2:R1 = 3:1    則 輸出電壓=1.26V  x   [  (3+1)  / 1 ]  = 5V

NOTE1 : 1506 SPEC我沒看  注意兩者   操作頻率  VS 輸出電感

               趕上班   先走人!!

==========================================

楼主:
1.26V  x   [  (3+1)  / 1 ]  = 5V
這個公式出現眼前已有好多次了
我會牢牢記住的

1CY103第五腳無電壓此IC無輸出
那麼跑了線路12V供電給TL1451A 9Pin
TL1451A 3PIN輸出給1CY103第五腳
那麼也有可能是TL1451A損壞了?
黃色線兩點無電壓,
這樣理解是對的嗎?

如果以上理解是對的,
當然先要確定1CY103是否是好的?
還不了解的是這句話的意思是
(必要時使之 OPEN 強迫輸出
再判定1CY1032Z是否燒毀)

可以再指導一二嗎?

网友:
可以先參考資料,將第五腳開路(挑起)看是否能輸出
(資料手冊內提到第五腳接地關閉輸出,開路或高電位啟動輸出)

网友:
1.  狼大6#有解釋 1CY103 PIN5  OPEN 開路(挑起) 強迫輸出
2. TL1451A PIN3  是輸入端
      所以應該有其他地方 把TL1451A PIN3和1CY103 PIN5  拉到LOW
    ( 可能要追到接頭    PI 板<==>AD 板  )

你的問題 可能要  先澄清檢查 上述步驟1:  1CY103   有沒有故障
沒有故障後 再檢查 步驟2  是哪個在搞鬼?
                              哪裡把TL1451A PIN3和1CY103 PIN5  同時拉到LOW

=============================

以下是題外話:
              剛剛看了AP1506  操作頻率相同是150KHz PIN腳也相等
              可是...

3.  AP1506 PIN5  很不巧 控制方式與1CY103 PIN5  相反
(見DATA-SHEET  頁3/12)

     AP1506 PIN5  接LOW      有輸出   接HIGH 關閉輸出
     1CY103 PIN5  接LOW  關閉輸出   接HIGH     有輸出

4.  1CY103           是 ADJ輸出調整型
     AP1506(空白)  是 ADJ輸出調整型
     AP1506 -50     是 5V輸出調整型 (要改5V 不分壓直接回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