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型national 雙槽洗衣機無法脫水

楼主(2011-10-12):
家中有一台超過11年的NATIONAL(NW-85DC)雙槽洗衣機...最近脫水槽從等五分鐘後可以脫水..慢慢的到十分鐘..半小時..
到現在全完無法脫水了..之前有請外面的家電維修來看...服務人員只接上電源後就說馬達壞了...
現在情況是轉了定時開關...會聽到脫水馬達嗡嗡的聲音...但是並不會脫水..
本來是想檢查電容器有沒有爆掉....但是他外面有一層塑膠圓盒裝起來..所以拆不開..
而且看了一下後面的線路圖洗衣槽和脫水槽是接在同一顆電容上..這代表電容沒有壞嗎?
想請問還有那邊可以檢查的嗎?或者是真的是馬達壞了?

网友:
會不會 煞車跟線卡住了用手扳看看會不轉

网友:
打開背板,檢查皮帶.

网友:
1.用手轉一下脫水槽可判斷是否為煞車線或煞車皮卡住!
2.電容器雖然它沒爆建議還是拆下檢查一下,它是兩顆做成一顆,如果是脫水電容壞可以拆下配線外掛一個即可~
這是配線圖:

网友:
如果其他多沒有問題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馬達的軸心與軸承鬆動  這種故障率也還蠻高的

楼主:
小弟有再去檢查一下...發現煞車皮卡住了...把旁邊的一顆十字螺絲拿掉...
脫水槽就會動了....不過會磨擦到煞車卡的聲音...一把螺絲裝上就又不會動了?
這需要更換什麼零件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有再去檢查一下...發現煞車皮卡住了...把旁邊的一顆十字螺絲拿掉...
脫水槽就會動了....不過會磨擦到煞 ...

延煞車線尋找會有一顆螺絲可以調整~

楼主:
有把螺絲調整過....但是煞車一樣會卡死....
感覺整個鋼索是鬆鬆的....

這個煞車線可以單獨更換嗎?
還有不知道要從何換起?

調整螺絲

調整螺絲

要把鋼索拉住煞車才會打開

要把鋼索拉住煞車才會打開

网友:
打開洗衣機的面板 檢查裡面有一塊煞車鐵片是否生銹腐蝕了

楼主:
我有試著想把上蓋打開....但是有螺絲銹掉了.....所以就沒有辦法打開來檢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試著想把上蓋打開....但是有螺絲銹掉了.....所以就沒有辦法打開來檢查.. ...

用點耐心調整一下就可以好~

网友:
如果上蓋打不開的話 那就拆掉脫水馬達上的彈簧,煞車就可以解除 只是掀蓋後不會停止馬達煞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點耐心調整一下就可以好~

小弟有試著去調整....把線鎖在調整螺絲上...會沒有辦法煞車...
而且現在脫水時...會有類似捷運車輛的聲音....問家母..他說之前沒這麼大聲

网友B:
密封橡膠破裂

馬達已浸到水

能撐多久...就撐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封橡膠破裂

馬達已浸到水

原來如此....
只好和家母商量一下是否要換新的了

网友:
馬達+密封橡膠=3000~3800,單脫水機都可以買2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密封橡膠破裂

馬達已浸到水

綜合樓上各位先進,好像柯南找真相啊!哈哈大笑!
看圖說話!馬達旁煞車處沒鏽痕跡!
若密封橡膠破裂,馬達已浸到水時;
此時未通電或啟動脫水,只要把水倒進脫水槽;
就可看到滿地都是水啊~
有可能是上蓋固定煞車線處生鏽或斷裂了,煞車才會在上蓋開啟或關閉時沒動作的。
我舊機處理方式:
把煞車線上方處拆掉,把煞車線拉起環繞於111.jpg圖的螺絲並固定。
就是讓它沒煞車啊~因懶得拆馬達旁!
但需注意的是[很重要]!!
需向家人強調爾後脫水需讓它斷電並完全靜止後再拿起衣服
以免上新聞版面!!
以上,若地上沒有水,馬達還會轉,若異音(軸承),就將就用;
洗衣機就……看日子…報廢!!
ps~上提異音,應該是求助大大雖鬆解螺絲,但煞車未完全脫離吧!
煞車皮磨擦脫水軸受組品,所發出的周期性磨擦異音。
小小的淺見!

网友(2012-02-04):
家裡的雙槽洗衣機也無法脫水,來試試檢修看看,謝謝各位的教學。

网友:
螺絲生鏽可以用電烙鐵傳熱使它周邊塑膠軟化再用老虎鉗夾出
也可以用電烙鐵稍為破壞塑膠起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