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負載時,5V會升壓,請問這正常嗎?

楼主(2011-10-12):
我這顆是極冷俠400W
修好之後在12V加載
5V便開始升壓
請問這是什麼情況
一開始為12.2及5.2
加載3.5A後變成12V及5.3V

加載9.7A後變成11.7V及5.4V
測試器開始警報,但仍維持運作
加載到15.1A後變成11.5V及5.5V

楼主:
之前我測七盟的就沒這情況

如果我在5V也同時加載
這狀況會不會就沒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我測七盟的就沒這情況

倒是可以試試。
因為是從同一顆變壓器出來,但是繞組不同,12V加上負載會把電壓扯下去,但是5V為空載,這時可能會有一邊高、一邊低的情況出現。

网友:
這應該跟電路設計有關吧 !!
因為屬同一顆變壓器轉換出來的 !!

你可以試一下 5v 加載 , 然後觀察 12v的變化  !!
是不是一樣會有相同的情形呢 ???

楼主:
果然沒錯
我在5V加載
12V便上升
但我目前只有一個負載器
在做一個適用5V的來試試同時加載的情況會是怎樣

网友:
大部分電源的二次側主要回授都在5V輸出上,所以僅增加12V負載,會使5V上升,12V下降的情形
若5V同時增加負載就不會有此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