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光陽豪邁奔騰充電問題(已完修)

楼主(2011-10-12):
各位大大好:
我的ㄅㄨ,ㄅㄨ,是母親大人給我的,因為一直有問題,所以她買新的,這台就留給我了,也沒有很常騎,最近的問題是不會電發,量一下電池,只剩11多v,趕快拿去公司充電,充了10個小時,電壓恢復到12.7v,換一顆電池可以活一個禮拜,可以充就省起來,換上去機車可以發動,不過我量一下電壓才12.8v,是發動中量的,要摧油門才有13v以上,而且一開始發動還沒13v,要發動等一下子才有13v,量電流幾乎沒有電流,也要摧油們才有最高才0.5A,我把電池拆下,量出來的電壓才7V多,我有查網路,整流器有問題,可是一定有問題嗎?請問懂機車的大大們,我的車子這樣正常嗎?可否給我解答,謝謝大大們!

网友:
應該不正常,似乎是發電盤有問題沒有輸出足夠的回充電壓
給電瓶充電。總之是充電系有問題了.....

電瓶平常提供啟動馬達搖轉引擎、引擎熄火時提供電力給轉向燈甚至頭燈,
等需要供電的裝置。如果電瓶在秏電後沒有及時補充,就無法電發了。

修修就好了....

楼主:
謝謝解答,我再觀察看看!

网友:
這個電瓶應該用很久了吧,電瓶壞了,換一個吧!!沒救!!

网友:
電瓶上年紀了嗎?  看看有沒有水  液面不足過低時 整麼充都撐不久沒有用
免加水免保養電瓶  液面不足時也是可以加純水保養 (或電瓶水)

GOOGLE 一下    免保養電瓶加水

http://tw.myblog.yahoo.com/taurus-diy/article?mid=2344

网友:
我那開機車行的朋友說
整流器故障的機率較大
因為發動之後還能達到13V
表示電盤還算正常
但整流器故障
而使得電無法回充
所以拆下電池後電壓嚴重不足
那整流器不會很貴
買一顆試試吧

楼主:
謝謝Carlos大,我再觀察看看,還可以用腳踩發動,只是怕不會充電而已,也不常騎,我們家女王踩不動,一直叫我去修!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們熱情解答,今天休假跑了一趟機車材料店,花了380元買了一個整流器,先不換上接新買來的看看, 結果發動後電壓就有12.8V以上,摧個油門就13.5V,用電錶量電流,怠速電流有1.5A,摧個油門就有2.2A,這樣電瓶才會充電,發動個10 分鐘,用電發就很好發了,我的問題是解決了,如果有同樣問題的朋友們,還是不確定問題在那裡,給機車行看一下吧,給有同樣車子的大大們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