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固態電容規格

楼主(2011-10-12):
此固態電容我在網路上爬文好久,一直找不到規格表..
請各位高手幫忙鑑定一下><  如圖~
560因該指的是560uF
但是底下的6FJ卻是完全看不懂...
還有..電容第一行的11015/34147這代表甚麼??
相同的規格有不同的編號?  是代表特性不一樣嗎??
CPU旁邊也有類似情況

一邊是747,另一邊卻是748

一邊是747,另一邊卻是748

一邊是747,另一邊卻是748
懇請各位高手幫忙解惑~  感謝!

网友:
這類電容,標識各家很給它亂。

以你的例子來說,應該是 6V 的,下面那個應該是 2.5V,大概是用在 CPU 的核心電壓上。

楼主:
嗯嗯,感謝解惑!
我也在猜是6V或6.3V,至於上面的數字因該只是編號之類吧…
用Google搜尋也沒啥結果
有大大知道綠漆的是哪個牌子的嗎?從廠商著手因該好找一些…
我只記得藍色好像是日本化工,紅色是富士康的樣子,有錯請指正…紫色/黑色我忘了!
這張GA-P31-DS3L原本症狀是會一直當機,送回技家的結論是控制晶片損壞無法維修
目前是可過電但無畫面,有高手能指點一下大約的維修方向嗎?
不過我手邊也只有烙鐵兩隻…如果真的是南北橋之類損壞,我想它因該還是難逃成為零件板的命運吧!

网友:
這張板子是無內顯的,「無畫面」的情形是否有試過換張顯卡?

主要是您的描述不夠清楚,例如有無作過交叉試測?清內存插槽?更換內存等等動作?或者已確定是板子故障?

楼主:
這張版子最早的症狀是開機後會無預警的當機(藍白畫面),且間隔時間越來越短
CPU/記憶體/硬碟/顯示卡/POWER都經過交叉測試(保證零件是OK的)
原記憶體在測試當中也有跟原廠換新過,症狀都一樣
所以推測主機板壞掉,送回技嘉
不到2天,技嘉就簡訊通知主要控制晶片損壞,無零件維修
拿回來後再目視檢查,發現有幾顆電容鬆動疑似虛焊
重新焊接後可開機,進Bios調整設定調到一半螢幕就黑了...
後來顯卡又換了2張情況都一樣(8600GT<--原本用的/R4550/7300GS)
測試POWER-400W
      CPU-E6300/Q6600
      記憶體 威剛DDR2 667 512MB*4(交叉測試)/創見DDR2 800 2G(原記憶體)
      顯示卡 R4670/R4550/8600GT/7300GS
      硬碟   WD500G(黑/藍/綠標各一)
Bios也清除過很多次,也試過升級
作業系統從灌過N次...灌都很正常,灌完之後偶爾會正常幾小時,最長不超過1天就會再發生相同情況
手邊沒有偵錯卡...所以放了一堆設備做交叉測試= =

网友:
如果想要嘗試自己修板子,可以先做一下功課,一些基本的概念先了解。
再另外開一篇文章出來討論。
零組件都交換測試過了,等於確認是主機板本身有問題,不穩,應該會落在主機板的power上。

网友:
我建議您可以買一張偵錯卡,畢竟很便宜150元~450元都有,至少比你交叉測試完了,還是不了解什麼原因。用偵錯卡有個好處,就是可以大概的了解一個方向,不用盲目的測,而且如果有假負載的話,那就更方便了,因量CPU的點和記憶體插槽的點及PCI-E和PCI的點就方便些了,只是要做些小投資,我不是推銷東西,只是為了修理某些東西真的要花點錢。像我最近又覺得我好少了一台電源供應器,就又想搞個一台,真是一步江湖無盡期!加油吧!

网友:
上圖為韓國 samwha 560uF 6V FJ系列
規格書

下圖為日本sanyo 820uF 2.5V SEPC系列
規格書

至於最上面的編號...因該跟規格沒關係 不用特別去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