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頁錯誤 !!

楼主(2011-10-12):
網頁錯誤詳細資料

使用者代理程式: Mozilla/4.0 (compatible; MSIE 8.0; Windows NT 5.1; Trident/4.0; iOpus-I-M; .NET CLR 1.1.4322; .NET CLR 2.0.50727; .NET CLR 3.0.4506.2152; .NET CLR 3.5.30729; yie8)
時間戳記: Wed, 12 Oct 2011 07:17:28 UTC

訊息: 'undefined' 是 null 或不是一個物件
行: 82
字元: 1
程式碼: 0
URI: https://ssl.gstatic.com/webclien ... .client__plusone.js

最近進來 pigoo 都會出現這個錯誤 , 不知是什麼問題 !!

電腦使用作業系統 Win_XP SP3 ie8.0

電腦硬體 P4 478 3.0G  2G

网友:
你的電腦配備和我很類似吔。

我使用 Google Chrome(版本 14.0.835.202) 及 Firefox 的最新版(7.0.1),沒這個問題。

^_^

网友:
我用 Firefox 5.0.1 也沒有問題

网友:
我用IE8及Google Chrome交叉試過,沒出現你說的問題,看看其它人會不會也有跟你相同的錯誤訊息。

网友A:
有先把COOKIE和暫存檔清掉再試看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先把COOKIE和暫存檔清掉再試看看嗎??

剛剛清除過了 , 一樣無效 !!

目前的網頁只有 pigoo 會有這個問題 !!

其他網頁正常 !!!

p.s 使用 Google Chrome 沒問題 !!!

网友B:
我也有.但不影響.會不會是flash的問題n_06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但不影響.會不會是flash的問題

目前為止 , 似乎是如此 !!

比較好奇的是以前都不會 !!

就最近幾天才跑出來的 !!!

网友C:
我找到問題了,是Google+1的問題,我停用後就不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找到問題了,是Google+1的問題,我停用後就不會了。

嗯,對啊,現在顯示的速度很快了。

老大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對啊,現在顯示的速度很快了。

老大辛苦了!

喔!真的有變比較快嗎?
也請大家試試看。

楼主:
真的ㄟ ~~

錯誤消失了 !!!

速度感覺是快了一點 !!!

W 大辛苦了 ~~~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ㄟ ~~

錯誤消失了 !!!

既然這個Google +1目前會拖速度,那我就先停好了!也謝謝jeanshyen你細心發現這個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既然這個Google +1目前會拖速度,那我就先停好了!也謝謝jeanshyen你細心發現這個問題。 ...

如果開goole +1後.然後把ie的安全性調低.可能解決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開goole +1後.然後把ie的安全性調低.可能解決嗎?

這應該不是調低安全性的問題,其實google+1實施的時間並不長,我們不一定要做白老鼠,等它穩定一些再放上去應該比較沒問題。

很謝謝你的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