淨水器可以自己DIY嗎?

楼主(2011-10-12):
看人家賣淨水器不管是RO系統或者一般的淨水系統都是由廠商
負責到府安裝,不知道有沒有可能由消費者自行案需要來拼裝
出一套RO或者淨水系統?

還有,RO系統是不是一定要有個儲水桶、加壓馬達?

要怎樣分辨一組淨水設備是RO系統或者只是一般淨水器?

网友:
呵,這個問我就對了。

在一個 RO 系統中,最重要的就是 RO 膜了,RO 膜孔徑約是大腸菌的五千分之一,所以若不加壓(使用加壓馬達)的話,水很難流過去的,造水速度會很慢。

這也是 RO 另一個名稱,“純水” 的由來了,因為孔徑很小,造出來的水幾乎無任何雜質,故約純水。

為何要有儲水桶呢(壓力桶),原因也是如此,壓力桶的作用,是將水先造好存放著,要飲用時,由桶中的水來供應,否則,你會等到抓狂!

网友:
另外,要自行安裝,也是可以,不過 RO 系統,要接 3 個管線,一是進水,二是排水,三是取水口(飲用),所以,若非有點了解,會有些麻煩!

楼主:
所以辨識RO系統的關鍵在於..
1.有無加壓馬達
2.有無最重要的RO膜濾芯
3.有無儲水桶
囉?
如果沒有就是普通的淨水系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辨識RO系統的關鍵在於..
1.有無加壓馬達
2.有無最重要的RO膜濾芯

a471 大抓到重點了,這是辨別的重點。

另一項,一般淨水器,都是一個 “進”(進水,又稱原水,泛指未處理過的水,像是自來水、地下水、井水.. 等) 一個 “出水”,RO 一個特色就是會排放 “廢水"。

為何要排放廢水呢?原因在於 RO 膜的構造,因為孔徑很小,若不將 “廢水” 排放掉,RO 膜容易堵塞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471 大抓到重點了,這是辨別的重點。

另一項,一般淨水器,都是一個 “進”(進水,又稱原水,泛指未處 ...

那差不多知道了.........那怎有廠商賣沒儲水桶、加壓馬達的機種阿?
給水壓大的場合使用的?

如果沒儲水桶......自己準備容器裝可以嗎

网友A:
淨水設備是否可自己 DIY,重點在於 “水路” 的轉接問題。

比如一般家中大多使用 4 分管(有些是 6 分管),而 RO 機(或是淨水設備)大多使用 2 分管(少部份使用 3 分管),所以有一些轉接的接頭,這需要有些基本的認識才能了解如何轉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淨水設備是否可自己 DIY,重點在於 “水路” 的轉接問題。

比如一般家中大多使用 4 分管(有些是 6 分管) ...

管路問題得看使用的材料規格而定吧?

也就是濾芯間用的接頭規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差不多知道了.........那怎有廠商賣沒儲水桶、加壓馬達的機種阿?
給水壓大的場合使用的?

一般的儲水桶是無法使用的,為什麼呢?

RO 機的儲水桶,有個術語叫做壓力桶,其內是是個橡皮球(想想輪胎的內胎),當水進到壓力桶時,這個球体會被壓縮,要用水時才可藉由壓縮的球体將水壓出,這也是其稱為壓力桶的原因。

想想一般常用的水塔,都是放在高處,所以若要用一般的儲水桶,不是不行,而是先要考慮到是否水壓夠,能將水取出來。

壓力桶還有一個作用,就是提供一個回壓,這個回壓和 “高壓開關“ 配合,當桶中的水愈多時,回壓會愈大,會讓高壓開關切斷 RO 機的電源,停止造水。

反之,桶內的水用的差不多了,回壓小了,高壓開壓又是 ON,又會打開RO 機電源,開始造水。

鳴!鳴!很高興有人終於提到 RO 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路問題得看使用的材料規格而定吧?

也就是濾芯間用的接頭規格...

RO 機的零件,都是使用標準的 2 分 PE 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儲水桶是無法使用的,為什麼呢?

RO 機的儲水桶,有個術語叫做壓力桶,其內是是個橡皮球(想想輪 ...

那比較起來RO就是多了RO膜、加壓馬達、儲水桶,其餘跟淨水器一樣囉
(如果用多道濾芯淨水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比較起來RO就是多了RO膜、加壓馬達、儲水桶,其餘跟淨水器一樣囉
(如果用多道濾芯淨水器)? ...

大致是對的。

RO 機一般標準是 5 道過濾,於是問題來了,既然 RO 膜過濾效很好,為何還要配合其它的過濾濾心呢?

因為 “保護” 及延長 RO 膜的使用期限。

在 RO 膜之前會有 3 道過濾,先將水中氯及大的雜物先過濾,剩下來一般濾心無法過濾的,才由 RO 膜來過濾,這也是 RO 機看起來很複雜的原因了。

网友:
我自己也很愛用RO。不過我把儲水桶拿掉了。

第一管是5u  第二管是活性碳  第三管是1u    這三管是對水進行初級過濾,以免RO膜太快阻塞
第四管則是最重要的RO
第五管是增加水的甘甜味,有時會用麥飯石(這管沒有也沒關係)

廢水排放的地方,還要裝一支(忘了名稱)控制廢水比例的控制器
(廢水其實也是初級過濾過的水,別忘了好好再利用)

自己裝也可以,但不如買二手來整理。
第四管RO膜最重要,前面三管怎麼髒都沒關係。前面三管太髒會影響出水量,不會影響水質。
會影響水質的決定性關鍵在RO膜。

一般家用RO約三~五年一定要換RO膜,除非有水質檢驗筆可測水中溶解物。

网友B:
其實RO的配置圖大致就是上面這樣。要怎樣自己設計,就隨你高興了。

在零組件的使用上,其實都差不多,但有二個零件在設計上會有一點不同。就是採用電磁閥或被動式壓力閥,個人覺得電磁閥比較好。
其他一些附加的電子控制組件,其實可以不要。

我用水中電解質的測試筆量水質,未過濾時為140~170ppm,過濾後會降到8~15ppm(這部分會隨RO膜劣化而漸漸增高)。

网友A:
一般第4支是 RO,第五支是接在壓力桶及出水(通常我們也稱之為鵝頸,取其型狀而名)。

這第五支為何要接在此呢?是否可不接呢?

這支的作用主要是隔離之用,否則 “髒東西”(想想活性碳的作用) 容易進入到壓力桶之內。材質大多為椰殼去燒成活性碳的,有沒增加口感及甜味,答案就見仁見智了。

有的 RO 系統,會接第 6 支,甚至第 7 支,為什麼?考考大家!互動一下!

网友:
水質檢驗筆,實名為 TDS 測試器,市面上不難找的,有些電子專賣場也有提供,不過價格就貴了些!

至於 TDS 測各地水質的數據,要看取水的水庫或是使用的原水來源而定,基本上大台北由於使用的水庫,水質是全省最好的,愈往南值會愈高,以高雄來說,可達 300 PPM 左右。

而台北呢,一般在 40-50 之間,國內有沒這方面的標準呢?沒有 XD,以國外來說,一般建議在 20 PPM 以下。

网友:
B&Q有在分開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第4支是 RO,第五支是接在壓力桶及出水(通常我們也稱之為鵝頸,取其型狀而名)。

這第五支為何要接在 ...

第六道: 麥飯石濾心,礦化水質,補充礦物質及微量元素
         或磁化活化器,可活化水質,促進新陳代謝,身體健康
第七道: 紫外線殺菌燈,飲用水終端消毒,達直接飲用水標準

很久以前自己diy過,不知道對不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六道: 麥飯石濾心,礦化水質,補充礦物質及微量元素
         或磁化活化器,可活化水質,促進新陳代 ...

帥啊,一下就答對了。

除了第五道之外,其實可配很多種濾心,像 麥飯石、珍珠石.. 等,也可外加紫水外線殺菌燈!

那些濾心,一般稱之為特殊濾心,每種有不同的功能。大多是用來添加對人體有益的礦物質,因為 RO 機在過濾時,對於水中不管是好的或是壞的成份,都一律排掉。

再考一個問題,既然 RO 水很乾淨了,為何有些人還要用紫外線來殺菌呢?

网友:
更正一下,TDS 的單位一時搞錯,不是 PPM。,<- 這行在下行說明一下。

又忘了 PPM = mg/L,所以 PPM 也是對的啦!

關於 TDS,可能有人有興趣,貼一下轉貼文章:

原文: http://www.hudong.com/wiki/TDS

-- 轉貼內容 --
TDS 是英文 total dissolved solids 的缩写,中文译名为溶解性总固体,又称总含盐量,测量单位为毫克 / 升( mg/L ) , 它表明 1 升 水中溶有多少毫克溶解性总固体,或者说1 升水中的离子总量。一般可用公式:TDS=[Ca+Mg+Na+K]+[HCO3+SO4+Cl]

TDS 概念是个舶来品,在美国、台湾水处理领域广泛使用, TDS 值的测量工具一般是用 TDS 笔,其测量原理实际上是通过测量水的电导率从而间接反映出 TDS 值。在物理意义上来说,水中溶解物越多,水的 TDS 值就越大,水的导电性也越好,其电导率值也越大。

通俗的讲: TDS 值代表了水中溶解物杂质含量, TDS 值越大,说明水中的杂质含量大,反之,杂质含量小。

TDS 笔使用方法:打开 TDS 笔探针盖,按下标有 ON/ OFF 按钮,待液晶屏显示后,将 TDS 笔插入被测水中,待数值稳定后,按下标有 HOLD 按钮,拿出 TDS 笔读取数值方可,测试完毕后,用干纸将 TDS 笔探针擦拭干净。

  影响 TDS 值测试的因素:
  水温: TDS 笔不可用于测量高温水体(例如:热开水)
  水的流速: TDS 笔不能用于测量晃动较大的水体
  水质污染: TDS 笔不能用于测量污染浓度较高的水体
  何谓TDS(TOTAL DISSOLVED SOLIDS)?水中有无杂质又如何能得知?

中文的意思是溶解于水中的总固体含量,TDS计是针对此设计的计量器,可看出水中无机物或有机物的ppm值。但这只是初期性的检验,无法提供完全正确的资料及内含物是什么?

若需要正确的内含物成分,仍以送检为准。检测水中总溶解固体值(TDS)即检验出在水中溶解的各类有机物或无机物的总量,使用单位为ppm或毫克/升(mg/l)。

它的导电仪器能测出水中的可导电物质,如悬浮物、重金属和可导电离子。如何使用呢?

(一)测量时的水温应维持在摄氏25度左右,切记,温度过高会使TDS值增加,影响正确性。
(二)液晶屏幕所显示的数值即为TDS值,若TDS计显示100度数字,那代表溶于水中的物质含量正离子或负离子总数为100ppm(公差为±5ppm),数字愈高,表示水中的物质愈多。
(三)北京市地区自来水平均在250ppm左右,RO纯水能减至30ppm以下,当数值超过30ppm时,就必须考虑更换RO滤膜或请技术人员验修。

当然TDS计也非万能,它也有其盲点与缺点:

(一)TDS仅能测出水中的可导电物质,但无法测出细菌、病毒等物质。
(二)单独依赖TDS水质测试来判断水质是否能生饮,并不是最正确的作法;经高温无法灭绝的细菌或病毒,必须透过更精密的仪器才能测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帥啊,一下就答對了。

除了第五道之外,其實可配很多種濾心,像 麥飯石、珍珠石.. 等,也可外加紫水外線 ...

因為水中具有消毒殺菌的氯被RO濾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為水中具有消毒殺菌的氯被RO濾掉了

也對,正確來說,氯是被活性碳 “幹掉了”,這也是幾乎所有的淨水機都會用活性碳的原因。

所以只要年紀夠大,還記得以前在公共場所的飲水機吧,通常只有用一個濾心,它是兩截式的,一和現在的纖維很像,二就是活性碳。

活性碳除了除氯外,另一作用就是用吸附的原理,將一些大腸菌的吸附住,所以水也可生飲了。

至於為何有人要用紫外線殺菌燈呢?就和 lincy1027 大講的一樣,因為在桶內的水沒氯了,雖然很乾淨,但若放久了,也不太新鮮而生菌了。

所以,一般建議,如用水量不大的話(像一般家用的壓力桶大多為 3.2加崙),一天無法用完一桶水以上,建議 3-5 天把水放光,以免生菌。

最好,每天要用之前,也先放流一下(約一分鐘),就好像早上要用自來水,一些專家建議的一樣。

网友D:
看完諸位的對話,下次我也可以自己安裝了。
插花問一下:用 RO跟一般只用活性碳過濾的有啥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完諸位的對話,下次我也可以自己安裝了。
插花問一下:用 RO跟一般只用活性碳過濾的有啥不同? ...

呵,你沒仔細看哦..

>_<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呵,你沒仔細看哦..

>_

報告!我有仔細看完

受益良多

理應將此篇列為精華,只是…要收在哪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報告!我有仔細看完

受益良多

其實,我一直想要寫一篇詳細 RO 介紹方面的文章,但是手上的零件一直不齊全。

主要介紹 RO 的水、電是如何控制,及為什麼要用到某些看來怪怪的零件。

我這星期去桃園拍些零件圖,我再 PO 上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F:
非常詳細的的說明,容我再來補述一些遺漏
一、TDS :乃為 "水中總固體溶解度" ,也就是水由空氣中的水氣形成水珠,下雨落到大地前,除了會帶進空氣中的污染物(如酸雨),流經路徑中,會溶入大地中微量元素,這些物質包括礦物質、 重金屬、化學物質,和不溶於水的固體物,如泥沙等。

一般賣RO淨水器的販者會使用 TDS 測試棒來檢測水質是否乾淨,指數高者謂之水不乾淨,指數低者謂之純靜,這並不完全正確,因為除了微量金屬元素會影響指數高低外,許多存在於大自然的化學物質(含人工污染,如農葯等)和細菌病毒等,就無法由 TDS 測出來,至於那些量不出來的化學物質,才是影響水質的重要物質,要量測就要用其他方法來測知了。

二、RO 逆滲透膜為何前面要加裝一道活性碳濾心,是因自來水中的氯會破壞逆滲透膜,所以必須前置一道活產碳濾心來過濾氯,但這道活性碳濾心因使用的活性碳顆粒大小和密度,會影響過濾的效果。

三、另外用 TDS 測試全區的水質的參考值並不準確,前面已有說明,這和水體流經的路徑有關,路徑長,TDS 則高,路徑短,則 TDS 低,地表的水體就比地下水體低。

网友G:
我想了解RO模那支管的內部構造><

水是經過管內的哪個地方變成廢水

又是經過管內的哪裡變成純水

有時會有逆沖行程 水又是怎麼流動的勒?

网友H:
看起來RO的DIY安裝比較難,電解水機買回來裝應該較快吧,
那...到底那種水喝了,對身體較好,保養上比較不傷「錢」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常詳細的的說明,容我再來補述一些遺漏
一、TDS :乃為 "水中總固體溶解度" ,也就是水由空氣中的水氣形 ...

wooden 大在這方面,我想也是花了不少時間研究。

感謝補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了解RO模那支管的內部構造><

水是經過管內的哪個地方變成廢水

其實一個很簡單的公式:

原水(進水) = 純水 + 廢水

不知有沒看過 RO 膜的外殼,有沒注意到,一般的濾殼都是一進一出,而 RO 膜的外殼,是一進兩出,就是符合上面的公式。

廢水比原水要髒很多,為什麼呢?看看上面簡單的公式,想想可能就了解了。

其實 RO 膜要和廢水比(接在排水上那個細細長長的東東配合,是用來限流之用),否則就都排放出來了。

我到時拿一個報廢的 RO 膜拆解給大家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起來RO的DIY安裝比較難,電解水機買回來裝應該較快吧,
那...到底那種水喝了,對身體較好,保養上比較不 ...

要喝那種水,其實很簡單。

電解水在日本是用來醫治及調理之用,所以也叫機能水。不過到了台灣,為了怕麻煩,不會強調其治療上的功能,只稱為機能水。

電解水有無效,我不便多說,用 “電解水 功能” 在網路上查一下,就可找到答案了,不要信政府的那套說詞 XD

RO 機又名純水機,我想不難看出,很單純,若是要單純的喝水,選 RO 機就沒錯。

在費用方面,RO 機約在一萬以下就可買到不錯的機子了,而電解水機呢?一萬還是基本入門的機種,甚至五萬也不算什麼?

不過保養費用方面就有差,RO 方面,雖然濾心多,不過整體下來(1 至 第三道)及第五道濾心很便宜的,因為市場大了,量多了,自然便宜。

電解水的濾心(指本体濾心,在機子內的濾心),很給它貴的,通常要兩千元左右,一年約換一次。

网友:
yoyomay,想學 RO 機 DIY 哦,我這星期五會到桃園,你可過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第4支是 RO,第五支是接在壓力桶及出水(通常我們也稱之為鵝頸,取其型狀而名)。

這第五支為何要接在 ...

接第六支 第七支是為了..................讓廠商可以在一個使用期限內,多賣你兩支濾心

對不起,我真的是來亂的

早期有裝過RO系統,不過比較簡單,沒啥第五道,第六道濾心的,就一個飲水機常用的棉布濾心做初步過濾後

就直接進RO機了,最深刻的印象是,旁邊那個廢水桶(20公升白色水桶)真的滿很快,一不小心就慘劇

网友E:
補充連結

工研院的『認識電解水』
http://www.ecaa.ntu.edu.tw/weifa ... B9q%B8%D1%A4%F4.htm

請教這套說詞能信嗎?

還有 wiki 的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9%9B%BB%E8%A7%A3%E6%B0%B4

网友:
要喝那種水?去大賣場看看就知道!是賣純水的貴,或是賣礦泉水的貴?為什麼~~應該不是哄抬物價吧!
是在處理水技術,還是在考量喝什麼水對身體有益的.別忘了,身體的酸鹼度度是pH7.35~pH7.45之間,過多或不足都是不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補充連結

工研院的『認識電解水』

對不起哦,這個問題,由於我也算是其中的使用者吧,所以真的不便說!

不過真的,多找些國內外的資料,參考一下,就可以了解了!

就好像有人說純水由於沒礦物質,喝多了對身身體不好,甚至有人說電解水喝多了會結石。

總而言之,相信自己最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對不起哦,這個問題,由於我也算是其中的使用者吧,所以真的不便說!

不過真的,多找些國內外的資料,參 ...

是我不好意思,強人所難啦~

不過我只是想確定資料的正確性
至少要有根據

並非針對某種水好,某種水壞
而是探討各種可能性,物理特性,人體適性,等…多種考量
這些水,有共通點,也有其特有的點
有點像『流言追追追』的感覺

至於該喝哪種水好,只能請大家根據『有根據的資料』下去自己判斷囉!

剛好您舉了極常見的兩個例子

1.沒礦物質,對身體不好
常見解:人攝取礦物質的主要來源並非『飲用水』

2.沒鈣,骨質會酥鬆
常見解:承 1,主要來源並非『飲用水』

3.結石,這個我沒聽過

4.RO 水是酸性的
常見解:
溶入了 CO2,的確有可能是酸性的,但強度和『知名品牌汽水』比較,遜色多了,可以無視
同時,胃酸相比,仍是小巫見大巫

(一時沒找到常見解的佐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是對的。

RO 機一般標準是 5 道過濾,於是問題來了,既然 RO 膜過濾效很好,為何還要配合其它的過濾 ...

嗯,這點我知道.....應該說RO膜專門對付超細小的東西,所以前面三道
負責過濾泥沙異物等大型東西,最後才交給RO過濾細菌,再給活性碳做
後續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RO的配置圖大致就是上面這樣。要怎樣自己設計,就隨你高興了。

在零組件的使用上,其實都差不多,但有 ...

感謝你以上說明...

楼主:
其實你了解之後不管你要RO或者純淨水器都可以啦....

我們討論這個應該會妨礙許多業者財路.....

网友I:
自己裝淨水器的困難度說高不高,說低也不很低,因為大部份要鑽水泥牆,家裡有撞擊型電鑽的人還好辦些,否則也很麻煩。
裝置進水的地方要關水才能進行,要拉一條110V市電,這些就比較簡單了,如果cremaker有在裝新機,麻煩他拍一次裝機實例好了(將他一軍)!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自己裝淨水器的困難度說高不高,說低也不很低,因為大部份要鑽水泥牆,家裡有撞擊型電鑽的人還好辦些,否則 ...

這種鑽洞、打孔施工的方法,我全避掉了。

這是平常的用水

這是要濾水時的裝置(人家只要一秒變格格,我只要一秒變瀘水器!!!

這是平常沒在用時,蛇頸就這樣掛著

這是使用時的模樣

我先前有說不用壓力儲水桶,是因為曾經遇過出來的水有橡皮味,才會動手把原先的設計給閹了。

省掉麻煩的加工,這樣使用的意願才會提高。。。。。(又讓人賺不到錢了~~~

网友:
RO水不用煮沸即可飲用,算很乾浄的飲水。自己會修、會換,算是很便宜,值得推廣。

會出問題的地方大概只有壓力馬達。壞掉有兩種症狀,一是馬達本體,另一是壓力泵漏水。
自己動手換掉,一整組好像才6~7百,用個5~6年以上沒問題。

我照片中的這顆壓力馬達算不錯的,有漏過水,整理一下又繼續服役到現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這種鑽洞、打孔施工的方法,我全避掉了。

這是平常的用水

咦!第三張照片不用鑽孔固定嗎?那三罐也有些重量耶!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咦!第三張照片不用鑽孔固定嗎?那三罐也有些重量耶!

眼睛有這麼賤!!?連這個也被你挑出來!!??
(打錯字了,自己糾正:眼睛有這麼尖!!?)

再看仔細一點,它跟一般市售相比,特別一點。下面有兩支腳,是可以放在地上的,當然也可以不打洞。
(第一、二張照片可以看到腳的近照。不打洞、不鑽孔也是可以裝RO的,這孔是前一台RO時打的,既然已經打了就只好用了~~~(賴皮一下當沒有!!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眼睛有這麼賤!!?連這個也被你挑出來!!??
(打錯字了,自己糾正:眼睛有這麼尖!!?)

我有看到那兩支腳,但是你這張照片還是掛在牆上對吧!我就是看到你說"這種鑽洞、打孔施工的方法,我全避掉了",我才仔細看看你是用什麼方法裝的。

网友:
這是原本掛在那裡的前一台RO照片

壞掉的症狀是馬達沒力。估計是壓力泵部分壞了,不過目前RO機都夠用,雖然料也買好了但暫時懶得修。就讓它在那裡休息一陣子吧!!!

我真的很欣賞與推薦RO。

网友:
引用 网友I:
自己裝淨水器的困難度說高不高,說低也不很低,因為大部份要鑽水泥牆,家裡有撞擊型電鑽的人還好辦些,否則 ...

我剛回來,就看到老大在設計我 >_<

裝 RO 機主要要考慮到 3 條管線(其實有 4  條,但一條是由第 5 支和第 4 支 RO 膜濾心接到壓力桶,這很好接),所以要考慮到:

1. 進水水源
2. 排廢水
3. 取水口也就是鵝頸龍頭
4. 電源

由於一般 RO 機多是裝在廚房內,而且大多裝在梳理台下,所以如果是使用系統式的流理台,還好處理,若是遇到流理台是水泥做的,就很累了,那就只有壁掛了。

在比較新的流理台,大多是不銹鋼材料,同時在流理台下有水源,所以接一個轉接頭及加上一個兩分的開關(我們稱之為飛速),這樣以後在換濾心時,由於需要關水、關電,會比較方便。

排水問題,由於流理台下都有排水管,在排水管上鑽個小洞(約 2 分),將 RO 排水管插入,再用電工用的膠帶固定好就好了。

電源,有的流理台下有,有的沒有,所以要視狀況而定。

比較麻煩的是,由於取用飲水,都在流理台上,所以取水用的鵝頸龍頭要裝在流理台上,而大家知道鑽白鐵很給它累,一般是用圓穴鋸,直徑和鵝頸差不多即可,鑽好後就可鎖上鵝頸龍頭及接上管線了。

說起來容易,但由於流理台都有洗碗槽,所以施工及接鵝頸,若有一圓筒狀的鎖鵝頸工具會很方便。

其實 RO 機還算不麻煩,比較麻煩的是三溫機,XD

附圖是以前找到的圖,給大家參考一下。

楼主:
我講一下我聽的喔....那個眼睛愛一喳一喳的兼差健康名嘴曾在他
代表性節目中對這議題做過以下看法...
1.自來水是個很好的原水,它經過相當程度的處理送到用戶家中,只要
用戶端設備定期打掃,水質不會太過離譜...
2.人的酸鹼度是自動調整的並維持在一定PH值,他不認為可以透過飲水
改變所謂的體質酸鹼度.....
3.只要是來源清潔經過高溫煮沸殺菌的水都是好水
4.各種處理水的方式只是種手段....

你問我需要啥?......我住過台北縣,北部水質硬度沒這麼高比較好喝,高雄
水質硬度高,每回燒開水都會有所謂的鍋垢(碳酸鈣),我去掉這問題就心滿
意足囉。所以我應該是需要軟水設備......

如果你府上自來水燒開沒鍋垢,口感也還可以,用單純的淨水器應該就夠用
了....

楼主:
小強大可以講講濾芯規格的知識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講一下我聽的喔....那個眼睛愛一喳一喳的兼差健康名嘴曾在他
代表性節目中對這議題做過以下看法...
1.自 ...

嚴格說來,台灣都是硬水。台北翡翠水庫即使號稱軟水,相對於其它國家,如日本,也算是硬水。

要去除硬水,建議使用樹脂濾心(進口,德製的),一支約 4-500元。

建議用三道,這都是 10 吋的濾殼及濾心。第一道用 5U 的纖維濾心,第二道用活性碳,第三道用樹脂濾心。

网友:
要去除水中的鈣、鎂等,讓我想到以前的一個 CASE!

那時 RO 機很貴的,一台至少要三萬起跳。一位居住在陽明山的 “有錢人”,經朋友介紹,我們帶了一台 RO 機去拜訪他。

他的問題在哪呢?陽明山是石灰質地質,他只有一個要求,煮的水上面沒那些白白的東東就好了,看起來有點噁心。

於是用 RO 機現場造了些水,請他試一下,結果當然機器留下來,收錢走人。

後來這個客戶,又很熱心的找左鄰右舍來他家,玩給他們看,於是前後至少又裝了 10 台。

---

名嘴 不等於 專家!

看那些名嘴在說的, 信一半的一半就好了!

高雄水質好壞,不予批評,只是想說台北的人,到了高雄,可能用高雄的水來洗個澡都很不習慣,又幾年前的那些作秀用的飲水台現在都到哪了呢?

有沒想到一個問題,以前水質較好,公共場所大多使用飲水機,內部是很簡單的兩截式濾心,現在呢?大多改為純水機了,其中的道理,我想就很簡單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嚴格說來,台灣都是硬水。台北翡翠水庫即使號稱軟水,相對於其它國家,如日本,也算是硬水。

要去除硬水 ...

不用使用RO膜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使用RO膜嗎?

所以要看你的需求而定了。

像只想軟化水質,用樹脂濾心就可以了。

若想喝 “純水”(除了水沒別的東東),就選 RO 機吧!

若認為水質還 OK,還喝水來保健,那麼就是電解水啦!

考一個問題,純水在市面上有賣,為何沒在賣 “電解水” ?

网友:
找到的一點資料,補充一下

這是孔徑比例圖示
(上圖籃點為RO膜極小孔徑0.0001micron )
(上圖黑點為細菌 )
(上圖白點為病毒 )
(一般細菌大小體積: 1 ~4 micron. 病毒大小: 0.02~0.4 micron. 目前唯有RO膜可過濾病毒)

這是用被動壓力閥的配置圖

這是RO膜構造

這是RO過濾水中雜質的能力(百分比是指過濾掉該物質的比例)

由於薄膜的極小孔徑0.0001micron, 它可以有效過濾水中所含細菌,病毒,各種化學有毒物質. 目前以逆滲透法製成的純淨飲用水是晶瑩清澈,水質甘醇甜美,不含污染物之純淨水,沒有細菌、濾過性病毒、致癌的物質如三鹵甲烷, 戴奧辛, 藻毒等,去除有害重金屬等...是絕對健康之水,至今仍無他法製出之飲水能出其右者。

网友:
有很多選擇的,像在電視上的那種即濾即可飲用的,Brita 若不考慮價格功能比,也是可考慮。

但若要考慮價格功能,及水質的話,我 “個人“ 的建議是 ”RO 機“。

目前基本型的約 5000-6000, 有自動控制盒的約 8500 元,懂得維修及換濾心可用得很久。

我一位朋友,結婚時(XD 新郎不是我),我送她一台,現在小孩在唸國小了,機器還很 “勇健”。

网友A:
在以前還沒流行 RO 時,一些對水質要求高的人使用的是蒸餾水機(可能有人有用過)。

蒸餾水原理很簡單,就是將水燒開,冷凝收集的水,純度也很高,大家曉得其缺點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以前還沒流行 RO 時,一些對水質要求高的人使用的是蒸餾水機(可能有人有用過)。

蒸餾水原理很簡單,就 ...

大概是要把水煮沸要耗費大量的能量。

其實我喜歡用RO是因為用不了多少電,並且不用再煮沸。看上面第一張圖就可以知道了。
煮沸是為了消毒殺菌,把RO水拿去煮沸再飲用也只是白做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要把水煮沸要耗費大量的能量。

其實我喜歡用RO是因為用不了多少電,並且不用再煮沸。看上面第一張 ...

對,電量使用是一個大問題,另外:

1. 造水速度很慢,久久才一杯
2. 水中會揮發性對人體不好的,也會被收集,像是氯

所以,後來就被 RO 機慢慢取代了。

网友J:
RO膜等級分很多,有工業用跟食品用,你用的是哪一種?你知道嗎?你會辨別嗎?你會分辨等級嗎?  別問我
自古水火不容,有水別有火(電),哪天燒起來,驚死人!跟飲水機一樣,出遠門記得關電源
個人不用電解機'RO機,單純用過濾的,也沒買過市售的水(很多投錢加水那種),因為水的來源堪慮(爆料會嚇死人)

以下為個人家庭使用10來年了

ps:洗臉盆的冷水管也可用單一10英吋或小T33 的竹活性碳 ,加入過濾喔!  小t33接頭要另自製(沒4分對2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RO膜等級分很多,有工業用跟食品用,你用的是哪一種?你知道嗎?你會辨別嗎?你會分辨等級嗎?  別問我
自古 ...

這台應該是自己組裝的,看使用的特殊濾及愛惠普濾心,可買兩台 RO 機了吧!

在家庭用的 RO 膜,沒人會用工業級的,同時工業級的沒這麼小規格的啦!

RO 不費電的,看看那個馬達用的變壓器的安培數就了解了。

燒起來,可否說的詳細些,相信大家都很好奇的。

4 分轉 2 分的頭有的,連 6 分轉 2 分的也可找到的。

网友B:
看前文我還在想,什麼方式不用電。單單那管愛惠普的濾心就很強了。做好前級保護是正確的。

愛惠普的濾心出水量很大,算方便。不過,濾起來可能沒有RO乾淨。
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愛惠普的濾心是用交換的方式過濾某些東西。
愛惠普的濾心要濾水垢得要注意型號。

這種方式也是很好的選擇之一。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這台應該是自己組裝的,看使用的特殊濾及愛惠普濾心,可買兩台 RO 機了吧!

在家庭用的 RO 膜,沒人會用 ...

你有遇過加壓馬達做了2'3小時ro水,燒燙燙的,很學校的2分管破裂水噴出,噴到馬達'變壓器 短路燒起來,B.K跳掉

网友:
這種免馬達的過濾濾心我也有買過一管,後來我還是喜歡RO。

原因有二:一是RO膜便宜、耐用;二是用TDS測試筆可測得出水品質,很簡單。

用愛惠普濾心過濾的水,因為有部分是用交換的方式處理,所以TDS降不下來。根據我的印象,一般自來水如果是175左右,經愛惠普濾心過濾大概可到120或140。而RO最低我曾看到6~8,一般也有12~15,濾心變差會到35以上。

175的水中仍含有對人體有害的物質,而這個6~8是把水中對人體有害的物質拿掉之後,幾乎是無害物質的TDS。對人體有害的物質多半分子比較大,所以絕大部分都被RO膜拿掉了。而交換式過濾則是把對人體有害的物質交換成無害物質,方式不同但效果也是很好。所以過濾水不能一概用TDS來評估水質。

總之,RO很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有遇過加壓馬達做了2'3小時ro水,燒燙燙的,很學校的2分管破裂水噴出,噴到馬達'變壓器 短路燒起來,B.K跳 ...

那個要看馬達軸承而定的。

一般有水流過,是不會有這種現象的,即使軸承嚴重磨損,其至咬死,也不易有這種現象!

即使沒水流過,把變壓器直接插上電,讓馬達轉,也不會有這種情況。

馬達有沒問題,一般聽聲音即可判斷出問題,更精準的方式是用壓力表來測。

一般家用的壓力桶約在 1.5 - 2 小時就可造滿水了,若超過兩小時太多,可能是馬達壓力不足,或是 RO 膜的問題,請檢查一下。

這種現象,有一個可能就是 RO 機大多裝在廚房,若油煙過多,機器上沾上油煙,有這個可能,因為低壓及高壓接通時可能會有電弧現象(接點氧化或鬆動)。

不過嚴格來說,這應該不是 RO 機的問題,而是保養上的問題。所以若一定要裝在廚房內(非裝在流理台下),有專門的 RO 專用套子可套在上面,減少這種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前文我還在想,什麼方式不用電。單單那管愛惠普的濾心就很強了。做好前級保護是正確的。

愛惠普的濾心出 ...

愛惠普的濾心很多種的,各有不同的用途。

楼主:
所以還是看個人需要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還是看個人需要啦..

是的。

1. 每個人需求不同,每地水質不同,有很多排列組合
2. 每個人看法不同,有人相信,有人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1. 每個人需求不同,每地水質不同,有很多排列組合

那有沒有可能先組個5道濾心的淨水器先使用,
後來在添購RO膜+加壓馬達升級成RO系統?

网友B:
當然可以隨你設計,只不過要了解各道濾心的能力與配置。

例如:第一道的5u可別裝成第三道。

其實RO的四道或五道式的設計已經很夠用了。TDS出來是6~8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沒有可能先組個5道濾心的淨水器先使用,
後來在添購RO膜+加壓馬達升級成RO系統?

可買到 RO 專用的固定架,先裝 3 道,第一道 5U PP 纖維,第二道活性碳,第三道 1U PP(或你想去除硬水,用樹指),日後,這些都可用到的。

這樣的水,拿來喝也是可以,已沒氯及大腸菌等。

不過,濾過性病毒、重金屬,是無法濾除的。

不過說實話,分開來購製,費用會高出 2 成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然可以隨你設計,只不過要了解各道濾心的能力與配置。

例如:第一道的5u可別裝成第三道。

如果是五道濾芯.....那就是在第四道變化囉?

看是使用RO膜或者其他種類濾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買到 RO 專用的固定架,先裝 3 道,第一道 5U PP 纖維,第二道活性碳,第三道 1U PP(或你想去除硬水, ...

怎麼說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五道濾芯.....那就是在第四道變化囉?

看是使用RO膜或者其他種類濾芯... ...

濾心的配法,通常順序是:

1. 先做粗過濾,像水中的泥砂、鐵鏽、毛髦,所以第一支通常是纖維(類似以前的棉布濾心),就是這個原因
2. 水中的氯、大腸菌一定要去除,才可飲用,所以一定要用到活性碳,活性碳還有除味、除色的功能
3. 看是否要加上特殊濾心,再自行添加

像 modola (#61),大体上就是這樣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麼說咧??

同樣的,你看一下 midole #61 那張圖,發現到沒,那個固定架的濾殼是怎麼接的呢?是一個一個串起來的,這種接法由於 RO 的架構及空間不夠大,日後要轉成 RO 機很累。

對了,那三個濾殼就是標準 10 吋的濾殼,這種濾殼所用的濾心已大量生産了,價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樣的,你看一下 midole #61 那張圖,發現到沒,那個固定架的濾殼是怎麼接的呢?是一個一個串起來的, ...

知道了......

所以整個系統我必須決定該單純淨水或者RO...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其實一個很簡單的公式:

原水(進水) = 純水 + 廢水

老強大請教一下...就上述簡單公式
1) 經過重重多道濾芯之後(濾掉石灰鈣之類), 而還未進入RO膜之前,  應該可以稱為軟水囉?
2) 續1) 如果這種水是軟水, 經過RO處理分離出  RO水 +  廢水 , 那個廢水... 還是可以稱為軟水嗎?
3) 續1)2) 不是軟水的話 該稱為什麼水?
              雖然只是RO 處理剩的, 但畢竟經過之前好幾道處理水質應該還好!?
          有什麼好建議可以應用的? 你裝過好幾台, 應該有看到有不錯應用例子吧?
          (以前學校有裝一台看接法是廢水直接排掉 搖頭!!)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強大請教一下...就上述簡單公式
1) 經過重重多道濾芯之後(濾掉石灰鈣之類), 而還未進入RO膜之前,  應該 ...

過RO才是軟水。

沒過RO前,只是濾掉1u以上粒子的過濾水。只到這個階段濾掉的東西不多(除非你倒泥水)。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強大請教一下...就上述簡單公式
1) 經過重重多道濾芯之後(濾掉石灰鈣之類), 而還未進入RO膜之前,  應該 ...

廢水排掉.....
偷偷告訴你.....真的很多淨水器都是這種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過RO才是軟水。

沒過RO前,只是濾掉1u以上粒子的過濾水。只到這個階段濾掉的東西不多(除非你倒泥水)。 ...

感謝D大開釋

我是因為看到 老強大52# 如下紅字:  想DIY 只處理用到三道濾心的
=======================================================
嚴格說來,台灣都是硬水。台北翡翠水庫即使號稱軟水,相對於其它國家,如日本,也算是硬水。
要去除硬水,建議使用樹脂濾心(進口,德製的),一支約 4-500元。
建議用三道,這都是 10 吋的濾殼及濾心。
第一道用 5U 的纖維濾心,第二道用活性碳,第三道用樹脂濾心
============================================================

网友:
不用RO要變軟水,起碼要採用離子交換樹脂。用一陣子以後,再用食鹽還原一下,再繼續用。

自己去查查了。用RO就不必用離子交換樹脂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廢水排掉.....
偷偷告訴你.....真的很多淨水器都是這種做法.....

我也是隱約有這種感覺...

厚~~  老強大~~老實招來  你是不是這樣搞
我去泰國水利建設局/自來水處 舉發你   水患原兇抓到了 ~~

网友:
我是把廢水用桶子接起來,用在洗碗盤或洗衣服。這樣用其實還滿快消耗掉的。

大家還是要節約用水,讓水資源做最大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是隱約有這種感覺...

厚~~  老強大~~老實招來  你是不是這樣搞

呵,我在前面有說啊,RO 會排放廢水的。

RO 若不把廢水排掉,RO 膜容易堵塞的。

一般我們會徵求客戶的意見,看是要直接排掉,或是接到桶子內另用。

另外,有人看到水排掉那麼多,覺得太浪費水了。我用數字來說一下:

1. 一家四口人,每天以飲用 3L 的水,4 人計 12L
2. RO 機造水及排放廢水的比例約為 1:1.6 到 1:2.2(不是絕對,看設計)
3. 所以每天用的水量為 12 + 12*2.2(以排放最大者計)= 38.4L

大家知道上一次洗手間用的水量是多少嗎(約 12L)?所以每日以家中 4 人計約莫是上個 3-5 次的洗手間。沐浴一次約 400L 的水。所以比較一下,就了解 RO 倒底會不會浪費水了。

RO 會排放廢水,主要是保護 RO 膜之用,若不如此,由於孔徑很小,很快就掛了。

對了,不妨自行問一下家中有裝 RO 機的朋友,裝了後是否水費有感覺增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強大請教一下...就上述簡單公式
1) 經過重重多道濾芯之後(濾掉石灰鈣之類), 而還未進入RO膜之前,  應該 ...

主要是一般濾心對重金屬及濾過性病毒都沒輒啊。

即使那個貴貴的陶瓷濾心或中空絲膜,也是無法完全去除的。

所以,要怎樣的水質,就要有怎樣的過濾法(濾心)。

网友:
各區域的水質來源,可以參考行政院環保署飲用水資訊
http://tsm.epa.gov.tw/drinkwater/index.html
其實水的來源盡可能用自來水的,至少它有養金絲雀跟錦魚作保護

网友M:
請問一下..........喝這種水可以嗎?再麻煩點下列網址回答-謝謝大家。
http://www.shop2000.com.tw/tjj/

网友:
引用 网友M:
請問一下..........喝這種水可以嗎?再麻煩點下列網址回答-謝謝大家。
http://www.shop2000.com.tw/tjj/ ...

很多賣淨水器的只是想提高價格、賣貴一點。

看了網頁以後,覺得只是如此。怎麼分辨??就是看寫了什麼廣告詞。

不過你問的是「喝這種水可以嗎?」,當然可以。只要比自來水乾浄都能喝。

网友A:
引用 网友M:
請問一下..........喝這種水可以嗎?再麻煩點下列網址回答-謝謝大家。
http://www.shop2000.com.tw/tjj/ ...

磁化石其實也是能量石的一種,用 Google 以 “磁化石” 可找到不少介紹。有沒效,我不提供意見,請自行判斷。

夏天有注意到 Modole 大 #61 樓的那張圖沒?其中也有磁化石,你可問他一個價格多少?再去你提的連結問他們一台多少?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磁化石其實也是能量石的一種,用 Google 以 “磁化石” 可找到不少介紹。有沒效,我不提供意見,請自行判 ...

好的,我再問........ Modole 大 #61 樓的
這種水是直接生飲的,因朋友推薦,想知道是否真的能生飲且長久食用可否呢?

楼主:
濾芯的規格都是通用的嗎?
如10"濾殼就可以裝10"的各種功能用途濾芯

有無特殊規格被廠商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的,我再問........ Modole 大 #61 樓的
這種水是直接生飲的,因朋友推薦,想知道是否真的能生飲且長 ...

這種事RO已經輕易辦到了,而且很便宜。

詳見 #56 的文章,過濾能力都有說明了。

濾出來的水有沒有比RO乾淨,用TDS測試筆試一下就知道了。根據RO的能力,要比RO的6~8還低,應該很難。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的,我再問........ Modole 大 #61 樓的
這種水是直接生飲的,因朋友推薦,想知道是否真的能生飲且長 ...

其實你注意看,這絶不是單支所能達到的功能!

看它也是用了很多支濾心,就像我之前說的,及 Midole 大的 #61 的圖所介紹的,一定是先做初級過濾,活性碳,再加上特殊用的濾心。

想生飲,不用這麼複雜,水質較好區域,用 PP + 活性碳,就可生飲了,要求高一些的用陶瓷或是中空絲膜。

所以每一種過濾方式,嚴格說起來是多種不同濾心的組合,組合的不同,就有不同的過濾效果。

另外,有一種複合濾心,也就是在單一濾心裡面有多種不同的濾材,在電解水機常可看到,像愛惠普的也很常見,這也是這種濾心一支就要幾千元的原因了。

突然想到當兵時的野外求生課,用砂子、樹葉,多道也可用來濾水說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濾芯的規格都是通用的嗎?
如10"濾殼就可以裝10"的各種功能用途濾芯

看了那些特殊規格的濾心就有點火,品質一樣價格較高,千萬不要買。

至於RO膜,據說有能力做的沒幾家,好像大多是從美國來的,品質都不錯。

网友M:
嗯嗯,謝謝兩位的回答
不好意思.........多一個問題-那台機器是沒有排廢水功能,這樣還是能生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濾芯的規格都是通用的嗎?
如10"濾殼就可以裝10"的各種功能用途濾芯

應該是說若你用 10吋標準濾殼,那麼就可用 10 吋標準濾心。

為何建議用標準的呢?標準的,也是大家常採用的,量大、取得容易、成本低。

有的廠商會開發出特殊規格的濾心,請自行想想,Why?萬一這家如果不在了呢?

^_^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嗯嗯,謝謝兩位的回答
不好意思.........多一個問題-那台機器是沒有排廢水功能,這樣還是能生飲? ...

給你個建議!

第一道用 5U PP 纖維濾心
第二道用粉末活性碳
第三道用 1U PP 纖維濾心

這樣也能生飲,若想再好一些加第四道陶瓷(或中空絲膜)再加一支銀活性碳(具殺菌功能)就很完美了。

不過這樣組合起來,可能價格和一台 RO 所差不多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給你個建議!

第一道用 5U PP 纖維濾心

所以裝那一台3萬5000千是貴了.......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M:
所以裝那一台3萬5000千是貴了.......哈哈

這只是初期費用,你有沒考慮到日後耗材的問題及費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A:
這只是初期費用,你有沒考慮到日後耗材的問題及費用?

來不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嗯嗯,謝謝兩位的回答
不好意思.........多一個問題-那台機器是沒有排廢水功能,這樣還是能生飲? ...

沒有排放廢水也是可能的。約廿年前我有買日本三菱的淨水系統,也是沒有水垢。沒水垢就沒細菌、病毒吧!

這種的也不排放廢水。技術問題可以看照片,可以到0.1u
http://www.cleansui.com/en/product/faucet/csp2e.html

只要採用這種濾心就不用排廢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M:
來不及了...............

來的及的,Wish 應該沒看到這篇,兩萬元賣給他 ^_^

再用這兩萬元可買台更好的濾水器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來的及的,Wish 應該沒看到這篇,兩萬元賣給他 ^_^

再用這兩萬元可買台更好的濾水器了! ...

哈哈..........1000元賣給他,他也不會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哈哈..........1000元賣給他,他也不會買的。

Wish 應該也有裝淨水器。我想他應該有相當的研究,呵,別忘了,五個腦室的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說若你用 10吋標準濾殼,那麼就可用 10 吋標準濾心。

為何建議用標準的呢?標準的,也是大家常採 ...

瞭解......只要我的濾殼不是特殊規格的就可以適用
所有同樣尺寸的濾芯來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給你個建議!

第一道用 5U PP 纖維濾心

如果是燒開喝...這種基礎三道+一道陶瓷或中空絲膜加強應該就很優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燒開喝...這種基礎三道+一道陶瓷或中空絲膜加強應該就很優了吧?

這觀念不對哦~~~~

燒開是為了消毒殺菌,但別忘了水中「微量」的污染物與毒物,這才是重頭戲。。。。。

詳見 #56 的文章,過濾能力都有說明了。這些可是非過RO才能拿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燒開喝...這種基礎三道+一道陶瓷或中空絲膜加強應該就很優了吧?

裝淨水器,就是想不用燒開喝啊?

燒開的作用在哪呢?除氯、殺菌。

這些動作,淨水器都做了,所以我是覺得多此一舉!

以我家來說,近二十年來沒燒開水這回事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裝淨水器,就是想不用燒開喝啊?

燒開的作用在哪呢?除氯、殺菌。

省瓦斯了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省瓦斯了咧............

是的,想想二十年來可省下多少。

另外,更是方便,想喝水,龍頭一開就可喝了, Happy!

网友J:
看來大家對我家的淨水器,滿好奇的,我就公佈一下價格

5u棉質濾芯 20元
德國無溶劑樹脂  250元
CTO壓縮竹炭濾芯  120元
優質孟宗竹炭   150元
H104 濾芯  1000元
磁化石 以前的,這只是要清洗不用換
四合一能量 濾芯  150元
銀添活性碳濾芯 150元
麥飯石 80元

說明:
1.用無溶劑樹脂,水喝起來才不會鹹鹹的(對心血管較好),但除水垢能力不強
2.用H104 這本來沒有,是因為水的來源變成用林內淨水廠的水(濁水溪--集集水壩),日後林內湖山水庫蓋好後,看能不能減少
3.磁化石'四合一能量,這不是再增加能量的,這是除鐵質水垢用(跟工廠裝水管磁化器一樣的意思)
4.麥飯石 買符合自己喜歡的口味
5.這樣可否生飲, 是可以的(夏天時喝很冰甜),但個人建議自來水從水塔下來的就不要,從自來水管直接來的就行,因為從水塔下來的水,是新舊水混合,大腸菌較多'含氯少,除非你家水塔是真空的
6.家裡使用地下水'圳溝水'山泉水'水區有汙染的'大水塔存放的'水管尾端戶的,建議使用RO方式,不要用這種方式
7.水只要達到清潔度夠,用我這方式就很好用了,怕死的'怕致癌的活性碳裝多支點(這是古人老祖宗教的,碳可以除盡(吸附)萬惡),你看我們養的那隻狗,不是都直接喝自來水.

還有我家沐浴器是用小T33竹碳濾芯當漱口水;10英吋竹碳濾芯當洗澡水,濾材也都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M:
所以裝那一台3萬5000千是貴了.......哈哈

磁化器現在很便宜了,還賣這麼貴,你真是好野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看來大家對我家的淨水器,滿好奇的,我就公佈一下價格

5u棉質濾芯 20元

midole, 這樣的價格不是 end user 價。

以那支 H104 來說吧,一般看到的價格就不只 2000 元了。

特殊濾心價格也是很貴的。

所以我才說這樣的配備可約買兩台 RO 機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midole, 這樣的價格不是 end user 價。

以那支 H104 來說吧,一般看到的價格就不只 2000 元了。

h104 有2000這麼貴嗎?  1000元用兩年,其實還可以? 這支市面上價格很亂(1000~6000),我都用過,什麼有雷射標籤,無雷射標籤的,使用的結果都一樣,最終我選平行輸入品 1000元/1支

网友:
引用 网友M:
哈哈..........1000元賣給他,他也不會買的。

啥!結果扯到我的頭上來了,1000元賣給我?送給我還差不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A:
Wish 應該也有裝淨水器。我想他應該有相當的研究,呵,別忘了,五個腦室的吔! ...

有呀!我家也有淨水器,不過我在關公面前不敢耍大刀,所以只能店店看。
我家的淨水器四年前是請人來裝的,去年搬家時是烏骨雞學姐拆的,搬到新家後烏骨雞學姐跟我說淨水器要裝在這裡......,天殺的,裝也不是我裝的,拆也不是我拆的,那時候也不知道cremaker你是搞淨水器的專家可以問,結果看著那堆瓶瓶罐罐,想著水路應該怎麼進怎麼出......,最後還是裝上去了。
前天看到這篇還跟烏骨雞學姐說,我看妳拍幾張照片問cremaker到底我裝的對不對,結果她說,裝不對水應該就造不出來了呀!所以裝的沒錯才對!
老大!如果裝錯有沒有可能也造的出水?

對了!這篇應該移到居家維修才對!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有呀!我家也有淨水器,不過我在關公面前不敢耍大刀,所以只能店店看。
我家的淨水器四年前是請人來裝的 ...

看來你有機會再喝廢水 因為我遇過:lol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看來你有機會再喝廢水 因為我遇過

我喝癈水能讓你這麼高興也不錯啦!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喝癈水能讓你這麼高興也不錯啦!

別這樣嘛! 我有一個天兵朋友就是如此,也是搬移重新安裝,用了幾個月,才說他的RO水怪怪的,去看時也是笑到肚子痛

网友:
引用 网友J:
h104 有2000這麼貴嗎?  1000元用兩年,其實還可以? 這支市面上價格很亂(1000~6000),我都用過,什麼有雷射標 ...

對啊,其實你拿的價格,真的很便宜。

換做是我,除非向上游廠商拿,否則價格不會這麼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喝癈水能讓你這麼高興也不錯啦!

老大用的應該是 RO 機吧。

以老大的智力,是很不容易給它接錯的(五個腦室吔,我家蜘蛛精老是說我豬腦 XD),其實了解原理就很簡單了。

至於要移到哪個討論區,我想兩個討論區:

1. 居家維修
2. 家電維修

不過,我怎麼看,好像居家維修都沒家電維修來的適合。

這陣子也在 “連署” 了,希望能過 25 萬,啊,錯了, 50 人啦,若到時成立了,我想再移到新的討論區,可能是一勞永逸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別這樣嘛! 我有一個天兵朋友就是如此,也是搬移重新安裝,用了幾個月,才說他的RO水怪怪的,去看時也是笑到肚 ...

跟你開個玩笑而已!我知道你沒惡意的!

楼主:
學習了不少......軟水用的陽離子交換樹脂濾芯也要小心鈉離子

應該先找東西測目前水質,再決定用哪些方式來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學習了不少......軟水用的陽離子交換樹脂濾芯也要小心鈉離子

應該先找東西測目前水質,再決定用哪些方式來 ...

不用這樣做,太麻煩了。不管什麼水質,直接採用RO就行了。

RO是用物理方法過濾,只要用必要的濾心,出來的水就很乾淨了。

至於用TDS筆測試,只是為了了解RO膜現在的狀況、該不該換而已。

网友N:
小弟公司內有中央飲水系統,聽說也是RO,造完水後用泵浦輸送制全區飲水機,飲水機入水處先接一支20吋(?)活性碳濾心,飲水機"冷水"出水處加裝一隻紫外線燈殺菌~重點來了,因為送水區域廣、管線長,怕水產生細菌之類的...,RO造水後加了"適量"次氯酸鈉(濃度不明)...所以心理上跟口感隱約像是喝還原成自來水的RO水(用試劑驗不到殘餘氯,沒設備驗TDS)。

网友:
引用 网友N:
小弟公司內有中央飲水系統,聽說也是RO,造完水後用泵浦輸送制全區飲水機,飲水機入水處先接一支20吋(?)活 ...

貴公司很關心員工的飲水問題哦,不錯!

我不太了解貴公司在這方面是如何規劃的。僅提供自己看法,其實使用紫外線燈管,一般殺菌效果就很好了。

會另外加紫外線殺菌,主要也是因為即使像 RO 這般乾淨的水,放的時間一久,也難保其不受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小弟公司內有中央飲水系統,聽說也是RO,造完水後用泵浦輸送制全區飲水機,飲水機入水處先接一支20吋(?)活 ...

那還不如從自己家帶放心水的去喝.......畢竟公司不如自家那麼周到

网友N:
引用 楼主:
那還不如從自己家帶放心水的去喝.......畢竟公司不如自家那麼周到

我同事都會再用電熱壺煮水後再喝...我也真的覺得似乎多此一舉,我都直接喝,我也會喝同事煮過的水,基本上由於已經是RO水了,所以口感基本上沒什麼差別~另外可能公司統一中央設RO造水可能比各飲水機裝RO好管理維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同事都會再用電熱壺煮水後再喝...我也真的覺得似乎多此一舉,我都直接喝,我也會喝同事煮過的水,基本 ...

這就不知道了..

楼主:
濾芯規格中10"應該是濾芯長度吧?

那直徑呢?.....也是共通標準規格嗎?

我看到有些濾殼好像可以用"填充"的方式使用,
不是使用替換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濾芯規格中10"應該是濾芯長度吧?

那直徑呢?.....也是共通標準規格嗎?

a471 說得應該是環保濾心。

這種濾心的殼是是可拆缷的,而且有不同的填充包,由於濾才可更換,所以可重覆使用。

相對的其它濾心,也有像一次性或是丢棄式濾心的稱呼。

由於大多使用天然材料,所以很給它重!

以 RO 常用的第一支來說,PP 纖維很輕,其對應的就是石英砂,想想會不會重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a471 說得應該是環保濾心。

這種濾心的殼是是可拆缷的,而且有不同的填充包,由於濾才可更換,所以可重 ...

原來是這樣.....那濾芯的直徑不用擔心嗎?

萬一太肥裝不下濾殼怎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這樣.....那濾芯的直徑不用擔心嗎?

萬一太肥裝不下濾殼怎辦?

濾心的直徑,沒一定,有粗有細。

嚴格來說是濾殼的直徑大小是一樣的,只要濾心可放在其內,並固定住沒問題,就可以了。

濾殼有很多種的。像還有一種是 10 吋,不過腰圍很大(我們稱之為小胖),這雖也是 10 吋,不過就比較特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濾心的直徑,沒一定,有粗有細。

嚴格來說是濾殼的直徑大小是一樣的,只要濾心可放在其內,並固定住沒問 ...

瞭解,所以買殼的時候要注意它尺寸規格是不是太稀有...

楼主:
對囉~~~有誰可以說明標準濾殼、濾芯長啥樣子?

我怎麼分辨他濾殼和濾芯是不是標準通用規格咧?

网友(2012-01-07):
引用 网友N:
小弟公司內有中央飲水系統,聽說也是RO,造完水後用泵浦輸送制全區飲水機,飲水機入水處先接一支20吋(?)活 ...

管路長若有裝回水管 讓水在管線循環回到儲水桶內 筒內再加裝水中紫外線燈或打入臭氧殺菌 想長菌都難 ,有沒有長菌除了送水樣去細菌培養外  還有一個檢查方式  就是把入飲水機接頭拆開 摸出口有沒有滑滑黏黏的 若有 就要注意是不是長菌囉  至於你說的殘氯問題 可到化工行買餘氯測試劑自己測 一瓶我記得200多元不貴 一次只用一兩滴很省的

有說錯的地方還請大大補正  先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