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七盟 st-500ea

楼主(2011-10-12):
當初買時..記的不便宜
保內掛了一次....
現在過保了...只好自己來

待機時..無5vsb 不用量..用看的就知道了..正常他是會亮的

目前找到3個燒毀..
Q2 K2717....GDS 三腳全斷路 S極是連到IC4
R4 5  開路
R3 燒毀看不出來無法的知..請問有大大知道他是多大的嗎...ic4 可能也燒毀了..0.0

网友:
那個R3
你要不要拆下來再量一次
確定是開路
另外正面的元件也拍出來看一下

楼主:
是開路的...正面是 k2717 也燒毀 還有一個 2w電組..也是燒毀

网友A:
貼片電容, 電阻 , 和稽納二極體 , 一並檢查,,,,,,,,,,,,
             ( 高壓部份 )

网友B:
以下都是估算   有風險

R3   是IC4 輸出串接到MOS-G 的電阻     幾乎所有設計都是使用 10歐姆 小電阻
R4   MOS-S 的電流取樣電阻
         屬於5VSB/2.5A      電路~=12.5W
       加上效率~75%換算   一次測需輸入17~18W
       這個電阻 大約 2.4~2.7 歐姆 2W
       若是5VSB/2.5A 輸出不足瓦  再降到2.0~2.2歐姆 2W

IC4 因為R4燒毀OPEN  高壓經MOS_S 打進IC4
      應該沒有僥倖 9死無生
        先想辦法把IC4零件搞到手吧!!

** 另外 **
光耦合器/ 貼片電容  也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都是估算   有風險

R3   是IC4 輸出串接到MOS-G 的電阻     幾乎所有設計都是使用 10歐姆 小電阻

看來要拿到那個IC4 可能難上加難了...><
謝謝 SIMON1016 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片電容, 電阻 , 和稽納二極體 , 一並檢查,,,,,,,,,,,,
             ( 高壓部 ...

如有找到IC4 那我在下手去查...通電前會一次查一查..謝謝 YSHQQ大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來要拿到那個IC4 可能難上加難了...><
謝謝 SIMON1016 大大

看你要不要 練功
使用 NCP1200 去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要不要 練功
使用 NCP1200 去改

腳位都一樣嗎..??
剛看了一下...呵...可能要跳不少線...而且..可能也沒位置改進去...><

楼主:
看一下內裝圖...當初我就是看到狼大的...才跑去下單的...呵呵
http://www.pcdvd.com.tw/showthread.php?t=717445

网友B:
應該不難

剛剛去看狼大那篇文  好炫
好可惜 !!  我在曼谷不然我就  跟你要來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不難

剛剛去看狼大那篇文  好炫

SIMON1016 大大..真的謝謝你..過二天比較有時間就來動手改改看..謝謝你

网友A:
大大 ,,,, 您的七盟 st-500ea  是被雷擊嗎 ?  不然怎麼燒成這樣呢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 您的七盟 st-500ea  是被雷擊嗎 ?  不然怎麼燒成這樣呢 ? ~~~~~~~~  ...

都沒有...只是早上開機...放到中午自動關機...就這樣了

网友:
我敲進[6PIN PWM] 去Google 找到兩個IC  腳位極為接近  你這個POWER 5VSB電路應用
ON-SEMI      NCP1250 (65KHz 版本)
FAIRCHILD   SG6858
兩個IC接腳圖貼到照片上 好作比照用

能不能用 兩個關鍵點
1.  照片上我標出 兩處 [GND ???]   IC4-PIN1 和  R48下方
   兩處若是電路接到一起(必須查PCB正面走線)  那我的設想 幾乎快對了

   ==> 兩個IC就可以用了 接下來哪一個最適用 由第二個關鍵點分析

2.  IC4 PIN3的功能---兩個IC的差異點

-  OPP OverPowerProtection  過載保護
  OVP OverVotageProtection 過電壓保護

-  操作頻率

             NCP1250                                       SG6858
過載保護      PIN-3                                           PIN-5共用於VCC
                      (不用時以100K歐姆接GND)
操作頻率      內部固定                      PIN-3 可調整 (100K歐姆時 65KHzZ)
                     分兩種版本65/100 KHz

  因此小結論一下: 都可以用

  另外Google 搜尋SG6858時   意外發現有許多代用LD7535/ LD7535A ,AT3263,AT3269, OB2263
      http://product.dianyuan.com/629931.html
  其中由Google 搜尋OB2263  又有RT7731,HT2263,RS2051,AP3103

~~可是在露天拍賣上述所有IC 都沒有訊息…  你得自求多福
若是有門路或找到了  麻煩PO 上  造福大家
=========================================

以下寫的  看不懂沒關係  我的表達能力有限
===================================================
就代用角度而言 我個人觀點:  使用NCP1250 (65KHz 版本)

    由於SG6858 此系列  PIN-5 有特異功能 ~~ 過載保護  關閉輸出~~
    不同版本時過載保護動作點不同  如下:
        SG6858   23~25V 時過載保護動作
     LD7535   26.5~29.5V時過載保護動作
     LD7535A  19.5~22.5V時過載保護動作
     OB2263…等其他沒有標示(只說有此功能)

   為避免誤動作  代用時要注意VCC電壓變化 隨二次側負載越重 PIN-5/VCC電壓上升

   寫到這裡 我附張圖 OPP/OVP/OLP  注意圖右 R-OVP

R-OVP

R-OVP

使用NCP1250 (65KHz 版本) 原因只是 關閉OPP/OVP/OLP 短路保護  避免誤動作
   但是在5VSB 電路應用(20W以內)  我認為不是很重要(這句會有爭議) 把R4 搞好比較實在
   事實上這種電路誤差很大 5V負載真要到達保護點前時  後面電路已經燒的慘不忍睹
   真有需要時PIN 5 拉個電阻 到 PIN 3 與 R48分壓 (參見DATA-SHEET)

65KHz 版本
    主要是100KHz版本 多是為 較高功率輸出 或者為減小濾波電感電容  屬於被體積限制不得已的設計
            變壓器/MOS/二次側整流電路 以及 Snubber 損失 多了35% 以上 成本較高
            濾波電容 也比較短命 而且成本較高
            變壓器電感必須減少 (電流昇斜率高) 使變壓器/MOS發熱  成本較高
           成本較高只是為體積小巧 所以我說是不得已的設計

    5VSB/20W 電路應用  沒必要用100KHz  用65KHz 略嫌過份 (若是NCP1200 還又能選40KHz)
    最重要的是 如果原設計使用 SG6858 之類時 R48 100K歐姆 頻率也是65KHz

网友B:
參考這篇
Heran 32吋電源板
http://bbs.pigoo.com/thread-33194-1-1.html
9#
LOUIS大說應該是LD7535
10#
小張大有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這篇
Heran 32吋電源板
http://bbs.pigoo.com/thread-33194-1-1.html

真的謝謝s大幫忙  二個都是gnd沒錯
ic4量..vcc跟gnd..通的...掛了...0.0

网友D:
您這是ld7550 非ld753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這是ld7550 非ld7535

謝謝告知...^^

网友E:
也可以考慮用TOP Tinyswitch系列整合型電源IC下去改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可以考慮用TOP Tinyswitch系列整合型電源IC下去改裝

小第對這不懂...可否請狼大明示...謝謝

网友:
這是一款由PI公司推出,整合MOSFET與控制電路的低功率電源零件,可簡化零件使用以及電路布局

http://www.powerint.com/en/produ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