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的白屏如何排除

楼主(2011-10-12):
型號 P221W b { ACER }..
狀況: 沒接上任何訊號..裸機測試..畫面就會白屏....
希望有大大協助!!謝謝!!

网友:
打張圖片來看看吧

网友:
拆開來拍個圖片,po 上來瞧瞧吧!
一般是判斷 t-con 的問題

楼主:
...我是新手!!
這邊上傳圖片是如何使用??
已經將檔案都縮小容量!!還是沒辦法上傳

网友:
先查AD及T-CON上的保險,在查電壓是否正常,尤其是供電用的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
這邊上傳圖片是如何使用??
已經將檔案都縮小容量!!還是沒辦法上傳 ...

看看是不是下面這個問題  ()

共同版規(新舊會員必看)2011/08/18初定
http://bbs.pigoo.com/thread-32006-1-1.html
二.....
       提出問題時請儘量附上照片。
       有正反面時應該兩面都拍。
       上傳圖檔每張不可大於256K,用800*600即可,系統會自動縮圖。
       如果上傳圖檔大於256K,請先用縮圖軟體瘦身一下再上傳...

楼主:
假如是上面電子零件外面.你們都去那裡購買.還是拆壞板上面零件.??

T-COM背

T-COM背

T-COM正

T-COM正

网友:
喔這塊不是t-con喔,這塊是ad版喔

楼主:
SORRY....打錯@"@..
新手上路難免...希望有大大給一點技術指導!!
感激不盡!!

网友:
這一塊是電源版、請看t-com 電壓正不正常

网友:
如果接訊號線上去,一樣會白屏嗎?還是正常?

楼主:
就是不管友接或是沒接..都是白屏!!....

网友:
請你量量看面板上的T-COM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