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白牌LCD電視,出現線條..

楼主(2011-10-12):
這是台所謂"白牌"的LCD電視,原來故障的原因是亮度會出現過亮,後來就變成所謂的"油畫現像",在更換過
T-CON上的電源管理IC"AS15-F"之後還是一樣,乾脆就直接購買同型號的T-CON來換,換上新的T-CON之後,油畫的問題有改善,可是會出現彩色的線條,在原來的T-CON上並沒有這個問題,而且是一開機就會出現如下: DSC04164  DSC04163
請問各位前輩,這可能是那邊的問題呢?
補張連接圖
找到故障原因: DSC04174  DSC04172  DSC04173
由這三張圖可以看到,彩色線修消失,但其中有一張是正常,另一張為有陰影,故障原因為T-CON中的那顆GPU空焊,因為後來再重新安裝T-CON時,有試看去按壓GPU,發現,彩色線條會消失輸出恢復正常,有時按壓會出現陰影,故研判應該是GPU有空焊.

网友:
排線對調一下看看

网友:
排現有無差好:)

楼主:
上方連接軟排線的地方有清潔重新安插過,下方連接ad板的連接線也有清潔重新插過
小的不太懂盧sir提到的排線交換的意思是?

网友A:
可能面板掛了
壓一壓 面板軟排線
就會有目標喔(全部都是亮線)

网友:
注意安裝排線時是否有確實插到底,且沒有損壞/折到尾端露出的導體部

网友B(2011-12-15):
引用 网友A:
可能面板掛了
壓一壓 面板軟排線
就會有目標喔(全部都是亮線)

我的看法跟K大一樣,認為是面扳的問題,友牌40寸面扳故障率超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看法跟K大一樣,認為是面扳的問題,友牌40寸面扳故障率超高。

很多的故障
有時看圖還是會誤判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