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GM液晶螢幕接信號無畫面

楼主(2011-10-13):
請教DGM螢幕接信號電源燈橘燈變綠燈但是無畫面,燈管沒亮,需要量那些地方呢,請大家指點一下.謝謝
電源版編號DAC-19M005

网友:
先看看指示燈有沒有亮,亮什麼顏色
如果是亮綠色,用手電筒照一下,有沒有影像

网友:
奇美代工機種,背光功率放大電路採用
兩個40T03負責半橋功率放大.
一般常見的是40T03短路造成保險絲
開路,檢修時需注意前級PWM驅動電路
是否異常.

楼主:
亮綠色~用手電筒照還是沒有影像

网友:
確認A/D板供電是否異常.
可以參考我發過的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31073-1-2.html

楼主:
To 海洋 大大 圖2 左上IC 下方的白色那顆F200是保險絲嗎?量出是3.3K^^
圖1的上方40T03正面由左至右電壓3支腳大概都DC1.8V,下方40T03電壓大概DC 0V,DC1.3V,0V

A/D版上的1117--->5V-3.3V正常,2907A的1.8V及3.3V正常

楼主:
F200暫時用像頭髮小細絲線焊接起來.
畫面變一閃一閃,2秒閃一次,大概往那方面去找問題呢.

网友:
40T03電壓大概DC 0V,DC1.3V,0V
這個就有問題,不過海大點的很明,pwnic 後級有問題

楼主:
目前按電源之後畫面出現1秒後即消失,電源LED亮綠燈,不知道是那裡還有問題,請大家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
先檢查屏線安裝是否良好,接點是否清潔及有無折損

楼主:
換了1顆40T03之後畫面變這樣而且右上方有偏紅色,不知道那裡出問題,還在思考中.

网友:
AD版或T-CON晶片脫焊或故障。

楼主:
AD版誰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