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蓋上會微震 >.<

楼主(2011-10-13):
想請問各位大大,為何我的筆電當插上變壓器再合上後,把手放在面蓋上輕掃會感覺到有微微震動,但用電池又不會發生,困惑中,先謝謝各位幫忙!!

网友:
風扇引起的振動嗎?

网友:
我猜是上市電後電腦全速跑.風扇也轉速快.當使用電池時筆電會降速.風扇轉速也跟著慢.您觀察看看.當上市電時.如您將電腦設定降速.情形是否還存在

楼主:
HELLO~ Dave 初時我也是這樣想的,後來發現沒有開機,只是插上變壓器也會出現震動情況

网友A:
你確是震動嗎 ??

放杯水試看看 !!!

网友B:
不開機也會震!!!
是你太敏感了嗎?

什麼品牌型號

网友C:
電腦裡除了風扇還有什麼會引起振動?
插變壓器不開機也會振動?, 若莫控制風扇的電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確是震動嗎 ??

放杯水試看看 !!!

放水杯太重它不動,要好輕力{溫柔}才會感覺有微震動,而用手用力按住,再用另一隻手輕掃它又沒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開機也會震!!!
是你太敏感了嗎?

是"富x通"的  sh5xx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腦裡除了風扇還有什麼會引起振動?
插變壓器不開機也會振動?, 若莫控制風扇的電路故障? ...

唉!!我對電路不太認識,大大可以教我怎麼檢查嗎n_002|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我對電路不太認識,大大可以教我怎麼檢查嗎

這很難教耶...可能要教個3~5年..........不好意思了溜.
不過覺得有問題就送修吧.

网友:
感覺好像是「感電」。
來自於變壓器漏電過來的,外殼如果有部分地方是金屬,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

网友:
我也想是輕微漏電的感覺 !! (用電錶打AC 檔對地測一下)

所以要你先測試 !!

放杯水不管輕重 , 如果有震動水面會因震動出現漣漪 !!

网友:
就像12#說的"漏電"
我的電腦桌是組合式金屬架,以前常被電到精神百倍
檢查結果是,螢幕底座的金屬底板與電腦桌碰在一起
加上我打赤腳的結果就是電到吱吱叫
你的筆電隨然是經過變壓器
可是變壓器內部電路,一 二次測有Y電容和Z電容
這都會造成"感電"的狀況
一切的一切都只因為..............................沒有確實接地

楼主:
今早打了電話到客戶服務,發現變壓器型號應該是 FPCAC62W
19V/4.22A/80W   而現在我的是 FPCAC48 19V/3.16A /60W,現在在跟進中,請問各位大大這樣會否有影響的n_028|,同時感謝各大大的回覆與幫助n_002|,ThanK"SSSSsssss

网友:
需求超過供給....得看情況,嚴重的電源供應器會掛...

网友(2011-11-14):
真開了眼界,第一之看到這情況A,不了解電子特性的人,大概會以為...筆電有鬼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