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53主機板不啟動

楼主(2011-10-13):
第一回合ASUS P5KPL-C/1600主機板不啟動 以拆壞發燙的THEROS網路晶片 失敗收場
再接再厲 這次是MS-7253
1. 開機不啟動
2. 電源電扇及CPU電扇都不會動
3. 啟動開關針腳有 +3.27V
4. RESET針腳有 +5.0V
5. 電池有 3.02V
詳如附圖
謝謝您

网友A:
發生1及2的情形先須確定12v無短路,再查開機電路;目前有3及4表示5vSB是OK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生1及2的情形先須確定12v無短路,再查開機電路;目前有3及4表示5vSB是OK的吧。 ...

PWR3的#3及 #4腳都短路 問題在這裡了
是不是旁邊8隻腳的IC被擊穿?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生1及2的情形先須確定12v無短路,再查開機電路;目前有3及4表示5vSB是OK的吧。 ...

PWR3 (4腳) 旁的 8腳IC是RT9619A/PS8ER01
請指教
THX

网友A:
您可以查一下DATASHEET就可以了解是否短路或被擊穿了。
datasheet在此: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HTEK/RT9619AGS.html

不過有一點就是您是如何判定3、4腳都短路了?如果您是用蜂鳴檔或二極體檔測,請小心會有誤判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查一下DATASHEET就可以了解是否短路或被擊穿了。
datasheet在此: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用三用電表量的
#1 及#2 是接地 #3及#4是接ATX的 +12V
用2K檔量 竟與地導通 4隻腳通通接地了
至於推斷RT9619A的擊穿 是因為他最接近 及這種 IC最容易擊穿短路
大膽假設 小心求證
我已印一張RT9619A的電路圖 將與了解及檢測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查一下DATASHEET就可以了解是否短路或被擊穿了。
datasheet在此: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RT9619A沒拆焊下來能準確量測嗎
請指教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查一下DATASHEET就可以了解是否短路或被擊穿了。
datasheet在此: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2K檔量測RT9619(未拆焊)
#4#6#7#8 這4支腳全與地導通 短路
#4 VCC  #6 GND  #7 PHASE  #8  UGATE
THX

网友B:
引用 楼主:
2K檔量測RT9619(未拆焊)
#4#6#7#8 這4支腳全與地導通 短路
#4 VCC  #6 GND  #7 PHASE  #8  UGATE

會受周圍電路影響,量測出來未必損壞。
考慮看手邊工具看拆哪個比較容易,IC或是兩顆MOS二選一。

网友:
主要還是工具..沒工具什麼都是白說
跟水大那團吧...真的有便宜..當初我買36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受周圍電路影響,量測出來未必損壞。
考慮看手邊工具看拆哪個比較容易,IC或是兩顆MOS二選一。 ...

我把2顆短路的NIKOS P0903BDG拆了
RT9619A 還是故障如故 4 6 7 8 短路
可能 這顆8腳IC 以及兩顆3腳晶體都掛了?

网友C:
這顆8腳IC , 用焊錫4腳連成一線, 兩邊都用 , 再用焊槍加熱兩邊 , 用夾子就可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顆8腳IC , 用焊錫4腳連成一線, 兩邊都用 , 再用焊槍加熱兩邊 , 用夾子就可取下~~~~~    ...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No Thank you !!
已修復 Ok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2顆短路的NIKOS P0903BDG拆了
RT9619A 還是故障如故 4 6 7 8 短路
可能 這顆8腳IC 以及兩顆3腳晶體都 ...

這2顆拆下的P0903BDG,有沒有量過是OK的,還是故障的?
一步一步來,別急。論壇裡有許多高手,他們都會樂意幫忙的,但一些基本上的步驟,您得先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2顆拆下的P0903BDG,有沒有量過是OK的,還是故障的?
一步一步來,別急。論壇裡有許多高手,他們都會樂 ...

兩顆都打穿了
我想先找到RT9619A再拆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