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國際老式勾錶歐姆檔故障維修

楼主(2011-10-13):
小弟不材.只能修些軟的PO上來.下面是今天主角.這台有二十八年歷史了.是我國中時老爸買的.前陣子北上拿回台南開腸破肚.

插上歐姆檔探棒短路後.指針動也不動

拆開歐姆探棒.哇有夠黑

這下好了.基礎不夠不知道是何阻值.電阻第一環看起來是棕色又像紅色.我色盲了嗎?於是用土方法.將燒毀的電阻換上100歐姆電阻.再拿個50歐姆來當校正測量.哇測出來有100多歐姆.改換上200歐姆.再量50歐姆電阻.吐血了.變40幾歐姆.找了好多廢板子.找到1個180歐姆1W換上後量50歐姆電阻.耶接近了.

被測量電組改用2.2K指針也差不多來到2.5K後發現該電表只能量到5K.有點......

因裡面我有整台拆開用刷子刷過.所以順便量一下電壓.換上測量電壓用探棒量110V電壓.轉盤轉至150V.耶還好正常

轉盤轉至300V量.也正常.算完工了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好方法,多試幾次就找到正確的阻值了,
看來我那台爆掉歐姆檔的電阻也可以用這個方法找到適當的阻值,
修復有望了,感謝您的分享。

楼主:
wooden 大.我這是刁蟲小技.我也只能修修這種n_067|

网友:
這種電表,現在市面上要找也不好找了。

以前的電表、工具,真的很耐操!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以前的儀表真的撐很久,只要好好使用,用個2.30年沒問題,感覺現在的儀表沒這麼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以前的儀表真的撐很久,只要好好使用,用個2.30年沒問題,感覺現在的儀表沒這麼耐用! ...

國x牌這種勾表.不用裝電池(除歐姆檔外).相對的故障率低很多又耐操.這隻電表記得我以前國中時期都轉150v去量220v的電.然後就看到表頭指針跑到底一直抖.心中就有莫名的快感.這樣的我算是變態嗎?

网友B:
哈!我也有一隻一模一樣的東西,到現在我還在用,年紀應該40年有了,
他的指針那時就有Hold住的功能,量電阻的那根大筆轉開裡面要裝一個三
號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我也有一隻一模一樣的東西,到現在我還在用,年紀應該40年有了,
他的指針那時就有Hold住的功能,量電 ...

哈哈~~您可洩露您的年齡n_008|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您可洩露您的年齡

你看是不是兩兄弟,長得一模一樣,只不過我的已經歷盡滄桑,
渾身是傷,這支是先父20多年前留下的,當時他是電氣工,出門
工作都帶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是不是兩兄弟,長得一模一樣,只不過我的已經歷盡滄桑,
渾身是傷,這支是先父20多年前留下的,當時 ...

哈~~
還好您有塗掉資料.我只看到大大姓張.
好好愛護這台電表.真的很好用.新版的國X勾表.故障率比這台高.雖然都是小毛病.二極體故障.

网友(2011-11-17):
還是老東西耐操,現在的東西都只是好看,但不耐操

网友:
開了眼界.........................................................

网友:
先用可變電阻,量50歐姆,調到指針指示50歐姆時,拆下可變電阻量阻值後換上相同的固定電阻,也是一個方法!!

网友(2012-03-13):
我也開了眼界呢,真是古董,好用就好了

网友:
歐姆檔串聯電阻是多少?有個方法很好判斷,看錶面電阻檔「中心刻度」就知道了。

由於電阻檔刻度非線性,要找到中心點不容易,可參考電流電壓檔,比如說滿刻度是300V,
則中心值是150V,從指針軸心劃一直線經由150V對到電阻檔的刻度即是中心阻值,
這個勾表電阻檔中心阻值是180歐姆沒錯。

這個方法在指針三用電表也適用。

网友:
學到了許多了。我也有一支較新,指針表是圓柱的,但是就是不用電池。可以量電壓和電流,電阻。這支直流可以量嗎?

楼主:
電阻不用電池可以量喔~~我還沒看過、你說的圓柱的.量電阻的探棒裡應該有顆電池吧
這是早期水電師在用.不能量直流(DC)

是站內這台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2238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