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902更換電容問題

楼主(2011-10-13):
不好意思,又來麻煩大家幫忙。

之前ViewSonic VA902螢幕電容故障過,也只更換該顆電容。

想趁這次放假將所有電容更換掉並補焊基板,只是這顆100uF 450V不知道更換成
Nichicon 450V100uF PT是否適用,麻煩大家幫忙解惑,謝謝。

网友:
同電壓,同容量,日製電容,很好啊,不了解您還需要知道什麼?

楼主:
因該是要這樣問,有的日系電容不是有KY(長壽型)KMG..等標示型號,

因為在網路上找不到該顆PT標示型號是否適用在電源側,所以發帖詢問...

网友:
NICHICON PT系列基本上也不算差,使用在電源端是可以的

楼主:
了解!謝謝港都狼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