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705 MOS型號或代替元件

楼主(2011-10-13):
正面照
背面照
發現燒掉MOS
但有上膠!看不出型號!!
不知道用4411可以取代嗎?或哪位大大可告知??
另外更換這MOS後還要注意什麼??既然可以燒成這樣!!

网友A:
基本上會成對,所以可以看沒燒的另外單邊型號
MOSFET燒掉,G極驅動電路也要檢查,以免換上的MOSFET又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會成對,所以可以看沒燒的另外單邊型號
MOSFET燒掉,G極驅動電路也要檢查,以免換上的MOSFET又壞 ...

但有上膠!看不出型號!!只燒一個感覺會不會使用久了!品質不好...不然並聯方式是增加電流,G極只燒一個..
不知道用4410可以取代嗎?

网友B:
可用AO4840 或是4614 ,且要成對的換掉,目前我手頭上的電路板上用的都是VDS耐40V 的MOS,您也可以找耐電壓相同RDS on 與Qg小的mos  更換,F.Y.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用AO4840 或是4614 ,且要成對的換掉,目前我手頭上的電路板上用的都是VDS耐40V 的MOS,您也可以找耐電壓 ...

謝謝~~有用強光看!!略看的出來.....此顆是N+P MOS...上網看要20左右+運費可能$70~80(如大大說1組)
但最後把燒焦的取下------------>下面的電路都被燒掉!!必須跳線......
居在成本考量跟會不會前級跟後級還有問題!!還有燒焦朓線小弟已改公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