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E 9632 PCI(錄音卡)開機就抓不到

楼主(2011-10-13):
換過電腦試也一樣,開機也都抓不到,不知有無網兄可以指導或處理,感謝

http://www.rme-audio.de/en_products_hdsp_9632.php#6

网友:
會先考慮卡上的power都有沒有到位了,再判斷主晶片能不能動作。

楼主:
謝謝大哥回應,可否請教如何測power有無到位?

我找時間把卡拍照片放上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哥回應,可否請教如何測power有無到位?

我找時間把卡拍照片放上來 ...

會不會 等很久啊!!!!    ~~~~~~

楼主:
明天!等下回家就拍,明天放:)

楼主:
要貼圖,不過好像規定要回文10篇以上

楼主:
哈!已可貼圖,請各位高手幫忙看一下,我很菜還請明示方法

网友:
金手指有髒汙,請先用橡皮擦清潔後再插入pci插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已可貼圖,請各位高手幫忙看一下,我很菜還請明示方法

大大,,,,,, 您的錄音卡, 金手指的部份需要清潔一下
再來就是插入 PCI  插槽 ,  然後重新啟動 , 按住 Delete 鍵不放 ,  進入 BIOS  設定
找到  AC97 音效設定選項 ,  把內建音效關閉 ,  您的錄音卡才會起動ㄡ~~~~~~~~~~~

楼主:
謝謝大哥們的指導
金手指的部份,有一pin各位看起來像是髒污,其實是有補過,之前以為是這個問題,以前正常可以使用就沒去管它,後來電腦抓不到才去補過,不過結果一樣,我回去再用橡皮擦來擦乾淨些

另原先它的音效和主機版default的內建音效是可並存的,這點可以很確定

网友:
紅色框的看看是不是穩壓IC,如果是,手邊有電表的話,量看看其輸出有沒有異狀。(量測對地電壓)
而黃色框的,則是震盪器。可以量測看看有沒有壓差(兩隻腳兩兩相對)

楼主:
謝謝網兄的回覆,小弟先研究一下如何量對地電壓和壓差,初入門還請見諒
黃框字樣:
SG531P C
25.0000M
E    3282B

黃框旁的紅框IC字樣:
27CB
N05A

下一個紅框IC字樣:
33AG
LBBB

楼主:
剛試著量測,有錯請指導,謝謝:

黃色框用直流mV量,有四隻腳,右邊上下(紅黑,黑紅)都為0,左邊上下(紅黑:-0.7,黑紅:0.7~1左右)

紅色框用直流mV,黑腳接觸最左邊的鐵殼部位,紅腳接觸各個pin腳,全部都為0
(黃框旁的紅框IC上面一隻腳,下面三隻腳
另一紅框IC上面一隻腳,下面四隻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試著量測,有錯請指導,謝謝:

黃色框用直流mV量,有四隻腳,右邊上下(紅黑,黑紅)都為0,左邊上下(紅黑 ...

振盪器不是IC喔!

量測出來兩端有壓差,那麼大概是有起振了。
紅框的IC都沒電壓......問題可不小,不知道到底是啥狀況。

卡原本可以用,只是單純擺久了就掛了?如果是這樣,零件損壞的情況應該是不太可能。
金手指有斷過的,記得再看看有沒有斷裂。

楼主:
”振盪器不是IC喔!",謝謝網兄指導!小弟會注意

卡是原本有在使用,但和另一台電腦互換後就抓不到,從此就無法使用.
金手指也不是斷,是有掉一點漆,原本就這樣也可以正常使用的.

真糟,也不知怎麼量下去了,看卡上零件都好好的,我想可能是在換裝的過程,手上有靜電,靜電流的擊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