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請教這個是不是 mini USB B-type

楼主(2011-10-13):
這個是我要問題

下面這一張是 wiki 的

造型不太一樣…
但說明書上寫它是 mini usb b-type

是因為 wiki 的圖片是示意圖的關係嗎?
所以造型與實際不太一樣
同時…員林的店都沒賣除了 a-type 之外的接頭 srO(得請苦命就學中的同學跑一趟了)

网友:
這應該是一般的MiniUSB沒錯...
就一般手機/mp3/mp4/外接行動碟都用這個呀~

网友:
我有一條mp3 用的 都把它供起來 都沒有人賣

网友A:
現在也滿多使用micro-B的頭了~~像手機..隨身碟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也滿多使用micro-B的頭了~~像手機..隨身碟也有~

我就是隨手拿手邊的傳輸線來插插看

因為母頭是外凸的,公頭卻是內凹的
對接頭不夠熟悉…
光看樣子就以為是不一樣的東西

長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