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lcd顯示器用變壓器12v輸入 可以用16v變壓器嗎

楼主(2011-10-13):
因原裝12v壞了  現在有個16v 多了4v 但不敢用 驚燒lcd  應可以用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可能會上天堂...

网友:
一定是不行
剛開始或許可以但久ㄋ一定會燒掉

网友:
千萬不要!!因為IC耐壓設定都是12V...

楼主:
謝謝各位指點
若在ATX取12V接到顯示器可以嗎  會不會ATX負荷過重

网友A:
基本常識,電壓不同不能通用,除非有寬電壓設計不然會燒壞內部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常識,電壓不同不能通用,除非有寬電壓設計不然會燒壞內部零件。

電壓有何不同 那12V不是DC嗎

网友:
如果是外供電12V的變壓器材這在電子材料行或上拍賣網站找就有ㄚ
又何必要從ATX取12V呢?????????????
只要注意電壓及安培數是否符合就好

网友B:
論壇內已經有人提出討論的很詳細...

想從電源供應器拉電源給液晶螢幕
http://bbs.pigoo.com/thread-24951-1-1.html

略為注意2 點
ATX供應功率額度
LCD 出現水波紋干擾(電源電流經過VGA接地/漣波干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論壇內已經有人提出討論的很詳細...

想從電源供應器拉電源給液晶螢幕

atx得180W 好似不夠力接LCD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atx得180W 好似不夠力接LCD嗎

(灯管背光型)
12 吋約~30W    2.5A@12V
15 吋約36W   3A@12V
17 約  50W   4.16A@12V
到19 吋~60W

LED背光會 少些
====================
( 我以為 有同時供PC  所以請你注意ATX供應功率額度)

看樣子  你ATX 只是獨推  LCD 沒有問題

====================

网友:
拆修變壓器即可.電源的修復應該不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壓有何不同 那12V不是DC嗎

LCD額定輸入電壓12V,你有16V的電壓要輸入,當然電壓不同,雖同是DC直流電,電壓不同,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