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1916W 白屏 (已修復)

楼主(2011-10-13):
這台1916W原本是無畫面 , 拆開後更換電容 修復高壓後  卻發現白屏.........

經查線路 發現往液晶板的電源有異常起伏 , 拆掉信號板 改以5V直流灌入

結果電壓下降為4.6-4.9V 且猛吃2.65A的電流.....

等了半小時  竟然沒看到冒煙或爆開 IC零件也沒有明顯的溫昇

所以只能查線路

我的習慣是從頭查起 , 所以先從大銅箔跑 大線圈先拆掉 發現是後面短路   對地電阻值約190歐姆

再經過一顆二極體(D3) 對地電阻變成90歐姆左右 , 因此 二極體前面應該都沒事  所以IC MAX1518算是白拆了

沿線路再把左下那顆0歐姆(R100)的零件拆掉  發現有90歐姆在後面的線路  所以前面無辜 ............

接著線路就跑到板子裡面找不到了  只好用電表短路指示燈 查到線路竟然跑到左邊去 (大概啦 ^^ 我的電表不能歸零 )

液晶板也沒幾顆IC  既然線路找到這邊了   八成也都是SMD電容瑕疵吧 壞就壞在沒有短路徹底點 .......

問題是 後面一堆電容怎麼找呢 ? 除了加大電流爆破之外  其實還有一招

通常短路的電容 本身會有一些特性 要我解釋我也說不上來

找一下左邊的電容 其中一顆(C98)顯得特別髒(或難看)  先拆了看看 果然就是它了

隨手拿了一顆104換上去  測試OK  好累  .........

(PS 我的電表不是很準確  只能量大約值  因為本身不是做這行  所以有時候零件會代用  盡量別學我啊 )

1.26 MB, 下載次數: 98

网友:
我都是拆廢板.找一顆一樣大小的換上去.

网友:
那應該是濾波電容
這種的超難查..
手上還有一堆15吋的筆電面板待查..

网友:
看doraemon大,跑線路三兩下就找到故障點了n_116|
看我這躺了幾台白屏的,都拿他沒「步」
不知這個smd電容用爆破的方式可行嗎?
或不裝?

网友:
doraemon 大是師父級

謝謝經驗分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不是做這行,還能完修,已經比我們厲害太多了!

网友:
大大的零件格蠻多的,竟還不是做維修,莫非是做研發...:)

网友:
這總方式!!我可能投降~~~慢慢學習!!謝謝很詳細解釋..
電容暴法~~學起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不是做這行,還能完修,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