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FP783A開機2秒後無畫面<已完修>

楼主(2011-10-13):
(无正文)

网友:
先用好的燈管組確認問題是在面板燈管還是背光電路上

网友:
狼大論點,推.............
燈管壞修版是無意義的。

网友:
可以先找看看有沒有電路圖,再量一量幾個主要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先檢查燈管!!再去檢查電路上4電晶體跟電容!

网友:
我是覺得先換個好的變壓器試試

网友:
樓上說的對,否則會像小弟一樣白忙一場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覆!小弟找到問題點了!原本要跑去跟盧大買零件,想說在量量看電壓不小心探棒戳到燈管座
的焊點,突然就好了~原來是燈管pin座退錫了~~!!現在已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很快找到故障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