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顯示卡故障debug卡跑碼26h如何修?

楼主(2011-10-14):
geforce 6600 pcie老卡目測有爆16v 470u電容,我換掉後量測電容只剩12u,情形由之前開機抓不到卡變成抓得到卡能點螢幕,但螢幕只是有亮但無任何文字顯示當在那裏。m/b是末代lga 775使用award bios,最後當在26h不動,在更之前的碼是 2a 29 28 26 25 24。
1、當在26h,是在等待什麼東西?它的下一步碼是什麼?
2、vga是哪裏壞?如何維修?
3、vga bios有無copy到memory?有無在執行vga bios code?vga bios有無損壞?

网友:
先拍圖上來讓壇內高手幫卡把脈,
依您的敘述,建議您查記憶體供電,
請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31218-1-1.html

网友:
記憶體診斷異常, 主板上DDR , 或 DDR2- 800 , DDR2- 667 全部拆下 , 只上一條就好 , 試試曪 !!!  ~~~~

楼主:
不是ddr2的問題,因換別的vga就可正常開機,26h查可能是初始某個pci插槽,但我要知道究竟在等待什麼東西
1、vga bios燒錯版本,是什麼故障情形?
2、vga bios有無copy到memory?有無在執行vga bios code?

网友:
請確定debug card 顯示的是26 or 2b ,2b 大約是vga bios 可用 nvflash 看一下!

网友:
当26是读不了ROM .查总线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