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F877~2組(以上)AD轉換飄移問題

楼主(2011-10-14):
小弟我想使用兩組AD~去偵測或是比較電池電位!去切換充電
可是當一個電池滿電,另一個電池無電情況下!既然會把有電AD值拉下,造成無法切換!手動測試如果兩顆電位相近,就不會有誤差,以下FOR迴圈也是考慮PIC內部比較電容未充飽或放電,由PORTB跟C各8各LED顯示AD轉換結果,AD輸入470歐姆限流..希望版上有人解釋或是寫一段來參考~謝謝
x=0;
ADCON0=0x51;
GODONE=1;
while(GODONE){
ADC_Value=ADRESH;
AD=ADC_Value;
ADC_Value=0;
ADIF=0;
}
for(z=0;z<1000;z++){
PORTC=AD;
}
z=0;
ADCON0=0x49;
GODONE=1;
while(GODONE){
ADC_Value=ADRESH;
ADRESH=0;
ADIF=0;
d=ADC_Value;
ADC_Value=0;
}
for(x=0;x<1000;x++){
PORTB=d;
}

网友A:
有電路圖嗎?
記得在切換AD channel時要延遲一下.
x=0;
z=0;這二行有點多餘.

for(z=0;z<1000;z++){
PORTC=AD;
}

for(x=0;x<1000;x++){
PORTB=d;
}.......為何要重覆輸出1000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電路圖嗎?
記得在切換AD channel時要延遲一下.
x=0;

X跟Z就是在AD channel時要延遲一下!沒用DELAY~用FOR迴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X跟Z就是在AD channel時要延遲一下!沒用DELAY~用FOR迴圈!

ADCON0=0x50;
ADCON0=0x49; 這二行是切換AD chanenl.
迴圈延遲加在那裡無用,因為AD已經做完,得到的AD值是不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ON0=0x50;
ADCON0=0x49; 這二行是切換AD chanenl.
迴圈延遲加在那裡無用,因為AD已經做完,得到的AD值 ...

謝謝大大~~已修改!!改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