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916-2 開機線條

楼主(2011-10-14):
開機畫面如圖:

請教各位先進還有什麼地方可作檢查的?
已有先用公板點,情況一樣~

T-con上的電壓如圖:

网友:
最大顆那顆IC補焊看看.

网友:
VGL電壓異常,正常大約-5V或是-6V.
液晶面板也是有通病,如果能夠提供
面板型號以及T-CON完整的圖片
或許可以得到更多的幫助.

楼主:
嗯嗯,謝謝2位先進提點,明天有空來試看看,再將T-con及型號照片補上~

网友:
真不愧是大師級的,  一看就知道那兒出問題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