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一下 這是面板還是偏光膜問題 [ 以解決 ]

楼主(2011-10-14):
中間那裏的黑影

是偏光膜問題麻?

网友A:
面板木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木訥

面板木訥是什麼意思?

這死刑了.......??

网友:
目前無解.

网友:
Mura

在購買 LCD 的時候,還有一個東西是要非常注意的,就是 Mura ...

mura 本來是一個日本字,隨著日本的液晶顯示器在世界各地發揚光大,這個字在顯示器界就變成一個全世界都可以通的文字,mura 是指顯示器亮度不均勻造成各種痕跡的現象。

最簡單的判斷方法就是在暗室中切換到黑色畫面以及其他低灰階畫面,然後從各種不同的角度用力去看,隨著各式各樣的製程瑕疵,液晶顯示器就有各式各樣的 mura,可能是橫向條紋或四十五度角條紋,可能是切得很直的方塊,可能是某個角落出現一塊,可能是花花的完全沒有規則,可能是東一塊西一塊的痕跡。

mura 不會對使用上造成什麼影響,這屬於品味問題,面板廠商會把有 mura 的面板打成次級品用較低價格賣出。

网友:
mura的意思是「斑」:濃淡不均之意

楼主:
摁摁.... 那應該沒救了

感謝各位大大的解說   與  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