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怪的acer al2032w 已補圖(已完修)

楼主(2011-10-15):
這台是自用機,上個禮拜幫朋友測試螢幕的時候插插拔拔的,結果DVI就不能顯示了,本來還以為是主機板的
問題,結果把顯卡拔到另一台電腦上測試,結果也是只能用D-SUB顯示,不過拿到另外一台電腦顯卡為gt210,就
可以用DVI開機,不過解析度只能開到1280X1024,本來可以開到1680X1050,這台的DVI介面比較特殊,不是
在AD板上,而是另外多一個DVI盒連接到AD板,早上再補圖

网友A:
可能因為熱插拔過於頻繁,損壞了DVI埠儲存EDID(顯示器資訊)的EEPROM,導致顯示卡無法偵測正確的顯示解析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因為熱插拔過於頻繁,損壞了DVI埠儲存EDID(顯示器資訊)的EEPROM,導致顯示卡無法偵測正確的顯示解析度 ...

請問狼大,圖二的DVI接頭旁邊有一顆sop 8 pin的24lc02bi,是否是這棵eeprom是儲存EDID的地方?

网友:
是,一般的AD在D-SUB/DVI旁會有一顆24C02來儲存EDID資訊

不過這顆是要燒資料的,直接換上是不行的(因為還是沒有正確的EDID)

网友:
1. 大部分確實是EEPROM 資料亂了

2. 但有時是EEPROM  PIN5_SDA 或 PIN6_SCL  上的
  保護二極體(稽納5.1V)被熱插拔打壞漏電
  機率比  (EEPROM 資料亂了)  小一些  但是
  拿個電表 量一下二極體 動作簡單不會費你多少時間

  ~~避免 如果繞了一大圈IC沒事 心裡會嘔死~~

3. 附上DVI 的EDID 是3隻鳥VA2016W   不是ACER
    不過EDID線路 大多類似多會加保護二極體(稽納5.1V)
    見紅色框

楼主:
昨天拆開確認了一下,沒有接zener,DVI 6 7腳串一顆100 ohm的電阻後直接到eeprom上,我從ponyprog的網站上diy了一個eeprom i2c的燒錄器,我把這顆24lc02bi接上去,可以讀出edid,不過有點奇怪,同樣的東西
每隔幾行就重複一次,後來我嘗試寫入,到50%就出現錯誤訊息.

网友:
你參考一下這篇看看
http://blog.xuite.net/ahdeng/life/15875380

有可能資料有錯誤, 而最後的2bytes 是比對用的

EDID CODE 必要的話 我可以幫忙提供

楼主:
補上讀出來的hex檔 ACR07F0hex.zip (284 Bytes, 下載次數: 70)

楼主:
經過一個禮拜的測試,論壇又剛好有人發了i2c eeprom的燒錄程式,剛剛把edid重新燒進eeprom裡面,dvi就
可以開機了,不過解析度只能開到1600X1200,可能是edid有誤,不過還可以再修正,等等補上維修過程

网友:
恭喜,請繼續加油~

网友(2011-11-29):
版主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