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X912 畫面會閃一下,然後就暗了維修實例

楼主(2011-10-15):
[液晶螢幕] Viewsonic VX912 畫面會閃一下,然後就暗了維修實例.

ViewSonic VX-912 19" LCD 故障 :

[自己在用的LCD] 電源燈會閃爍,畫面也會閃一下,然後就暗了。

這是第二次修這台LCD了,第一次電源燈會閃爍,畫面也會閃一下,一直閃一下,檢查後發現有3顆電容凸起,換了兩顆470uf/25V和1顆100uf/400V,組裝後插電接上電腦,測試OK,就沒再去細看其它的,就這樣用超過半年了。

這次狀況更嚴重,能夠修好有幾個原因,首先就是這塊板子有兩組電源,所以可供方便對照,再來就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本網和網路上有許多人把維修範例放在網上,因此得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判斷可能出現問題的地方,最後就是本網的朋友願意割愛賣零件,當然不管如何最後都是自己要去維修。

雖然是同樣品牌型號的LCD,即使每台故障點也並不完全相同,但是大多數容易壞的地方,可能就是那幾個,所以若是有越多人貼文,那麼有問題的人就越容易找到問題點。

這次畫面顯示的情況類似,但是卻是嚴重的問題,畫面也會閃一下,然後就暗了,檢查後卻沒有發現電解電容凸起,雖然心裡想也許是壞在別的地方,但還是先同樣換了兩顆470uf/25V和100uf/400V,組裝後插電再接上電腦,測試後果然問題依舊。

後來在本站和網路上找了許多相關的文章,發現這台出廠時就有問題,因為這臺我是買二手的,用了大約一年才故障,當然希望儘量能以最簡單的方式來修好它。

以下是維修過程 :

在所有維修過程完全沒上電,沒用示波器,只用一台指針式電錶,只以R檔測試,R檔以前有燒過,換過的電阻與原來的不完全相同,所以測量結果有些微的誤差。1. 前面的拆解動作,全部都省了,直接秀出拆開後的樣子。

▽ 圖1 -- 打開後蓋的照片。

2. 發現兩顆470uf/25V,頂端塑膠已稍為破皮,但是外殼是好的,不知是LCD外殼擠壓造成的,或者是溫度造成的,更換後組裝好,再測試一下。  (因為沒此零件,就跑去零件行買)

結果 : 症狀一樣...繼續努力。

▽ 圖2 -- 兩個頂端塑膠已稍為破皮的電容。 (這兩顆也是被列為常壞的)

▽ 圖3 -- 更換兩個470uf/25V的電容後。 (比較矮胖)

3. 再查看電晶體Q6、Q7、A8、Q9、外觀並沒有發現異樣,以指針電錶R檔測量,發現Q6、Q7的CE有接近短路現象(約5 Ω),再測量相同編號的Q8、Q9,卻並沒有,所以先假設Q6、Q7已燒燬,需要把它換掉,這個電晶體也需要去買,不知能否買得到。 (Q6、Q7、A8、Q9 此4顆為 DK(2SC4672)),二極體SS24 SMD 2A 40V,零件行買不到這兩種零件。

4. 測量二極體SS24 SMD 2A 40V,有接近短路現象 (約2 Ω),不知是否有燒燬,暫定為燒燬,需要購買。

結果 : 發信 --> [徵求] : LCD Vx912用零件,SS24,2SC4672
http://bbs.pigoo.com/thread-32403-1-1.html ,gtorpo回信願意賣我2SC4672,後來也買到了,SS24一直沒有買到。

5. 更換了Q6、Q7,再測試是否有接近短路現象,結果沒有了,再測量二極體SS24 SMD,發現也沒有短路了,表示它本來就沒有壞,短路現象是Q6、Q7造成的,再裝好機測試。

結果 : 症狀一樣...繼續努力。

6. 重新測量Q6、Q7,發現又有接近短路現象,應該是又燒燬了,SS24 SMD發現又有短路現象。

▽ 圖4 -- 未拆前的兩個電晶體。 (左邊兩個為Q6、Q7,右邊兩個為Q8、Q9)

7. 我是以60W的烙鐵,事先在電晶體的4支腳都上錫,然後左手拿夾子子,右手拿烙鐵,快速在左右兩邊把焊錫加熱,用左手把電晶體拔開,拆完後,可以清楚的看出位置上有一些錫。

▽ 圖5 -- 第一個電晶體拆完後。

▽ 圖6 -- 兩個電晶體都拆完後,可以清楚的看出位置上有一些錫。

8. 後來用吸錫網線清除電晶體位置上的殘錫,清好後又加了一些新錫到腳的位置去。 已經20幾年沒在用吸錫網線了,以前是在公司用,而這次算是首次破了例,自己去買來用。再來同樣左手拿夾子,右手拿烙鐵,把電晶體夾住放在其位置上,再快速左右加熱,把錫溶化和電晶體定位。

▽ 圖7 -- 第一個電晶體焊接好後。

▽ 圖8 -- 兩個電晶體都焊接完後。

▽ 圖9 -- 加酒精,再以刷子清洗。 (這些酒精是平常做為殺菌用,所以有參了約30%的水)

▽ 圖10 -- 清洗後。

9. 隔天再度拆開,更換1顆100uf/400V電容,以前也有凸起過,但是這次卻沒有,還是更換看看,更換後組裝好,再測試一下。  (因為沒此零件,所以也是再跑去零件行買)

結果 : 症狀一樣...繼續努力。

10. 重新查看了零件,發現C24 154(0.15uf/250V)有鼓起,比對右邊正常的C25 154(0.15uf/250V),卻是扁扁的。

這個即使沒有壞也是要換的,電容還要再去買。

11. 重新檢查後,發現本來想要拆換的C24 154(0.15uf/250V),忘記換了,把它換好後,與100uf/400V電容並聯的高頻旁路電容103也一起換掉,網路上說103的耐壓是500V,而我買到的是103/1KV,這下不用再怕它壞了吧,Q6、Q7也重新換兩顆新的上去,這樣備料也沒了。

▽ 圖11 -- 本次更換的零件,其所在位置。

▽ 圖12 -- 本次更換的零件,拆下排列,還未測好壞。

12. 裝機後再測試,本來烏鴉鴉一片的,現在有發現顯示No Signal,然後又一片黑,這表示LCD有在工作了,可是怎麼沒有畫面,檢查信號線後,發現太期望能夠修好,竟然連VGA接頭也沒接,心想該換的都換了,也有指示的文字,卻忘了電腦的VGA輸出還接在另壹台17"的CRT上,把電腦的VGA接頭接到LCD上,再開機測試,終於OK了。

▽ 圖13 -- 螢幕終於可以正常顯示了。

因為沒有備料,每次發現問題就去買零件,又每天只能撥出一些時間,為了找零件搞了3、4天,還多虧本網的網友gtorpo以成本價賣了4個2SC4672給我,要不然可能還在為零件傷腦筋,gtorpo 謝謝你。

或許有的人會想說,為什麼不一次就把可能有問題的零件通通換好,因為若不是一次換一個地方,真的難以抓到問題點,雖然這樣做有時會燒壞零件,就像這次多燒了兩個DK的電晶體,但是若能抓出問題所在,總比每次都把每個零件當做壞了來得好。

這次的重點故障零件為C24 154(0.15uf/250V),因為它壞了,變壓器也就不振盪,進而燒壞了2 個DK的電晶體。修好後本來就準備寫維修文,卻發現相機電池故障,要用修護方式才能再使用,以至相片資料無法取出,再加上一陣窮忙之後就忘了。

网友:
感謝分享 受教了

网友A:
好棒的實例 看了受益久久 收下來增添缺乏的經驗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网友B:
大大功力很強!!小弟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棒的實例 看了受益久久 收下來增添缺乏的經驗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大家一起來互相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功力很強!!小弟受教~

我比你幸運,變壓器沒壞,要不然就頭大了.

我只是遇到才修而已,功力不強,真正強的是來給我加油的狼大
,他手上的案子多,設備也夠,累積了多年經驗,又不辭辛勞,製作教學文,奉獻出自己的心血結晶,分享他人.

港都狼仔
http://bbs.pigoo.com/space-uid-5999.html

网友C:
恭喜大大完修,非常詳細的解說,如果能把故障的零件量測一下,把數據PO上來,大家就更了解故障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大大完修,非常詳細的解說,如果能把故障的零件量測一下,把數據PO上來,大家就更了解故障的原因了! ...

你說的很對,本來是應該要這樣做,只是我手上沒有像樣的電容表,所以就沒測量了.

网友D:
恭喜樓主修好,小弟上次修這台,比您多掛了1顆變壓器,所以直接換高壓公板

网友A:
scottwang大大
470uf/25v 那個電容是不是知名大廠的? 不知用了多久也爆了
經驗難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樓主修好,小弟上次修這台,比您多掛了1顆變壓器,所以直接換高壓公板 ...

我也有想過換高壓公板,若是以後太嚴重的話,該換還是要換.
到時候再向你請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ottwang大大
470uf/25v 那個電容是不是知名大廠的? 不知用了多久也爆了
經驗難得

那些電容都是在零件行買的,以前也有人建議買一些較好的,但是還要網路買,不然就要去台北,所以暫時先能用就用.

470uf/25v 是KY的,網路評價只是一般品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些電容都是在零件行買的,以前也有人建議買一些較好的,但是還要網路買,不然就要去台北,所以暫時先能用就 ...

恭喜大大,,,,, 維修成功
剛剛點ㄋㄧ下 , 狼大的各人網站 , 哇!!!!!  嚇ㄋㄧ跳 , 好多狼大的藝術照ㄡ
我偷偷的複製一張, " 黑豹夜武 " ,,,,,, 請問一下, 要收費???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大大,,,,, 維修成功
剛剛點ㄋㄧ下 , 狼大的各人網站 , 哇!!!!!  嚇ㄋㄧ跳 , 好多狼大的藝術照 ...

狼大的網站,有好東西儘量去挖,錢偷偷的交給我就好了,不要告訴郎大喔...

网友:
恭喜大大,,,,, 維修成功
感謝分享!!

网友:
又是高壓區掛蛋!!晶體 振盪電容...感謝發帖!!

网友:
港都狼窩XDD
http://wolflsi.pixnet.net/blog/category/618761
狼大的電源供應器的測試開箱文是很有名的~
關於此篇P+I版狼大的維修文,也恭喜scottwang維修成功~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