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8294KBA卓上電腦怎樣按一鍵恢復XP系統

楼主(2011-10-15):
現在硬盤裝了XP 但不是原版 發現磁碟管理有一隱藏分區servicev001 如相  應怎樣恢復這原版系統  請幫忙指點謝謝

网友:
都有型號了....上網找說明書不難吧............

网友A:
不知道我的情況是否適用於你。

開機時,按 F11,進入到以下畫面,選紅箭頭,即可重新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的情況是否適用於你。

開機時,按 F11,進入到以下畫面,選紅箭頭,即可重新安裝。

按f11   有三個選擇  1 IBM RESCUE AND RECOVERY
                                 2  IBM BIOS SETUP UTILITY
                                 3 CHOOSE A TEMPORARY STARTUP DEVICE

選一 啟動WINDOW XP

楼主:
已在聯想網站下載rescue & recovery  按f11 選rescue & recovery 按指示還原廠系統 到c:格式化
出現 RECOV32  T HE DIRECTORY NAME IS INVALID 做不到  會不會硬盤隱藏分區servicev001 損壞

网友:
此台機器應該被重灌過系統, 而且是用非原版光碟. 可以用以下方法試試, 找有ghost的開機光碟, 使用partition from image的方式手動回復, image 就從servicev001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