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各位前輩們.這塊電源板無24V輸出.

楼主(2011-10-15):
請問前輩們.開機正常藍燈.5V.12V.3.3V都有到主板.就是高壓部份只有0.01.請問要從那裡下手

网友:
第一張圖 正面, 有鋁片檔板
第二張圖 正面,  有拆下電晶體
第三張圖 正面,  補上拆下的第一張圖 正面,  OK  ~~~~~~~~~~

网友:
有一些高壓版是吃  12v 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