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 或 (WINDOWS 的 DOSBOX), 如何接收檔案呢

楼主(2011-10-15):
以下是憑記憶試驗的結果, 但是就是無法接收文字儲存成檔案.

mode com3:9600,n,8,1

可以設定COM PORT

但是外面的設備會傳來文字, 每組數字以逗號隔開 (CSV格式), 但是就是無法存檔.

有人知道如何做嗎.

USB COM PORT

USB COM PORT

DOS 下改設定1

DOS 下改設定1

DOS 下改設定1

DOS 下改設定1

网友(2012-02-05):
記憶中寫過COM PORT的C++程式,要使用COM PORT有三個步驟給你參考:

1.開啟兩台電腦的COM PORT(OPEN)
2.其中一台傳送(trasmit)
3.另外一台接收(receive)

重點是兩台電腦的COM PORT都要先開
如果還必須儲存的話,就必須另外在程式碼裡寫

以上,不知道有沒有幫到你(好像沒有幫到 )

网友:
我也是憑著記憶.....
不確定是不是這樣,你試試看....
MODE COM1: baud=4800 parity=N data=8 stop=1
TYPE command > COM1
COPY COM1 text.txt

之後好像還要下個停止接收參數....可是我不記得了....

网友:
是這樣低嗎
mode com2:19200,n,8,1 >com.TXT  [COM可以自訂名稱 隨你改]  那個> 就是輸出到檔名 COM.TXT

然後 用TYPE com.txt 就可以看到了  這樣就看到了 圖友可以試看看
如果是輸出到   >LPT1 就直接列印到印表機了

网友:
不用那麼麻煩了。
http://www.minegame.net/cgi-bin/ ... ;topic=3&show=0
GUI介面點一點,根本不用打參數。

外面設備傳來檔案,若要處理,自然要先趴過,看要是邊趴邊存,或是存完後再去開檔出來趴,兩者都還是要自己coding來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