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LM2577

楼主(2011-10-15):
請問一下圖中的輸入電壓 5V
是一定要5V嗎 可以用比較低的電壓嗎?

网友:
可以!但是相對的,轉換損失可能會加大了。

楼主:
目前想輸入3.7V....不過資料手冊有另一個電路....但比較麻煩

楼主:
對了 2577要加散熱片嗎?
(3.7V轉5V)

网友:
er230059大您是要幾轉幾的啊?是要3.7 to 5囉?如果是這個,就還好,發熱程度不大。原範例電路是轉12V出去的,所以說您若輸入電壓降低,輸出仍是要12V,那就會有轉換損失加大的問題了。
如果會燙,還是加個散熱片。

网友:
LM2577的最高轉換效率為80%.
假設你的電池為3.7V/700mA,W=ExI = 3.7V x 700mA = 2.59W

升壓輸出轉換後為I = W/V=2.59W/5V=0.518A=518mA.
加計效率損失後的電流I = 518mA x 80% = 414.4mA.

最後的輸出結果是5V/414.4mA.
這是以最大效率80%來算,若是達不到80%時,輸出將會更小.

网友A:
LM2577最大輸入電流只有3A (峰值)
所以,當輸入電壓越低,可轉換的功率就越低
先前我有做二個電路
一個是單節鋰電昇壓5V的電路,輸出電流最高約1200ma
LM2577完全不用加散熱器
這個電路如果是以DIY角度來看的話,是可以試做玩玩
如果是要做行動電源的話,建議你還是放棄算了
我貼的圖有灌膠的原因就是要做行動電源
後來發現露拍有功能更完整的成品,價錢合理,就整個放棄了

一個是12V昇+15V/600ma & -15V/600ma
這個就需要加散熱器了

楼主:
痾.....那 所以有更有效率的方法嗎...
不好意思小弟功力不夠

网友:
引用 楼主:
痾.....那 所以有更有效率的方法嗎...
不好意思小弟功力不夠

先說說你要的規格吧

楼主:
3.7v > 5v...電流約500mA....我只想的到2577這個方法
做來玩的成分居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3.7v > 5v...電流約500mA....我只想的到2577這個方法
做來玩的成分居多

輸出電流不大
建議你改用AMC34063試做
畢竟AMC34063比LM2577便宜太多了
買LM2577的零頭就可以買AMC34063了
而且AMC34063的應用範例也比較多
不論是用哪一顆IC,重點還是需要有"電感"
我是拆PC POWER裡面的鐵粉芯

我有在收集好人卡
你PM收件人資料給我
我寄AMC34063 & 鐵粉芯給你玩玩

280.99 KB, 下載次數: 8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2577最大輸入電流只有3A (峰值)
所以,當輸入電壓越低,可轉換的功率就越低
先前我有做二個電路

請問一下18650,你買一顆多少?
在那買的?
兩端的電極你怎麼接起來和固定的?

我有問過有人在路邊買的,1800mA大約30元,但是電流達不到1800mA.

網路看到2600mA,要145元,不含運費.
也有賣 170元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18650,你買一顆多少?
在那買的?
兩端的電極你怎麼接起來和固定的?

18650 / 3000ma 單價低於100的
應該都是拆機品或是測試不良的淘汰品
通常這些都有焊點
18650 / 3000ma 普遍價格都是130~200

我電路裡的鋰電出線,是用烙鐵硬焊上去的(長時間加熱有爆炸危險)
有些鋰電的賣家有提供"打鎳片"服務

楼主:
結果是個悲劇 我弄了好幾個小時 弄出1個失敗又燙的作品燙我手痛半天 唉 那顆2577也幾乎是殘了 我的第1個升壓電路以失敗收場 這我暫時放棄了 過幾周再做個鎳氫電池串聯3.6V用34063轉5V的看看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結果是個悲劇 我弄了好幾個小時 弄出1個失敗又燙的作品燙我手痛半天 唉 那顆2577也幾乎是殘了 我的第1個升 ...

真的是史上最大"杯具"
你的電路會燒掉,我大概推論可能原因
一是線圈的圈數繞得不夠
二是整流二極體用錯規格

經驗 功力 就是不斷試做累積來的
當你突破頻瓶頸時,功力自然就會突飛猛進
建議你,下次電路做好的時候
輸入電源時,先串接一個小燈泡
以目前3.6v昇壓5v為例,可以串接一個6v / 1w燈泡
當確認電路&輸出電壓正常了,再把燈泡by pass
如果電路異常,燈泡會全亮,也不至於會燒電路

楼主:
事實上過電瞬間 我就有不好的預感 因為電路發出"吱吱的高頻聲" 電表顯示輸出電壓2.6V 用手摸一下2577 我的手痛了半小時-.-....我覺得至少有60~70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輸出電流不大
建議你改用AMC34063試做
畢竟AMC34063比LM2577便宜太多了

.....好人卡.....在哪????
我怎麼都不知道有好人卡在這論壇???
要建議W大新增這功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結果是個悲劇 我弄了好幾個小時 弄出1個失敗又燙的作品燙我手痛半天 唉 那顆2577也幾乎是殘了 我的第1個升 ...

34063的應用...在這論壇..有好幾個...
電子電路區在L大的螢幕測試器與我改良過後的電路..
都有應用範例..你可以去挖挖看..我的電路已經有現成的電路零件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實上過電瞬間 我就有不好的預感 因為電路發出"吱吱的高頻聲" 電表顯示輸出電壓2.6V 用手摸一下2577 我的 ...

LM2577就在那"吱吱的高頻聲"中向你我揮手道別了
此時的你,手好痛
手指頭都被烙上了TO-220的形狀了n_005|
此時的我,心好痛
我的星巴克大冰拿沒了n_05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人卡.....在哪????
我怎麼都不知道有好人卡在這論壇???
要建議W大新增這功能吧 ...

新聞有報導過一種"時間券"
我曾經有想要跟論壇提建議
後來覺得,這東西應該會衍伸出很多問題
SO  想想而已,就沒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18650,你買一顆多少?
在那買的?
兩端的電極你怎麼接起來和固定的?

18650 就拆筆電裡的電池就有了!!上網買人家拆下來的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實上過電瞬間 我就有不好的預感 因為電路發出"吱吱的高頻聲" 電表顯示輸出電壓2.6V 用手摸一下2577 我的 ...

我用 34063 網路價 8元一個,電感可以到電子材料店購買,整流用二極體一定要用"蕭基二極體"喔!否則會粉慘...加油不要放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650 / 3000ma 單價低於100的
應該都是拆機品或是測試不良的淘汰品
通常這些都有焊點

>我電路裡的鋰電出線,是用烙鐵硬焊上去的(長時間加熱有爆炸危險)
>有些鋰電的賣家有提供"打鎳片"服務

我想到一種方式,可以用兩小片的L型固定架,在上面鑽孔打螺紋,用螺絲固定在電池兩邊,再以螺絲將電池鎖緊,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8650 就拆筆電裡的電池就有了!!上網買人家拆下來的也可以...

我沒有筆電.
而且這種方式,不是應該在筆電壽終正寢時,才會採取的手段嗎?
不然一個好好的筆電,把電池拆了不是很可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沒有筆電.
而且這種方式,不是應該在筆電壽終正寢時,才會採取的手段嗎?
不然一個好好的筆電,把電池拆了 ...

筆電先壞還是電池先壞,那可沒有一定規則
我的筆電用了8年都沒事,重灌os例外
可是電池在4年前已故障了
目前只用變壓器繼續使用中
而且,較大規模的回收場,通常都會回收到相關的鋰電池
可能是筆電用的,可能是行動電話用的
總之~回收場是個寶山,每次去都會有不一樣的驚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筆電先壞還是電池先壞,那可沒有一定規則
我的筆電用了8年都沒事,重灌os例外
可是電池在4年前已故障了

哈哈,我都忘了電池是消耗品了...
相機,手機都是,相機的電池壞了,還因為太貴沒買.
回收場很久沒去了.

只記得很久很久以前,常跑"灣裡"撿"寶貝",結果現在還留有一箱最原始的"寶貝"-- 一般邏輯IC所做的板子.

以前住在台南鄉下,也會跑回收場,現在在北部,除了有去賣電腦方面的二手回收場之外,一般的回收場倒是還沒去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都忘了電池是消耗品了...
相機,手機都是,相機的電池壞了,還因為太貴沒買.
回收場很久沒去了 ...

scottwang大:
    你是台南人喔!!  記得68年職訓時從台中去了灣裡朝聖兩次,買了一些板子回來拆,為了快速還用"瓦斯爐"來拆IC 74系列,把宿舍搞得烏煙瘴氣,還好房東是同學跟我一起去,所以沒講神麼,轉眼已經30年了!!
    你住新竹嗎?我手上還有比電換下的電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scottwang大:
    你是台南人喔!!  記得68年職訓時從台中去了灣裡朝聖兩次,買了一些板子回來拆,為了快速 ...

我是台南e庄腳囝仔,種稻吊青蛙長大的,上來台北板橋快20年了,台南還是不定時會回去,當兵在台中車籠埔.

看看我以前寫的詩.

~ 憶 兒 時 ~

時間的箭真讓人驚訝  憶起兒時  歷歷似假
夏日的風吹遍了田野  農忙時節  插播秧壓
賺錢的心從小就引發  兜售糖果  抓魚賣蛙
靈巧的手劈竹為釣蛙  蚯蚓做餌  稻旁插插

無聊的心數著來往車  一百兩百  巡回一下
幸運的鉤釣著大青蛙  一隻兩隻  細看真假
睜大的眼看夕陽西下  背著蛙籠  快步回家
蟲鳴的夜又見釣蛙家  帶著頭燈  戲釣青蛙

雨後的地面  到處是蚯蚓  拿著鐵桶抓回餵雞鴨
清澈的小溪  到處是魚蝦  拿著魚網大捕撈回家
村前的樹木  到處是麻雀  拿著彈弓打到就掉下
夜晚的燈下  到處是蚱蜢  空著雙手抓到笑哈哈

成熟的蔗田  到處是砍伐  等著日期快快到我家
金黃的稻田  到處是割踏  等著清晨親朋有空暇
翠綠的田壟  到處是蕃茄  每到週日下田沒有假
青青的田野  到處是西瓜  每到週日鐵定無空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都忘了電池是消耗品了...
相機,手機都是,相機的電池壞了,還因為太貴沒買.
回收場很久沒去了 ...

副廠的相機電池大都100元左右,網拍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台南e庄腳囝仔,種稻吊青蛙長大的,上來台北板橋快20年了,台南還是不定時會回去,當兵在台中車籠埔.

scottwang大:
    文筆很好喔!! 沒想到釣青蛙還可以"量產"真是佩服!!  童年往事你比較精彩!!  我住霧峰 算是半鄉下,離車籠埔算近,只是當兵在 新兵虎尾 受訓岡山 3年台東...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副廠的相機電池大都100元左右,網拍很多!

我自己的是算舊型的sony V1,有紅外線夜光的,可以拍攝完全黒暗的地方.
在網路上看到,有人這樣說 : 自己試過的副廠電都撐不久...

所以不大想買,除非有人用過真的不錯,目前一顆救了幾次都沒用,可能無救了,另一顆有時可以充電,有時要用修護的方式,才可以充電.

因為是買二手的相機,自己也用好多年了,想必那些電池也該鞠躬盡瘁了.

网友:
只記得很久很久以前,常跑"灣裡"撿"寶貝",結果現在還留有一箱最原始的"寶貝"-- 一般邏輯IC所做的板子.

scottwang大: 電子這個玩意一摸上可就沒完沒了! 以前在台中都是跑建國市場中盤商(他們到"灣裡"批貨來賣),聽說"灣裡"有很便宜的寶貝就專程跑去尋寶,可是沒門路時間又太少,結果兩手空空還來! 以後就乖乖泡在建國市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的是算舊型的sony V1,有紅外線夜光的,可以拍攝完全黒暗的地方.
在網路上看到,有人這樣說 : 自己試 ...

從鎳氫到鯉電攝影機我都習慣外接電池,以前用12V蓄電池降壓給攝影機用,現在當然也可以用6V蓄電池,因為電壓轉換效率提升了,以前只用78XX當作降壓元件,現在有高效率的元件了,GPS外接電源我用4個18650 2P2S 8.4V4000MA 降成5V 下下叫...GPS可以用很久,金門機車之旅就靠他導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從鎳氫到鯉電攝影機我都習慣外接電池,以前用12V蓄電池降壓給攝影機用,現在當然也可以用6V蓄電池,因為電壓 ...

在這台Sony V1之前所用的相機,我就是以4顆大電池做成的6V外接電源,可以拍攝得較過癮,但是$$可不過癮.

V1是卡在電池卡楯較特殊,外充的電池已有做起來用,但是要與相機內卡楯相接的方法還沒想到.

V1電池外型:
http://www.fuji.com.tw/dscacc.asp?A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這台Sony V1之前所用的相機,我就是以4顆大電池做成的6V外接電源,可以拍攝得較過癮,但是$$可不過癮.

V ...

scottwang大:
    網路上sony v1很多型但是電池用的是3.6V鋰電,應該不是你的那一型,我以前用的是panasonic 鎳氫電池我是用蓄電池來改裝還蠻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