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CMOS IC直接驅動VFD

楼主(2011-10-15):
最近在對岸網站看到以CMOS IC直接驅動VFD,但該文章只有文字敘述無電路圖,經大家討論這是可行的方案,剛剛花了些時間畫了電路圖請大家參考,由於手邊沒有VFD可以做實驗,請有興趣的人可以試做看看,結果記得回報喔....電路如下:

燈絲是以3V做例子,燈絲電壓不同請自行調整供電方式。

這是8位數7字節動態驅動,稍加修改也可以用在靜態驅動,將4017取消多串幾級4094以增加Segment輸出,就可以靜態驅動了。

网友:
這樣一來就不需要焊13個電晶體和26個電阻,而且89c2051可能可以用來做時鐘了!!

网友A:
這會不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要推動7段自結的時候需要送出7次指令,會不會有閃爍的現象.或是程式變得很複雜!假如把4017改成4094 會不會成是比較好寫!!當然會多一個7406!! 這樣覺得很像和LEGION大的那顆VFD驅動IC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會不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要推動7段自結的時候需要送出7次指令,會不會有閃爍的現象.或是程式變得很複雜!假 ...

不會有這個顧慮.....這個電路是掃描式的,4017是用來控制柵極,每一個字的間隔送一個計數脈波給4017就可以了,也就是4017是DIGIT DRIVER,而4094是SEGMENT DRIVER。

若是靜態驅動就要拿掉4017,也不必增加7406,因為4094可以串級,串級3個就是24 BIT了。

以上解釋希望您能了解......

网友B:
7406 vs 74LS06 耗電大不同,
在這裡用 LS06(30V耐壓) 即可,
18~60mA 稍嫌耗電,
有更省電的選擇,
以下開放 call 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06 vs 74LS06 耗電大不同,
在這裡用 LS06(30V耐壓) 即可,
18~60mA 稍嫌耗電,

LS當然更好,這裡只是敘述方便直接稱呼7406,不過非LS的標準TTL還買得到嗎?

74LS07也可以,差別在於沒有倒相而已,這裡純粹就是準位轉換功能,用NPN電晶體來做也行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06 vs 74LS06 耗電大不同,
在這裡用 LS06(30V耐壓) 即可,
18~60mA 稍嫌耗電,

剛剛查了各廠牌7406與LS06參數的差異,結果LS並沒有比較省電,
而是都非常耗電!以TI來說,06耗電量是30/32mA,
LS06是18/60mA(全off/全on),這小小邏輯IC耗電可真不小啊......

网友:
其實動態的vfd應該會比較好作一點,
現在反而覺得靜態的vfd比較麻煩
不過不管那一種,也許耗電也是另一種考量,
現在整個靜態vfd時鐘,全部動作電流設定在100mA之間
雖然麻煩一點,也許找個專用驅動IC會比較實用一些
而且用棵892051加上VFD驅動晶片就能解決整個主要電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