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誰有自己架Mail Server的嗎?

楼主(2011-10-15):
因為我的伺服器有設擋垃圾信,我想測試看看我的Mail Server是否正常。

网友A:
老大,你的 ADSL 不是有 256 個 IP 嗎?找一個試就可以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你的 ADSL 不是有 256 個 IP 嗎?找一個試就可以了說。

256個?那是當初牽專線(不是ADSL)給的,現在只有6個。
我已經用yahoo、hotmail、gmail測試過了沒問題,再來要跟有架Mail Server的測試看看。

网友A:
老大,我可架個 mail server 幫忙測一下。

不過我現在沒網域名稱,只有固定 IP,有些 mail server 只認網域名稱,而對只有 IP 的 mail server 的要求會濾掉。

所以若可以的話,我可架一下,幫忙測一下。

^_^

网友B:
w大.
你想要測什麼?
怎麼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我可架個 mail server 幫忙測一下。

不過我現在沒網域名稱,只有固定 IP,有些 mail server 只認網 ...

不行!我的Mail Server會擋沒有反解的伺服器,所以我們不能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w大.
你想要測什麼?
怎麼測?

首先你的DNS伺服器要沒有安裝SPF(Sender Policy Framework ),然後我想請你寄一封信給我,然後我回一封信給你,如此而已!

网友:
我家就是MAIL SERVER 有反解~~
W大大PM我信箱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你的DNS伺服器要沒有安裝SPF(Sender Policy Framework ),然後我想請你寄一封信給我,然後我回一封信 ...

OK.
E-Mail addr 給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OK.
E-Mail addr 給我吧.

wish(at)pigoo.com,麻煩你了,請確定你的DNS沒有裝SPF喔!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sh(at)pigoo.com,麻煩你了,請確定你的DNS沒有裝SPF喔!謝謝!

23:54 23:56
分別由不同的主機寄出.
你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54 23:56
分別由不同的主機寄出.
你看看吧.

兩封都有收到。
謝謝你!

网友:
Wish大:我剛發了一封測試信喔,麻煩您看看~~~~
s854085liu開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