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相關] 壞掉的手機座充

楼主(2011-10-15):
原本要拿來充用不到的鋰電池 好像正負極接反 充電器變的超級燙 馬上拔下來 然後就壞了

ˊ正面 右下角本來有1顆3隻腳紅綠LED 被我拔來用了
背面 左邊有1顆TL431跟另1顆爆裂的電晶體 中間的IC是LM393
爆裂的電晶體 型號不明 最後是50結尾

网友:
可能是8050,最好跑一下線路看是不是npn的電晶體.

网友:
一個是TL431另一個我猜八成是S(S)8050

网友A:
應該就是8050

我看過類似的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就是8050

我看過類似的電路......

請問8050對這電路的功能是??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請問8050對這電路的功能是??謝謝

大概 就像這樣  S8050 + TL431  夠成穩壓器電路   再加上393 監測電流

S8050是電流放大 受兩個地方節制
  1) TL431回授穩壓
  2) 393 監測電流後 再決定要不要輸出 去關 S8050 的 B極
393監測電流的方式:
電池(-) 串正面R19 到GND
393去比較 R19電壓 (I=V/R)  就知道充電流多少
到達393設定點 再決定要不要輸出 去關 S8050 的 B極

(( 2011/10/21 更正 S8050==> 以NPN /SS8050-FairChild 分析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概 就像這樣  S8050 + TL431  夠成穩壓器電路   再加上393 監測電流

S8050是電流放大 受兩個地方節制  ...

請教!
8050可以用9013取代嗎?
R5功能??
R19是不是可偵測電流,那意思也是限流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教!
8050可以用9013取代嗎?
R5功能??

SIMON1016所提供的圖,還少了LM393的Vref(+),就是與R19做為比較用的參考電壓,它應該是接在LM393的(+),此電壓可用TL431的方式取得,或者以VR 10K接到電源的正負兩端,中點就是Vref,R19接在(-),所以當R19的電壓比較大時,LM393輸出為Lo,拉下NPN電晶體的B極,使得E極截流,停止對電池充電.

R19有一點點限流作用,但那個不是它的目的,它的目的是為了取得與Vref比較用的電壓.

S8050 datasheet,PNP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73/WINGS/S8050.html

9013 datasheet,NPN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678/WINGS/9013.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IMON1016所提供的圖,還少了LM393的Vref(+),就是與R19做為比較用的參考電壓,它應該是接在LM393的(+),此電 ...

那這樣說8050改用9012取代??
TL431是穩壓功能
393是充飽電功能!!
以上對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這樣說8050改用9012取代??
TL431是穩壓功能
393是充飽電功能!!

>那這樣說8050改用9012取代??

若是用8050的話,可以改用9012取代.

>TL431是穩壓功能

對的.

>393是充飽電功能!

LM393是電壓比較器,前面已說明.
再把前面的內容照著說明和對著電路,電路也重畫,多看幾次,有問題再提出來討論.

网友:
我目前用的座充似乎就是這樣的電路概念設計......

座充用比旅充低的電流去慢速充電,我的座充充電時間是旅充
的2倍時間,鋰聚合物電池、鋰離子電池充電的截止電壓好像是
4.2V,標示電壓是3.6V.........充電器偵測電流量,最後會越來越
小直到截止電壓4.2V停住..

看了你們的討論,充電器就是一個穩壓限流的設計,用431做基準
電壓LM393比較電流大小來做控制,要是控制電路故障你的電池就
會過充到電池鼓起來為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這樣說8050改用9012取代??

若是用8050的話,可以改用9012取代.

頭大了 ~鬧雙胞了  SS8050  有兩種  NPN/PNP  都有
難怪一開始  RICKY 大說  先辨別NPN/PNP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SS/SS8050.pdf
這個是 NPN

電路推導 用PNP  會怪怪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頭大了 ~鬧雙胞了  SS8050  有兩種  NPN/PNP  都有
難怪一開始  RICKY 大說  先辨別NPN/PNP

以你所提供的電路來說,正電壓用NPN可能會比較正常,PNP則多用於提供負電壓.

http://www.bristolwatch.com/ele/zener_power_supply.htm 所提供的電路.

▽ 正電壓穩壓 : http://www.bristolwatch.com/ele/img/zr4.gif

▽ 負電壓穩壓 : http://www.bristolwatch.com/ele/img/zr5.gif

NPN電晶體 + TL431, Li-ion Battery Charger
http://electronics-diy.com/electronic_schematic.php?id=810

若是用於控制電路的最後輸出Vo,用PNP反而較好,可以提高輸出的電壓位準和電流,還可以做為OC開集極.

SS8050 -- 2W/1.5A,NPN,TO-92
S8050 -- 0.625W/0.5A PNP,TO-92

同樣是TO-92怎麼電流差那麼多,而那麼小一顆就能有和LM317一樣的1.5A,若不加散熱片的話,不知能有多少W.
如果資料是正確的,那SS8050真的是很好用的一個電晶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你所提供的電路來說,正電壓用NPN可能會比較正常,PNP則用多於提供負電壓.

如 http://www.bristolwatch ...

所以照樓上大大門所說!!
此顆可用0913取代~~因為是一般都是正電壓
0912這是電壓??但小弟不懂再運用何處??不知道大大可以提供幾總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照樓上大大門所說!!
此顆可用0913取代~~因為是一般都是正電壓
0912這是電壓??但小弟不懂再運用何處?? ...

0913 ← 9013
0912 ← 9012
在13#所堤供的電路就是一種9012的使用方式.

S9013與S9012為可以成對使用的NPN,PNP小信號電晶體,並沒有限定可以做什麼用途.

建議一般的使用方式為 :
以其額定數據的1/3以內為佳,以避免溫升效應,而加速電晶體衰老損壞,若覺得太熱時,請注意是電路異常或電流太大所引起的,必要時需加散熱片.

S9013 0.625W/0.5A/NPN
Temp = 25℃
Pmax = 0.625W,最大功率
Ic max = 0.5 max,最大電流
Vceo = 25V (Vce反向崩潰電壓)
Vcbo = 40V (Vcb反向崩潰電壓)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0286/ETC/S9013.html

S9012 0.625W/0.5A/PNP
Temp = 25℃
Pmax = 0.625W,最大功率
Ic max = 0.5 max,最大電流
Vceo = -25V (反向崩潰電壓)
Vcbo = -40V (反向崩潰電壓)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2137/ETC/S9012.html

SS9012,STS9012這兩個也可以當做S9012用.

SS9012 0.625W/0.5A/PNP
Temp = 25℃
Pmax = 0.625W,最大功率
Ic max = 0.5 max,最大電流
Vceo = -20V (反向崩潰電壓)
Vcbo = -40V (反向崩潰電壓)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fairchild/SS9012.pdf

STS9012 0.625W/0.5A/PNP
Temp = 25℃
Pmax = 0.625W,最大功率
Ic max = 0.5 max,最大電流
Vceo = -30V (反向崩潰電壓)
Vcbo = -40V (反向崩潰電壓)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auk/STS9012.pdf

网友E:
手機座充都是充手機電池的,而手機電池幾呼都在1000ma以下(智慧型手機除外)
如果用來充3.6v / 3000ma的18650鋰電,時間相對的會拉長好幾倍
如果想自己製作大電流的"定電壓定電流"充電器
可以考慮使用兩個LM317來完成

貼圖來源
http://gc.digitw.com/new_page_28.ht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機座充都是充手機電池的,而手機電池幾呼都在1000ma以下(智慧型手機除外)
如果用來充3.6v / 3000ma的18650 ...

話說這樣充飽了也不會停止 不會過充嗎

對了 有沒有啥好方法可以固定住長方形的鋰電池....現在都用金屬線頂著...不過很容易接觸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話說這樣充飽了也不會停止 不會過充嗎

對了 有沒有啥好方法可以固定住長方形的鋰電池....現在都用金屬線 ...

雙LM317定電壓定電流電路
一顆LM317是管電壓的 (設定在4.2V)
一顆LM317是管電流的 (設定在鋰電適當的充電電流)
所以,只要電路正常,調整無誤
是不會有過充的狀況發生的

楼主:
可是當裡電池充飽電達到4.2V 2顆LM317不是會繼續充電進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是當裡電池充飽電達到4.2V 2顆LM317不是會繼續充電進去?

LM317輸出電壓是4.2V,鋰電池被充飽的電壓是4.2V
兩邊已經沒有壓差了,就不會有電流流動
也就是當鋰電池,被定電壓電路充到所設定的電壓時
就不會再充電了,而那個電壓值,就是鋰電的飽和電壓4.2V

請記住,有電壓差才會有電流,電壓差越大,電流越大
當鋰電池放電終止時,電壓一定是低於3.0V
此時如果直接使用4.2V對其充電,勢必會造成充電流過大
所以必須定電流,該電流值的大小,取決於電池種類與容量
鋰電被充電後,電壓會慢慢上升,電流會慢慢下降
直到最後電壓達到4.2V時,表示鋰電以充飽,此時的充電流也幾忽是0ma了
所以定電壓定電流電路,對二次電池而言,是極其重要的一個應用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LM317輸出電壓是4.2V,鋰電池被充飽的電壓是4.2V
兩邊已經沒有壓差了,就不會有電流流動
也就是當鋰電池,被 ...

應該說....手機的電池...
只要是原廠的...
裡面的電路板..也可以用5v下去充電...
那塊電路板..本身就會自動調節電壓充電
且有過溫保護..也就是~充飽之後也會自動斷電避免過充..

你這電路~~不能用再沒有電路板保護的鋰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