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久彌新的VFD

楼主(2011-10-15):
以一般的認知來說VFD是個古老的東西,在LED出現之後已經被淘汰了,而在很多用途LED也已經被LCD取代很久了,但VFD真的被淘汰了嗎?
最近在找尋VFD驅動方案,無意間找到VFD大廠FUTABA的一篇解說文章,裡面除了驅動原理之外也有應用例子,最引起我注意的是TOYOTA第一代PRIUS儀表板也是其中之一,因為我目前使用中的車子是第三代PRIUS,總以為中央儀表板是TFT LCD,經過重新比對證實第三代PRIUS也是採用VFD顯示器!

▲中央儀表板VFD分左有兩半,左邊是圖像式但有兩層,右邊(顯示PRIUS的部份)是點距陣式,有多種切換畫面,可顯示繁體中文。

▲右邊可切換顯示不同資訊,這是其中3個畫面,還有很多種畫面可切換。

▲抬頭顯示器也是以點距陣式VFD投射出來的,可切換兩種畫面四段亮度調整。

原來是VFD做的,難怪反差對比可以那麼清楚......其實VFD跟汽車一直都沒斷掉關係,從綠色字體時鐘到行車資訊顯示都還一直存在著,儀表板採用LCD總是感覺很廉價。

网友:
這或許也有習慣成分!! 日本人很習慣蕭規曹隨,前輩設計的東西就繼續承接,當然 VFD用在汽車方面已經很多年了,對於產品上線的"驗證"和"問題"容易過關,視覺上會比背光的LED好!!

网友:
視覺之後 長時間耐受高溫高濕環境  也是勝過LCD許多

网友:
視覺上的效果VFD是沒辦法用液晶或LED取代的
現在還是很多便宜的車子的原廠音響是用VFD顯示的
畢竟VFD的魔力是無法取代的

网友(2011-12-14):
雖然秏電, 不知道是不是會開發低電流低電壓 VFD
不知道破裂是考量之一

网友:
新的, 不一定是最好的......

問題是... 現在的商業社會就是老推出新的東西來賺錢.... 才導致舊的東西煙沒.... (因為他們覺得沒賺頭,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