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32吋電源板

楼主(2011-10-15):
各位大大,
小弟手上有一台Heran 32吋,無 5v STB,發現這二顆零件被燒毀
拿了另一塊好的驗證,交換確認這二顆有問題
請問這二顆是什麼零件?

電源板原圖

電源板原圖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24201-1-1.html
您的圖還沒有我的清楚

网友:
IC4=PWM IC
Q6=NPN晶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24201-1-1.html
您的圖還沒有我的清楚

請問查到有IC的資料了嗎?
最近有看到其他案例也是類似IC 查無資料
如下...
求助 七盟 st-500ea
http://bbs.pigoo.com/thread-3310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查到有IC的資料了嗎?
最近有看到其他案例也是類似IC 查無資料
如下...

小弟才疏學淺,用盡網路資源,到目前仍無所穫

网友A:
有個建議用d-link hub 電源5v 1A 代用只要花8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個建議用d-link hub 電源5v 1A 代用只要花80元

我有一個新品 可以支援
需要短消息聯絡

网友B:
我可能猜到了 !? 應該是!?
=====================

PNP 2N2907 或 2N3906/MMBT3906  30V高速小信號PNP即可
SMD  MMBT3906 比較好找
====================
PWM   IC...
一類是 ON-SEMI      NCP1250 (65KHz 版本)

另一類是 (可能性較大)
FAIRCHILD   SG6858
LD7535/ LD7535A ,AT3263,AT3269, OB2263,RT7731,HT2263,RS2051,AP3103

~~可是在露天拍賣上述所有IC 都沒有訊息…  你得自求多福

若是有門路或找到了  麻煩PO 上  造福大家

=========================================
我剛剛分析寫完 在這裡  15#  (有IC DATA-SHEET)
求助 七盟 st-500ea
http://bbs.pigoo.com/thread-33106-1-1.html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106&pid=424485

网友:
感謝 SIMON1016 大的熱心
看年份代碼有 e=2005 f=2006 g=2007 h=2008
week code 無說明
應是ld 7535是國內 新竹 通嘉科技的產品

网友C:
大家講的這顆pwm ic我手上有(大概還有30顆左右)
我的映像是一年前買的
至於規格我不知道..之前在找料件時.好像是跟SIMON1016大講的規格下去找的
講實在的真的不好找

此塊電源版我手上就有10幾片(故障板).都還沒下手修

TO-SIMON1016謝謝.是我講錯了--->Q6是PNP晶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可能猜到了 !? 應該是!?
=====================

液晶電源IC LD7535  SOT23-6 淘寶很多人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晶電源IC LD7535  SOT23-6 淘寶很多人賣

因為有拿好的去試,功能就正常了,只是苦無IC型號,現在有了,謝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家講的這顆pwm ic我手上有(大概還有30顆左右)
我的映像是一年前買的
至於規格我不知道..之前在找料件時. ...

不知小張大可否賣我1顆呢..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知小張大可否賣我1顆呢..謝謝

如何寄給你.

把地址給我(短消息).或直接聯絡我 0933-977-333(小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寄給你.

把地址給我(短消息).或直接聯絡我 0933-977-333(小張)

謝謝小張大
我燒毀的ic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424718
louis大大幫忙驗明正身後是
ld7550 非ld7535 謝謝你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