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飛利普190CW7-AD板

楼主(2011-10-16):
AD

AD

可以用什麼去取代他

网友:
確定是AD故障嗎?
飛利浦部分機種好發OSD按鍵異常,建議先檢查

楼主:
所以是先換按鍵嗎?
還是整個板子按鍵板換掉

网友:
當然是換按鍵
你想要換按鍵版還找不到

网友:
看似BenQ代工機種,是什麼故障現象
讓你判斷是A/D板必須更換?

网友:
樓主大大,,,,,,,,, 您是怎麼斷定是AD 板故障 ?
按鍵一包 5PC / 20 元
一條按鍵板 100 元 /  不一定 有ㄡ  ~~~~~~~~~~

換公板要到這找 :
液晶電視_YouYou.LCD - Powered by ECShop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dongcheng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