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日立 HITACHI SF-11XV 洗機槽過度搖晃問題

楼主(2011-10-16):
日立 HITACHI SF-11XV 洗機槽在脫水時過度搖晃,以至於整台洗機會搖晃非常厲害,檢查過水平儀是正常的,拆開前蓋板看四支減震器也看不出所然,目視馬達及洗衣槽之間的皮帶也似乎正常(有稍調緊一些)。

請教家電達人:
這種過度搖晃的現像有哪些地方需檢查或更換?

這台的控制板有點不良,若更換大該需多少價錢?

這個透明管接到控制板 WL SENSOR  (Water Level) ,請問它是如何作動?

网友A:
震動大: 四支懸吊吊棒壞了,如果不想更換可試著將吊棒底部的塑膠蓋轉開(如轉不開可用烙鐵在底部戳2個洞)
            將裡面的油釋放掉,可能裡面跑水進去了

電子基板: 這台應該是日本原裝的,基板不便宜,多少錢我不知道,但應該不低於$4000

通氣管: 那條透明管叫通氣管,用來傳送水位高低訊號,水位越高時管內的壓力就越大,此壓力會傳送到壓力開關
              ,就是你最後那2張照片中的零件,壓力開關再依照基板所設定水位高低的參數來控制水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動大: 四支懸吊吊棒壞了,如果不想更換可試著將吊棒底部的塑膠蓋轉開(如轉不開可用烙鐵在底部戳2個洞)

回 tsao0427 大大

這機板電器行報價是4200,如您所言是進口機沒錯。

另外會搖晃的現像,四支懸吊不良是不是可能性很高?一般換修會是多少?

通氣管的作用謝謝您的說明,在機板附近有貼一張SENSOR的內阻值約32歐,我測量是大於200K以上,應該是掛了

這台還真壞不少東西,家人考慮是否要換新機,我是很掙扎....,因為那個電路板電器行已先行更換了,才又發現還有搖晃的問題,唉,這還要修嗎? 我是否該考慮到服務站買懸吊減震器自己更換呢?

网友A:
照我說的方法將吊棒內的油釋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我說的方法將吊棒內的油釋放掉

若將油釋放掉,這不是就失去它的作用? 只能這樣做是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若將油釋放掉,這不是就失去它的作用? 只能這樣做是嗎?

控制板已經更換了想要繼續使用就先照師傅說的將油釋放掉試試看!
其實不建議再修,壞這麼多!
可以跟電器廠商商量控制板退回再跟他換購新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板已經更換了想要繼續使用就先照師傅說的將油釋放掉試試看!
其實不建議再修,壞這麼多!
可以跟電器廠 ...

謝謝您的建議,我會慎重參考是不是換新機了。看來若是繼續維修是要花一些銀兩。

网友A:
我的意思就是滷大說的那樣,已經花那麼多錢下去了,不想你繼續砸下去

會叫你將油放掉,是因為裡面已經跑水進去了,將油放掉後還可撐個1~2年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就是滷大說的那樣,已經花那麼多錢下去了,不想你繼續砸下去

會叫你將油放掉,是因為裡面已經跑水進 ...

tsao0427 大大,謝謝你喔,原本已決定要換新機,但是電器行的價錢一直不肯有一點好價錢,我在屋頂上查過價,他的報價是最高標的價位,我知道現在電器行生意也很難做,他若是能在中間價位我都能接受,不必最低價,無奈的是,他堅持不肯跌價,我只好放棄向他購買新機。目前進度是請他來收上次的維修費,原機轉請服務站來處理,吊臂含工報價是1400左右,這我是能接受,因為我本身在外上班,若要自己維修也要等假日時間,家人會沒洗衣機使用增加困擾,合理工資我是能接受,必竟自己也是技術人。修修再用一段時間吧....

网友:
懸吊棒主要是靠彈簧,油只是防止墊圈鏽蝕。
墊圈鏽蝕彈簧會脫落。
我洗衣機懸吊棒全部把墊圈換成 衣架插銷 (用矽膠膠封防水也可)
又用了8年...

不過注意彈簧彈性疲乏,要自行調節懸吊棒長度讓洗衣槽維持平衡
插銷上多墊個塑膠蓋就可以調節懸吊棒長度

网友:
振動過大,除吊臂有問題,有時也該考慮~1.排水問題,若排水口有異物擋住或排水過慢,則提早脫水也會有此問題 2.洗衣軸承損壞造成洗衣盤過早動做都有可能  僅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