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家電維修DIY-不知名補蚊燈簡易維修參考

楼主(2011-10-16):
不知名補蚊燈簡易維修參考(找不到規格表):
依客戶敘述說這台故障問題是電不到蚊子,猜想可能是輸出電壓變小了,用起子試了一下果然短路聲音好小聲~~~
拆開上蓋後很明顯的看到故障點,一顆高壓電容燒焦了~
找一個相同規格換上~
試機OK了,短路的聲音變大了,不過各位朋友們無法聽到,小的也拍不到短路時產生的火花請見諒了!
謝謝收看~

网友A:
請問滷大,為何不用手指去試呢? ^_^

來個正經的問題,這種燈管一般不好找,要到那買呢?及該注意事項?如尺寸、大小?

TH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滷大,為何不用手指去試呢? ^_^

來個正經的問題,這種燈管一般不好找,要到那買呢?及該注意事項?如 ...

您是住在這裡喔!還在編輯就被您看到了!
對厚!下次您的手指伸長一點借偶~
材料找小家電批發商,規格只要告知補蚊燈用即可~
該注意的是使用時不要有易燃物在附近,盡可能不要使用延長線,注意內部清潔~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住在這裡喔!還在編輯就被您看到了!
對厚!下次您的手指伸長一點借偶~
材料找小家電批發商,規格只要告 ...

了解,THKS,在未來痞酷之前,丢了好幾台 >_<

我在電腦前忙些事,所以一有時間就給它看看,不小心就看到滷大的文章了 ^_^

网友:
這種燈管上次跑了3家水電材料行才買到
拆下來拿去比對比較安全

网友B:
滅蚊燈是日光燈+電爆相關線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滅蚊燈是日光燈+電爆相關線路嘛?

應該是吧~
偷偷告訴您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滅蚊燈是日光燈+電爆相關線路嘛?

是日光燈+倍壓電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是住在這裡喔!還在編輯就被您看到了!
對厚!下次您的手指伸長一點借偶~
材料找小家電批發商,規格只要告 ...

>該注意的是使用時不要有易燃物在附近,盡可能不要使用延長線,注意內部清潔~

想請問你說的 "盡可能不要使用延長線",你的原因是什麼呢?

有關電壓方面:

像我買的電蚊拍,大概約有4000V,補蚊拍電壓高低依廠商的設計而不同.

以下有補蚊拍參考電路,裡面有音樂,請注意你的喇叭音量.
http://www.wretch.cc/blog/bx2aw/12677875

其高壓部份,一般是以振盪器加高壓線圈,再加上二極體和電容組成的倍壓電路,倍壓電路的倍壓越高,線圈的升壓的電壓可以越低,但是太低也不好,電壓太低則電流也會太小,升壓的電壓越高,體積和成本也會越高,所以要以所在空間和銷售金額,再做成本的考量.

倍壓電路.
http://moss2007.shinmin.tc.edu.t ... 87%B36%E7%AF%80.pdf

有關補蚊燈的更多細節: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 ... C.E5.8E.9F.E7.90.86

网友:
補蚊燈管今年有在大潤發買過.....
燈管至少有兩種規格(粗細有不同) , 我買得是粗的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該注意的是使用時不要有易燃物在附近,盡可能不要使用延長線,注意內部清潔~

想請問你說的 "盡可能不要 ...

延長線有些品質差一點的或是用久了插座部份會有一點鬆,
與插頭會有接觸不良情形發生怕會發生不好事件,
所以盡可能不要使用延長線意思是說能不用就不用,
或者說沒有使用延長線無法使用補蚊燈的話請使用大電流的,
也可以使用2.0mm以上的線徑自製成延長線~
謝謝您的補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延長線有些品質差一點的或是用久了插座部份會有一點鬆,
與插頭會有接觸不良情形發生怕會發生不好事件,
所 ...

因為這裡有許多非電相關的同好在看,若是你沒有說清楚,只怕有一些人會誤解.

1. 一般的補蚊燈,在燈光方面,消耗電流應該不大,在高壓部份,除了有補抓到蚊子時,因為蚊子本身的體液而造成的電流通路,其它時間應該也不會很耗電.

2. 有一些簡單式兩個插孔,兩個或三個插座的延長線,和不好的三插孔多插座型(電腦用的便宜型),的確用一段時間,就會有這些問題,這些類型的我都有買過而受氣的經驗.

3. 若是怕插座接觸不良之問題,可以買壁式插座,或者電腦的電源用的三插孔插座,和冷氣機接線用的白色雙實心被覆線來自製,插頭也可以買摔不破型的.

4. 線徑夠不夠,有時不必懂電的,也不必什麼儀器來測量,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以手去感覺電線的溫度,最好的溫度是只有電線本身正常的溫度,再來就是似有似無的微溫,溫度太高就不好,必須檢查補蚊燈是否零件有問題,或是線徑太細了.

5.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買1600 Wmax的三插孔6插座,附有6個獨立開關的電腦用的延長線,我都把它用來當做10人份的電子鍋的插座,當電子鍋不用時,即可將相對應的開關切斷,因為其線徑夠粗,所以在煮飯時去摸電線,也感覺不到溫度.

目前我用了好幾個1600 Wmax的延長線,包含現在在用的電腦,還有在做實驗的電源,都是從牆璧接上兩個延長線,再串接相同的延長線,再分支插在不同的設備上,主要是沒有用大電力的,而且並非是同時在使用,即使如此,我還是會去注意電線的溫度,以確保安全.

用此型的延長線,最好不要同時使用兩個高瓦特數的電器,若真要使用時,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當兩個電器同時在使用時,用手去摸摸看電線的溫度,若溫度太高就不要用,只接一個電器就好,分段使用是比較好的方式.

网友:
原來那叫做倍壓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這裡有許多非電相關的同好在看,若是你沒有說清楚,只怕有一些人會誤解.

1. 一般的補蚊燈,在燈光方面 ...

了解~
感謝您的提醒與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