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家電維修DIY-Gibson補蚊燈燈管不亮簡易維修參考

楼主(2011-10-16):
Gibson補蚊燈燈管不亮簡易維修參考:
拆開上蓋後並沒有明顯故障點~
反轉電路板先檢查一下輸入電壓有110V~
檢查一下輸出電壓沒有輸出!!!
拆下變壓器測量一次側原來開路了~
找一個相同規格變壓器換上,有輸出電壓了約480V,燈管也亮了~
組裝完修,謝謝收看~

网友A:
那個小孩好可愛,小聲問一下,外面的?還是家裡的?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小孩好可愛,小聲問一下,外面的?還是家裡的?

^_^

家裡的~

网友B:
可是她明明在外面阿XD  .....
以後一定大有成就...在外面的小孩   比溫室的小孩好

网友C:
恭喜大大完修,不管外面還是家裡,都是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她明明在外面阿XD  .....
以後一定大有成就...在外面的小孩   比溫室的小孩好 ...

不要求有多大長進,聽話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大大完修,不管外面還是家裡,都是你的!

怕的是以後變老公的,變女兒賊!

网友C:
那是很久以後的事啦!大大不知道您有沒有看過一篇報導,以後男生會娶不到老婆!
因為大家都要生男生,男女不平均,所以生女生會很搶手,不曉得您的看法是甚麼?
我也是一個女兒的爸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很久以後的事啦!大大不知道您有沒有看過一篇報導,以後男生會娶不到老婆!
因為大家都要生男生,男女不平 ...

看過~這應該不會吧!
就我家這一條巷子來說
第一口灶生有2女1男,
第二口灶2女,
第三一口灶3男,
第四一口灶2女1男,
第五一口灶1男1女,
第七一口灶3女,
第九一口灶2女,
女生比例算高,
小的是兩個妹的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