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此款LED怎麼尋找,怎麼維修呢?

楼主(2011-10-16):
日前小弟車上的HUD抬頭顯示器有顆LED罷工不亮了,

心血來潮之際把它給拆起來看看,

以為是普通的LED應該很好找,

結果拆起來發覺怎麼沒看過這種LED,

也不是用焊錫下去焊接的,

表面上有一層透明的類似乾掉的矽利康包著,

想說買不到直接拿百位數比較用不到的LED來替換,

結果------毀了,

那層透明的膠拿掉之後就沒有救了,

請問各位大大,

這種LED如何稱呼?能夠維修嗎?

网友:
可以買個smd的led來捕..

网友:
應該是雙色LED,恐怕需要修改電路.

楼主:
這不是雙色的 這是單色
在板子上寫"G"都是綠色的

网友:
這用3020可以捕的...只是要一點焊工

楼主:
Re akgkaylin大,
我有在想如果要換普通的SMD LED的話,
那中央部份數字的LED都要換掉吧!
因為亮度和色度應該會不同吧!

网友:
如有老手機..黑白的...拆了他..也有smd的綠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Re akgkaylin大,
我有在想如果要換普通的SMD LED的話,
那中央部份數字的LED都要換掉吧!

這就看個人了...亮度和色度是一定不同的...不可能一樣的

网友:
這是直接把led晶粒打在pcb上再焊線,所以要封透明膠保護,鏟掉就壞了

可以使用小型smd led換,如果要顏色一致的話最好三位七段顯示器的所有led都鏟掉換smd led

网友A(2011-11-16):
樓主要修的話有幾個建議
這種LED已封三防膠外面買不到>
1.先小心刮除故障LED並露出銅箔
2.清潔乾淨>烙鐵試錫看是否拒焊
3.若拒焊代表膠沒清乾淨再清一次
4.量工作電壓
5.到電子材料行買SMT LED (如圖顏色自選尺寸要注意,因你需安裝上蓋注意高度)
6.按照PCB上所示正負極焊上即可
祝您成功

SMT LED

SMT LED

网友:
貼片led.報廢手機裡有不少個喔.先拿來頂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要修的話有幾個建議
這種LED已封三防膠外面買不到>
1.先小心刮除故障LED並露出銅箔

感謝咖啡大的回覆,
找時間再去電子材料行看看。

网友(2012-03-20):
加 油,前輩都指導了,祝好運,也要注意極性,等你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