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4054...TC4054BP....

楼主(2011-10-16):
痾 我去電子行要買4054 鋰電池充電IC
結果弄來了1顆TOSHIBA TC4054BP.....
好吧 我感覺好像買錯了= ="""
那TC4054BP能幹嘛 冏....

LTC4054鋰電池充電IC 資料手冊
TOSHIBA TC4054BP 資料手冊

剛剛查了一下...好像是『4級液晶指示驅動器』....

网友:
你買到的是:

LIQUID-CRYSTAL DISPLAY DRIVER

TC4054BP

楼主:
她能幹嘛......好像對我來說也不能幹嘛.......莫名其妙花了24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她能幹嘛......好像對我來說也不能幹嘛.......莫名其妙花了24元

不是他不能幹嘛,而是你不知道他能用來幹嘛
你都知道他是用來對裡電池充電的了
所以她就是用來充電的IC
就好比你另一帖想做的電路"單節鋰電3.7V昇壓5V"
那個電路的鋰電,如果沒有這棵IC來充電的話,只能算是完成一半而已

楼主:
我說不能幹嘛是指我買錯的TC4054BP啥液晶驅動器 我要的是充電IC LTC4054

話說高雄長明街 我找了3家電子行都沒有鋰電池充電IC(4054 4057 8054 etc)

我要跟同學拿手機座充來改了 我已經沒有心力去找那顆IC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說不能幹嘛是指我買錯的TC4054BP啥液晶驅動器 我要的是充電IC LTC4054

話說高雄長明街 我找了3家電子行 ...

我手上有4057成品如圖

一樣是在高雄

楼主:
謝謝 不過我已經有座充可以改了
不過可以請問一下你的4507在那買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不過我已經有座充可以改了
不過可以請問一下你的4507在那買的嗎

對面進口的 我只進10個..是要用來改 手機座充的
一般的都是用431..充久...就會大肚子..
用專用IC來充比較精密...

楼主:
痾 座充好像都是用比較器來判斷充飽沒 用專用IC充是會比較好...
不過至少我的充電問題算是勉強解決了 雄大的LM2577我也收到了 過幾天在動工吧 這幾天好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他不能幹嘛,而是你不知道他能用來幹嘛
你都知道他是用來對裡電池充電的了
所以她就是用來充電的IC

雄爸:
    回來了!! 好玩吧!!  你給我的 VFD已經做好了,我留言給你但是沒有回音!  這幾天忙,過幾天把它PO出來!! 那天你介紹的 AD574版子,今天加電測試可以WORK!!要想要如何使用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痾 座充好像都是用比較器來判斷充飽沒 用專用IC充是會比較好...
不過至少我的充電問題算是勉強解決了 雄大 ...

鋰電池的充電,你也可以用兩顆LM317,做定電壓定電流充電
畢竟手機座充,最大充電流大約600ma
用來充3000ma的鋰電,需要較長的時間

LM2577升壓電路,周邊零件少,容易製作,但是成本較高
AMC34063依照電路結構之差異,可以升壓 降壓  反向
電路結構也不會太複雜,缺點是輸入峰值電流只有1.5A
IRFZ44是POWER MOS,加在AMC34063後面做電流放大用的
祝你玩的順利愉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雄爸:
    回來了!! 好玩吧!!  你給我的 VFD已經做好了,我留言給你但是沒有回音!  這幾天忙,過幾天把它PO ...

乾兄, 您真是客氣了, 您都比我年長些許了
我的ID,是因為加入當時,剛生一個女兒
後來發現,似乎都在佔大家的便宜,簽名檔已經追加"大雄"了

你那個AD轉換直接用LED就看得出動作變換
我上星期玩DAC80,想說看能不能輸入BCD轉換成正弦波
結果被搞得一頭霧水,用示波器看DAC80的輸出還滿有趣倒是真的

我公司的場館最近要大翻修,應該在月底前就會動工了
你完成的VFD電路,程式,約個時間地點我來去找你拿
或是你有外出順路的話,再來個"外送服務"更棒
你要開帖直接PO上來也OK,不過程式要PO燒錄檔才行喔,因為我不會轉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乾兄, 您真是客氣了, 您都比我年長些許了
我的ID,是因為加入當時,剛生一個女兒
後來發現,似乎都在佔大家 ...

雄爸:
   金門回來一直受牙齒之苦,預計下周去找你,我會給你89s52 HEX檔和手畫線路圖...到時候再聯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雄爸:
   金門回來一直受牙齒之苦,預計下周去找你,我會給你89s52 HEX檔和手畫線路圖...到時候再聯絡.. ...

嗯嗯,到時再聯絡
你也好好保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