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電池修復~~

楼主(2011-10-16):
今天拿了一台緊急照明燈來修~~~
發現電池不行了~~~~
把她拆開~~~
有3個橡膠帽~~裡面都乾了~~沒水了~~
殺去藥房買了一瓶"蒸餾水"  13 元~
用電源供應器 用8V 充了1個小時~~
有電了~~~充到明天看看吧
謝謝觀賞~~
這樣很環保喔~~~~

网友A:
電池工會開始在新莊集結了........!
我沒有這樣試過,不過很好奇......!
倒是看到FLUKE眼睛就亮了!

网友:
沒水還救的回來!!小弟都沒辦法~~尤其是這種封閉型!謝謝

网友:
哈哈哈!! 不要高興太早喔!! 不死也半條命!! 容量剩下多少才是"王道"!! 這種電池 150元一個,買來換,定期充放電比較有保障,因為長時間都在充電的狀態下,電池水容易蒸發...

网友:
充完電後能不能蓄電 這才是重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池工會開始在新莊集結了........!
我沒有這樣試過,不過很好奇......!
倒是看到FLUKE眼睛就亮了! ...

>倒是看到FLUKE眼睛就亮了! ...

怎麼我也一樣...

网友:
我自己手邊的電瓶我都加入電瓶原液效果會比較好80%OK
加蒸餾水30%

网友:
我也加過..不過我都是去五金行或是材料電買"電瓶水補充液"

不幸的消息是到現在都沒救好過~

楼主:
一般好像有分~~加水電池跟免加水電池~~
免加水電池~~只要加入蒸餾水就可以了~~
加水電池好像~~要一定比重的硫酸水~~
我目前這顆充了約10個小時(我使用緊急照明本身的充電6.5V)~~~
可以到達5.3V的電壓~~我現在換到電源供應器充電(7.8V)等等再觀察看看~~
我也是第一次這樣玩~~在充個2-3個小時就知道行不行得通了~~~到時再上來報告~~

下面是網路上收尋到的資料供各位參考~~~

購買新的電池水,先用比重計測量,是否比重值在 1.25左右,很多在大賣場賣的電池水,
量出來的比重值都是在白色的區間,根本就只是水而已,對於良好的電池補充一下還可以,
對於奄奄一息的電池根本就是沒有用的. 所以大大要先確定新加進去的電池水比重是否正確,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千萬不要光聽賣的老闆說”沒有問題”,”我們都是用這種水在加新電池的”,
這是我的親身經驗,現在我都是在化工材料行買的電池水,比重值都很確定且標準

充完電後, 靜置約一小時後, 讓電池因充電時所產生的熱散去, 再量一次電池每一格的比重值,
並用電錶量電池的端電壓,應該至少有12.5x多伏特以上,如此可算是及格的電池了,這是必需看電池
的好壞及充電器的品質, 如果能夠達到12.8x – 12.9x伏特的話, 那就恭喜大大啦,您的電池已恢
復到幾乎近似新電池的強壯了

网友:
運氣好不知有多少容量多少壽命

网友:
加水電瓶~~~~~我以前也加過幾次,~~~~~~~~~~~~~~~好像只有一次可以用
其他都掛了,問過賣電瓶的人,是可以再加水沒錯(但通常等到沒電再加幾乎都已經來不及了)
加水電瓶與免加水電瓶極板材質不同,等到沒電再加,電瓶都掛了,如果要電瓶的壽命長的話,建議直接買加水電瓶就好了,(如果你買得到的話)
免加水電瓶(故名思義就是不用加水)雖然可以加,但我想大多應該稱不久,如真的要加,千萬別加太多,因為加太多充的時候,電解液(稀硫酸)會溢出來,約到極板高度即可.
除非你買不到,不然建議直接買加水電瓶就好了

网友:
這種我以前也打開來加過純水,好像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本身已經掛了
當時有聽說這種不能加稀硫酸水,所以不敢試
等看版大的實驗結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好像有分~~加水電池跟免加水電池~~
免加水電池~~只要加入蒸餾水就可以了~~
加水電池好像~~要一定比重的 ...

沒錯以定要加新電池水.比重值在 1.25
賣電瓶老板透露的
百分90可救回來

网友:
大大您好
小弟當兵時,連上有一位電瓶士常常要玩電瓶救援任務,據他說把原先電瓶上的電瓶水先倒出來,加上加蒸餾水充電8小時後,再將充電後的加蒸餾水倒出,再加上電瓶液(比重1.5~~1.78),再充電8小時據說成功率約7成至8成左右,此方式僅供參考

网友:
期待大大的最後結果,如果可行納汽車的電瓶是否也能如法泡製

不過那個FLUKE實在是太刺眼了

网友:
讓我吸引的還是Fruke的那組高組電表,一定花很多扣扣喔!真羨慕,太吸睛了!

网友:
電瓶修復這一方面每個人都有自我主見,我只針對我自己所經歷的做說明
電池最怕極板膨脹&極板硫化
極板膨脹會造成充.放電電流降低
急速充放電都會造成極板膨脹,這是屬於無法修復之狀態
電瓶只要有放電,極板上面都會有硫化鉛產生
所以,電瓶放電終止後,要盡快充電,避免硫化鉛附著無法逆轉
電瓶的修復復,我都只單純加入RO水再充電(免保養密閉是電瓶)
加水式的鉛電池,網路上有人添加EDTA"螯合劑"
該螯合劑宣稱可與重金屬離子結合,也就是把硫酸鉛的鉛吃掉
有興趣的可以搜尋"EDTA"或"螯合劑"
醫學上也有把EDTA用來治療重金屬中毒的說法

楼主:
這個結果~~最後等電池穩定(放一個小時後)最高只能到達5.6V左右~~~~目前暫時這樣~可用但是"弱電"燈會亮~~~可能也點不久~~~原本想買一顆電池來比較看看~~但發現這個緊急照明燈~~電池80運費49(網路最便宜)~~可是一個完整的燈也才200 CO~~~所以單買電池感覺十分不划算~~有機會再找一顆來玩~~
各位大大有機會玩也可以發表一下心得~~~

网友B:
一顆電池也這樣深奧的原理

我有一顆12V的電池 如果沒有電源供應器  我要怎充電呢??
可以用 電腦的POWER 來充嗎??
或是更高???

网友:
感謝分享經驗,好運可以救回不然就只有再花摳摳啦!

网友:
以前搜尋到一篇講UPS電池修復的文章, 不過圖片失聯了.
有意參考的網友請到谷哥大神以關鍵字「C-1000 電池 修復」搜尋, 頭兩篇文章即是.

网友:
這種緊急照明免加水免保養電池,大概只有2~3年壽命
若是加水救回,也撐不久

网友:
嗯~學到了不少經驗。改天試試看。

网友(2011-11-30):
剛好有一顆電池早壞了..一直沒丟..剛拿來試試~~有電了咧....多看看文章一定有幫助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謝大大分享

太厲害了!!很環保喔!!!

网友D(2012-01-12):
謝謝分享, 真想知道結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分享, 真想知道結果如何

結果在20樓喔~~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顆電池也這樣深奧的原理

我有一顆12V的電池 如果沒有電源供應器  我要怎充電呢??

POWER不行,充不飽的,因為有些POWER輸出電壓步道12V,電壓最低也要有13V輸出才有辦法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E:
POWER不行,充不飽的,因為有些POWER輸出電壓步道12V,電壓最低也要有13V輸出才有辦法充?? ...

所以久是要高於原電壓的  幾%呢??
那電流呢???  其實我還是很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久是要高於原電壓的  幾%呢??
那電流呢???  其實我還是很模糊@@

你可以用一般的電源供應器測量輸入電池的電壓、電流,就會知道相對的關係了??

网友:
12V電池充飽電在14.2~
14.4V

网友:
筆記型電腦的電池可以這樣救嘛?

网友:
基本上不行,有爆炸危險,您有興趣的話可以拆開外殼,直接對電池蕊充,充到有點升溫就要改為正常方式充,再三強調,這樣子搞有可能會爆炸

因為鋰電池的保護電路如果偵測到電池蕊電壓低於基準值會切斷充放電電路

网友(2012-02-13):
哎~~~
您知道嗎?搞了老半天...
往往是白了工的啦...
要回到原有的電容量值是不太容易的哩!
不然電池工廠可能就要關門大吉了喲!

网友:
聽說可以用 RO 的逆滲透水.

网友:
感謝大大熱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