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動態LED燈?

楼主(2011-10-16):
電路圖
我依照他的做法做了一個聲控LED燈 但是發現收音效果很爛 必須把它整個貼在喇叭上才感應的到
請問這是哪邊出了問題呢?
別人做出來的成果影片

网友:
我想我會留意以下:

1. 檢查電路是否連接正確
2. VR1 200K 調整試試看
3. 你說用喇叭,應該是以喇叭的聲音來讓麥克風啟動,讓 Q3 導通,進而 Q4 點亮 LED,所以不妨用自己的聲音來試試
4. 換一個麥克風試試,注意麥克風的指向及靈敏度

楼主:
我想先換個麥克風 我有試過用自己的聲音 要很靠近且有點大聲才會有反應

网友:
對的,你可以先試試,這種麥克風不難買的,很多電話也是使用這種的。

結果如何,再 PO 上來討論。

网友:
這個給你參考 pdf檔有這個網站

480.37 KB, 下載次數: 295

网友:
LED 全亮表示Q3導通,是不是電阻弄錯了,應該放在"線性放大"的區域吧!!

网友:
有可能是電容麥克風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