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懂基納穩壓的大大們~小弟不才啊。

楼主(2011-10-17):
各位大大好,就如您們所看到的圖片,小弟的設計是把三顆白光 LED 串連在一起,並用12V基納穩壓的方式供電裝在汽車12V的小燈上面,但我依照手繪的圖實做都無法穩壓,我用可調式電源供應器定電壓在 14.2 ,基納穩壓出去變成 11.6,我再調整輸入端電源稍為降低一點,沒想到基納的電壓也跟著變化,似乎沒有穩壓的作用,請問我的電路設計錯誤嗎?還是算是有誤呢?煩請懂得大大解惑~感激。

网友A:
電壓調小,Zener 的 “保持電壓”(維持恒定電壓的電流值)可能不夠,所以會有此現象。

如加上負載後,流經 Zener 的電流是否在 “保持電流” 之內,這是要經過計算的。

另外。
Zener 一般提供的電流不大,需看你使用的 Zener 規格(瓦特數)。
像你的電路,可能要配合中功率的電晶體來加大電流。
另一個方式就是使用三端點穩壓 IC,像是 7812,建議使用 78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調小,Zener 的 “保持電壓”(維持恒定電壓的電流值)可能不夠,所以會有此現象。

如加上負載後,流 ...

強伯~謝謝您的回答。
是這樣的,小弟是想把這三顆LED做成長條形塞進大燈座的 T10 小燈內,但是大燈座內的小燈燈泡不到一顆彈珠大小,為了不動到線路,才出此下策。

网友:
我們這樣試看看,我建議用 10V 的 Zener。

以你的情況來說,用 9 或 10V 的 Zener 應該可行的。

像你所言,電壓調小後,Zener 無法正常作用,就是 Zener 的輸入電壓太小了。

网友:
流經 R2 的電流不是與流經LED的相同嗎?已知 R2=70Ω,I(LED)=20mA,代入公式:P=(20mA)^2×70Ω=28mW。

Zener Diode 也要有基本的工作電流(Iz),通常是數個 mA 或高些,意即總電流 I(R1)=Iz + I(LED),R1 的值就容易算出來了。若Zener Diode 右邊的電路可能暫時斷開未接,此時 Zener Diode 要吞下所有的電流,它的承受功率就要考慮進來。

※改 "穩流" 驅動 LED 不是較優?

网友:
R1應該先求出來吧!

另外電組(R1)之後,請記得對地並聯一顆電解電容

网友:
R2的功率應該是Vr2*Ir=1.4*0.02=0.028W
假設汽車電池電壓是13.8V時,ZENER OFF 則R1上電壓是 13.8-12=1.8V
R1=1.8V/0.02mA=90R
汽車電池電壓是14.2V時 R1上電壓是14.2-12=2.2V 流過R1電流為 2.2/90=24.5mA
於是流過ZENER的電流為 24.5-20=4.5mA
1. 要查ZENER在穩壓狀況下是多少電流再來增加或是減少R1的阻值
2. 確實知道汽車電池電壓的最高值是多少,才能準確計算

网友:
※改 "穩流" 驅動 LED 不是較優?

我也在想,用LM317作定電流輸出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參考參考

网友:
ha634883說的對!這種電路要用定電流而不是定電壓。

网友B:
電壓用14v算
led壓降用3v計算
3棵算9v
只要一顆電阻限流就可
穩壓不用 1n4007也不用
用在車上已超過半年
參考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電壓用14v算
led壓降用3v計算
3棵算9v

對哦,我也突然想到,或許像老大說的用恒流源是個好方法,但 Simple is good。

簡單點,用限流電阻就可以了。

以 14V 來說,(14 -9V) / 20mA(0.02A) = 250歐姆

瓦數 = E的平方/R = 25 / 250 = 0.1W

所以用 1/4 或是 1/2  瓦的電阻就可以了。

网友:
堅持用雞納二極體的話,R1改成50~80歐姆試試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電壓用14v算
led壓降用3v計算
3棵算9v

+1......用電阻限流就好了,不必搞得那麼複雜,T10外型的車用LED燈泡也都只是串一個電阻而已,不過1N4007還是加上比較安全,預防接錯極性多一道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壓用14v算
led壓降用3v計算
3棵算9v

我當初就是買了賣場的LED,晶片型有十六顆、四排,當初接上去車子室內燈非常亮,但是到後來變成一顆不亮、兩顆閃爍、一整排不亮、兩排閃爍了看資料,發現LED會閃爍(爆閃),就是因為LED損壞。所以才想說用最簡單的基納來「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哦,我也突然想到,或許像老大說的用恒流源是個好方法,但 Simple is good。

簡單點,用限流電阻就可 ...

強伯,關於基納穩壓、保護,這裡有一個相同的問題,不知道您能夠用最白話的方式來解釋嗎?
請看網址:
http://ocw.nctu.edu.tw/bbs_1.php?id=313
此文說道:「RE.ZD保護LED的裝置 」,您可以用圖解來表示該如何用基納保護 LED 嗎?這方面我不太懂,謝謝。麻煩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用電阻限流就好了,不必搞得那麼複雜,T10外型的車用LED燈泡也都只是串一個電阻而已,不過1N4007 ...

想太多了
LED本來就是二極體
有單向導電的特性
加1N4007
可能無此必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強伯,關於基納穩壓、保護,這裡有一個相同的問題,不知道您能夠用最白話的方式來解釋嗎?
請看網址:
ht ...

OK,我同樣用你的圖來做說明。

先想想 Zener 的作用是什麼?穩壓對吧?也就是在附圖 “紅箭頭” 的電壓永遠是 12V。

所以在 R2、1N4007及三個 LED 上的電壓也是保持在 12V,這應該就是你想要了解的保護作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當初就是買了賣場的LED,晶片型有十六顆、四排,當初接上去車子室內燈非常亮,但是到後來變成一顆不亮 ...

追求亮度,限流電阻過小, 忽略長期穩定性的後果。或是你看看賣場很便宜的14塊一支的LED筆, 三顆鈕扣電池+一個白色LED, 電阻都沒有......會亮的......

還是你的車穩壓輸出有問題,一般14V就好.

這是忘記第幾趟幫人家改機的記錄, 純粹為了好玩. 因為還沒有朋友回報有壞, 應該是可行的. 有的用一顆LED, 電阻1K - 1K5 都有, 看當時隨手拿到有的料就用了.
http://www.savrin.club.tw/viewthread.php?tid=990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太多了
LED本來就是二極體
有單向導電的特性

逆向耐壓問題,有的LED會掛掉。

网友:
你也可以使用定電流源二極體或選用FET(Idss=20mA)將G-S腳短路即可達成.

楼主(2011-11-20):
引用 网友A:
OK,我同樣用你的圖來做說明。

先想想 Zener 的作用是什麼?穩壓對吧?也就是在附圖 “紅箭頭” 的電壓 ...

強伯~
請參考下列網站: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286101208
圖中所製作的汽機車 T10 LED 燈泡,商品在圖二用 Zener 與 SMD 820 歐母的電阻就搞定了兩顆LED。請問您大概算得出來基納的電壓嗎?我怎麼都算不出來電阻 820歐母耶~
設 Zener = 12
12 - 3.3 / 60 mA
8.7 / 0.06
= 145

14 - 6.6 / 30mA
5.4 / 0.03
= 180

到底 820歐母怎麼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