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零件,到底是電容還是電阻?

楼主(2011-10-17):
這顆奇怪的零件上面標示著「100J 1W」還有類似三菱的標誌,但是電容怎麼有耐壓 1W 的規格?而且我用電容表測量,檔位都撥到 20pF 了,還不斷在充電,似乎不像是電容,縱使損壞也有個限度吧?他的外表用不燃性塗裝。喔,忘了,這是電子琴的零件~不知道有哪一位大大知道?謝謝~

网友:
這個應該是電阻,J 是其誤差,在 PSU 上常見到這種電阻。

由於電流較大,所以很多都是 1W 以上的。

PS:電阻的標示也是很亂的 >_<

网友:
類似三菱的標誌會不會是三葉松(日本松下)

网友:
零件上面標示著「100J 1W」 是表示10歐姆 1瓦 , 在圖一已經顯示出10.2歐姆阻值,有0.2的誤差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