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風機加熱功能變弱[已解決]

楼主(2011-10-17):
原本要換開關,開關換好裝回後,家人使用手把部發熱快燒起來,立刻關掉,原因就是圖中,中間下方那個零件,目視已有裂痕,接上電,有冷風,熱風部份極弱

想請問那顆是什麼零件及規格?上面只寫6A4 MIC,謝謝

网友:
那個應該是二極體,用三用電表量一下是否正常。

楼主:
cremaker 大大,我是看它表面有一道裂縫就想應該是它了

要量阻值?還是..sorry!很菜請見諒

网友A:
引用 楼主:
cremaker 大大,我是看它表面有一道裂縫就想應該是它了

要量阻值?還是..sorry!很菜請見諒 ...

若你有電表,可用電表的二極体檔來量一下,一般這類元件壞了,都是短路。若是正常,用二極体檔量時,正向是  0.7V 左右,反向應該不導通。

若沒有也沒關係,拆下來到電子材料行買一個,應該不貴的。

要注意的是,你說你重新接過開關,也要確定是否有沒注意到而接不對的地方,一般這個零件會嚴重到燒裂,有可能是電路方面接不對,導致超過其規格(如大電流)而燒壞,所以建議一下,再檢查一下電路是否有錯誤。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你有電表,可用電表的二極体檔來量一下,一般這類元件壞了,都是短路。若是正常,用二極体檔量時,正向 ...

哈!您一說我懂了,回家拿電表來量,找一下二極體檔位.
只是不知道去買要和老闆說是什麼二極體

我有二支,所以在修之前有拆下比對,也許是我焊工太差,在焊接處結點大了些造成

网友B:
那1顆是二極體(6A/400V),給電熱絲串聯用的.

您換開關的時候有可能短路到,所以它應該也燒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1顆是二極體(6A/400V),給電熱絲串聯用的.

您換開關的時候有可能短路到,所以它應該也燒掉了. ...

感謝chao大的回覆,找時間去買來更換,並量一下二極體,好好玩.

結果再回報

菜鳥留

楼主:
昨日用電錶量,二極體正反都沒有輸出,確定是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