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宏通2442故障維修

楼主(2011-10-17):
原由:一開始是畫面不斷的閃爍,然後就沒有畫面,後來查網上同型號很多都說是PI板故障,於是買了一塊新的PI板,換上後,也是畫面不斷的閃爍,後來關機,第二天再試,就無畫面了,後來想會不會是燈管問題,拆開後並接電腦、電源,一開機會全亮,然後就無畫面也不亮了,而訊號燈是表示有訊號的(此機待機是藍燈閃,有訊號是藍燈恆亮),後來裝回後,再接電腦、電源試,結果除了開機全亮後還出現全紅,然後無畫面也不亮,訊號燈恆亮

量過輸入端到面板端WENXIN E230343排線每一pin都有量,是通的,但接口是不是正常無法確定,不過面板還有一個排線是用膠布貼住,想拆,但不好拆

燈管一開始有全亮一次是否代表正常?

請問各位高手,可能是什麼原因,應從何開始查?

舊PI板型號:PWR1002406002
新PI板型號:PWR1002406003

端子輸入板

端子輸入板

PI板正面

PI板正面

PI板正面放大

PI板正面放大

PI板反面

PI板反面

楼主:
我想到我有用手去模燈管,不知有無什麼後遺症

楼主:
今早再試,訊號再重新接過,訊號燈恆亮,開機時燈管也都會亮,並且開完機進到windows模式,燈管的作用也正常,面板原先邊角有一個亮點也都看得到,不過用手電桶照monitor是沒有畫面的,所以目前推測
AD或面版控制模組或是訊號線有問題,各位大哥有經驗否?另外那30pin的WENXIN E230343 VW-1H排線哪裡可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