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exbox 更改預設值的方法 ?? <已解決>

楼主(2011-10-17):
有沒有人玩過這個軟體 !!

想請教一下如何改變預設 螢幕解析度 原為 800 x 600 , 想改成 640x480 !!!

謝謝 !!!

使用版本 : geexbox-1.2.1-custom-zh_TW.i386

网友A:
都不知道這套軟體還持續更新耶~剛才逛了下,最新版已經到2.0了~請問大大架這的用途是當媒體播放機?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道這套軟體還持續更新耶~剛才逛了下,最新版已經到2.0了~請問大大架這的用途是當媒體播放機?還是? ...

對啊 !! 但舊顯卡 S3 6326 電視輸出,只能 640X480 , 我用WIN_XP 試過可正常顯示 !!

可是 800X600 就沒辨法了 !!!

我也有下載 GEEXBOX 2.0 i386 的 , 可是試到目前為止 , 沒有一台能正常使用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啊 !! 但舊顯卡 S3 6326 電視輸出,只能 640X480 , 我用WIN_XP 試過可正常顯示 !!

可是 800X600 就沒辨 ...

試看看...
geexbox-generator-0.xxx.i386\iso\GEEXBOX\etc\mplayer\mplayer.conf
screenw=800
screenh=600

覺得若不是用較優點的硬體來裝2.0版的話,現在一部幾百塊的播放機都比你現在所用的主機還強了!而且更省電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看看...
geexbox-generator-0.xxx.i386\iso\GEEXBOX\etc\mplayer\mplayer.conf
screenw=800

網路上我有找過 , 這我知道  !!

但是 geexbox-1.2.1-custom-zh_TW.i386 的 mplayer.conf 找不到這樣的設定 !!

网友B:
如果是電視輸出的話 去找一下 GEEXBOX/etc/tvout

# TV Resolution (pixels)
TV_RES="640,480"
# Monitor's Resolution (pixels / frequency)
MONITOR_RES="640x480@75"

如果在mplayer.conf找不到那兩行的話就把它直接加上去
screenw=640
screenh=480

网友A:
昨晚下載2.0的,用Nvidia顯卡的電腦能跑,很順!另一部用ATI顯卡的頓到不行...
畫面蠻漂亮的,但是似乎有些缺點...

1. 無法顯示中文srt格式的字幕
2. 設定過後的參數,不知道怎讓它保留下來...每次開機都設定一次蠻麻煩的耶...
3. 大部分的RMVB都播不了,不知道怎加入對應的解碼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晚下載2.0的,用Nvidia顯卡的電腦能跑,很順!另一部用ATI顯卡的頓到不行...
畫面蠻漂亮的,但是似乎有些 ...

2.0 的我也有試跑過 , 要用我現在使用的這台電腦 p4 478 3.0  ,  看來硬體的要求不算低 !!!

我的 AMD XP 2400+ 會有錯誤 !! 無法使用 !!!!

還是使用 geexbox-1.2.1-custom-zh_TW.i386  比較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電視輸出的話 去找一下 GEEXBOX/etc/tvout

# TV Resolution (pixels)

昨天也有找到了這後段說明 , 也依照方法改了設定 !!
可是還是不行 ,  依舊是 800x600 !!
我有用過 好一點的顯卡 可以支援 800x600 下輸出 !!! (這是別台電腦用的,我先行借用)
因為我試過用此卡在  win_xp 下 設定 640x480  可正常由電視輸出 !!
而且畫質還算不錯 !!
所以想只要改變設定就可以用了 !!!

网友B:
不知是用grub還是syslinux來啟動geexbox 找一下它的啟動參數
將 vga=798 改為 vga=78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用grub還是syslinux來啟動geexbox 找一下它的啟動參數
將 vga=798 改為 vga=786 ...

我也在相是不是這個 , 不過我修改 vga=789  改成 786 還是無效 !!

真不知預設值到底要改哪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在相是不是這個 , 不過我修改 vga=789  改成 786 還是無效 !!

真不知預設值到底要改哪 ???

你是螢幕可以看 只是電視不能看 還是兩個都不能看
若只是電視不能看 仔細看一下tvout裡面的設定
像是ntsc pal的那些設定 如果都不能看 那可能要換張顯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螢幕可以看 只是電視不能看 還是兩個都不能看
若只是電視不能看 仔細看一下tvout裡面的設定
像是ntsc ...

使用電腦螢幕看没問題 !!!
而是由顯卡輸出接 AV 端子 , 一開始可看到開機畫面 !!
一直到選擇 Start Geexbox  ............

還能看的見 , 接下來就沒有畫面輸出 !!

相同的這塊卡 , 我在 win_xp 系統下 設定 640 x 480 可正常輸出 !!
設定 800 x 600 則沒有畫面輸出  , 因此我確定是因解析度的問題造成的 !!

另外我用 AGP 8X 128M 的卡 , 則可正常的輸出 !!!

tvout裡面的設定 我改過  TV_RES="640,480" 及  MONITOR_RES="640x480@75"

但是一樣沒作用  !!

難道只有換卡一途嗎 ???

网友C:
http://into-wild.blogspot.com/2009/02/geexbox-movie-player.html
看看這一篇有沒有用...

新版的GeexBox好像不是用Grub了, 所以要找 boot\isolinux.cfg 改VGA設定!
另外, /etc/tvout.conf 內的預設好像是PAL, 所以要改一成NTSC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into-wild.blogspot.com/2009/02/geexbox-movie-player.html
看看這一篇有沒有用...

我改用另一個可以自訂的版本 !!

geexbox-generator-1.2.4.i386.glibc

目前已可以設定成 640 x 480 了 !!!

也確實證明 S3 6326 卡 , 電視輸出只能在 640x480 !!

謝謝各位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