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R 4路主機-空焊升級疑問

楼主(2011-10-17):
請各位高人指點一下
我在公司週邊裝了台4路的DVR
前不久在保養除塵時突然發覺~原來4路與8路的機板根本是一樣的
因為4路少焊4個接頭~請看下圖
想說自己買接頭焊接上去~就升級變8路的DVR了
硬體事小~但韌體不知怎麼處理
有人有這種經驗嗎??

网友:
畫面斗好大...
不過有些貼片元件合一組4路控制ic空焊,
就算你把接頭插座焊上去也是一樣不能用~
而且重點是你要想辦法取得8路版本的韌體才有用~

网友:
拍照技術有待加強 眼睛快脫窗了

网友A:
很多電子都是這樣的...
主板子都一樣...
缺的功能就沒焊零件上去...

軔體應該是小事..有些連軔體都一樣..
有零件那些功能就會自動啟動了...

不過大部份都價格都是..
拆開各部份買比整台買還貴...

网友:
需要補上BNC接頭外,還需要補上一顆四路訊號IC,韌體如上說的
可能需要換貨者不用換,直接把Flash IC交換測試就知道了.....

其實這做法很正常阿,猶如豆漿與豆腐、豆皮的關係...

楼主:
我把接頭補上看看~或許韌體就自動開起了~週六補結果報告給各位吧

网友:
的確,個人拆過8路與16路的PCB幾乎差不多。
就規格而言8路與4路的CPU速度有差異(,有些PCB背面還有零件,主要就是特定的IC難取得,個人猜測能克服這部分應該有機會升級,至於韌體....如為大廠國外論壇很容易取得!

网友:
如2樓大大所說的,光是加入4個BNC接頭是沒用的,後面的IC必須要加上才有用拉.

网友:
上面的推論,我贊同,缺控制IC及周邊電路零件,有接頭沒訊號等於做傻事......

网友B:
這我以前做弱電工程時曾經玩過一次.....
客戶拆換下來的舊機器,反正都不要了,自己就給它分解來玩.....
當時玩的機器也是4路,基板可擴充到16路,
當時是將兩台機器合成一台,除了BNC接頭焊上去變成8路,控制IC和旁邊一些小零件焊上去,
韌體不用更新,直接變成8路控制器.....

你這台我不知道是否可以不用更新韌體就變成8路.....
畢竟各家做的機器不一樣,要試試看才知道....
但是我很確定一點,如果沒有補上控制IC,只焊上BNC接頭,是一定不會變成8路控制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我以前做弱電工程時曾經玩過一次.....
客戶拆換下來的舊機器,反正都不要了,自己就給它分解來玩.....
當時 ...

你這麼閒阿....
不只控制IC吧...
光焊那些SMD..眼睛就要拖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這麼閒阿....
不只控制IC吧...
光焊那些SMD..眼睛就要拖窗了....

又不是每天都有工程可以做.....
每個案子告一段落之後總是會有一段空窗期....
公司沒案子的時候,閑著也是閑著.....
那時候倉庫多的是維修品和淘汰下來的舊品.....
無聊手賤都給它拆來玩,LED模組,視頻控制器,投影機,光機,視訊會議主機.....
拆來玩過的東西多嚕.....

网友(2011-11-16):
樓主~還沒做傻事吧~
主板因降低成本所以是共lay的
就像2樓大大說的,,除了主解碼ic外還缺了對應的RC零件
那些你沒線路圖要焊.........很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電子都是這樣的...
主板子都一樣...
缺的功能就沒焊零件上去...

多幾個插座,就多幾千塊..電料行可能一個才賣幾十元...

网友:
這台機器不是杭特的嗎?
04RD和08RP的韌體是共用的
官方韌體FTP位址如下,您可以試試看
ftp://hunt_ftp:hunt_ftp@ftp.hunt.com.tw

楼主:
本來我已快放棄了~但既然確定軔體相同~我週末有空試試~
果然站上有DVR的高手~呵
謝謝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來我已快放棄了~但既然確定軔體相同~我週末有空試試~
果然站上有DVR的高手~呵
謝謝指點 ...

升級成功要回報一下喔~